求助:哈曼卡顿扬声器纸盆烂了

楼主(2017-01-05):
哈曼卡顿7.1的音响
除了低音炮
其他音箱上3寸扬声器的纸盆全烂了
不知道要怎么办
扔了可惜
换的话又不知道哪里有的买
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别的品牌扬声器替代

楼主:
换了个先锋的试试,秒炸

原来的怎么会烂我估计是影音室有两面墙体都是玻璃的,不吸音之类的吧
门外汉,实在不懂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烂成这样好奇怪啊,是不是搞到化学材料了呢

网友:
时间长了,老化了。

网友:
烂边说明是真货

网友:
楼主:不是纸盆烂了,是喇叭泡沫边烂了。泡沫边不是纸盆。换边的很多也容易,换纸盆就价值不大了。

网友(2017-02-16):
jbl很多都会烂边的

网友:
换了3寸喇叭就行!

网友:
喇叭泡沫边烂。可以修复继续用

网友:
哈曼卡顿用的是泡沫边 和jbl的一个产品线上的,正品就是烂边的不烂的有假货的嫌疑

网友:
国外喇以烂边是通病。换个边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