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对音箱两只喇叭音量高低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7-01-05):
收了一对迪波999音箱,喇叭一只正常,一只声音低很多,看单元没问题,有时候开到最高音量能自动恢复到正常,但是重开又出现声音不正常,而且音质也不正常。请问大神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从简单处入手,先换电位器看看?

网友:
左右两个只喇叭对换一下,先确定是电路的问题,还是喇叭自身的问题,注意看看喇叭的磁钢是不是开胶了,导致音圈运动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