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光电路板不能曝光,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7-01-05):
16年2月买的感光板(生产日期16年1月2日),当时做板子时就曝光时间很长,约半小时,具体记不清了,即便这么长时间仍然曝光有些不足,不过还算完成了。当时用黑色的紫外线灯管,型号F8T5/BLB,为此后来又买了白色的灯管,型号F8T5/BL368,看是不是白色的又好些?
今天做板子,白色管黑色管反复试,累积曝光时间超过1小时,可是根本没有动静,板子上的绿膜毫发无损,把显影液里加了些碱面仍然无效,问题出在哪里?灯管型号不对?感光板失效?按说没过期。

网友:
估计是感光膜失效了。我以前买过感光膜来自己做感光板,刚买到时效果非常好,当时没考虑失效问题,一次买了很多,用了1%都不到,之后严格避光保存。没想到一个月后做电路板就觉得不理想了,曝光时倒是能看到感光膜有颜色变化,但不如才买到时明显,显影液泡过之后要么没曝光的地方脱不掉膜,要么就连曝了光的地方一起脱掉了。说明感光膜不能久存。这是我买的那种感光膜的体会。我不知楼主的感光板用的是什么感光膜(到你手时商家已经帮你贴好而已),我也不知道市场上到底有多少种感光膜,提供一点自己的体会仅供参考。

网友:
现在我都不自己做电路板了,深圳有很多专业PCB生产厂家能提供打样,一次最低10块板、5块板,你只需提供PCB文件给厂家,几十块钱搞定,一切材料包含在这几十块钱里面,板子做出来是专业的,比自己做的好上好多好多好多倍,呵呵。楼主不妨在淘宝上搜搜“PCB打样”。

网友A:
我以前买的那种感光膜是负性的。即打印菲林时,需要被腐蚀掉的铜箔部分不能曝光,需要留下的铜箔部分在菲林上是透明的,需要曝光。曝光过后的感光膜是不会被显影液洗掉的,没曝光的部分会被显影液轻送洗掉,但感光膜放久了后能洗掉和不能洗掉的界限就慢慢模糊了。个人样本,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的那种感光膜是负性的。即打印菲林时,需要被腐蚀掉的铜箔部分不能曝光,需要留下的铜箔部分在菲林 ...

这是正的。PCB打样还是贵了点,有些细节地方不清楚,自己做的文件给厂家做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做板子好麻烦。

楼主:
16年1月2日生产,2月18日买,3月12日买的紫外线灯管,然后做,2个半月就已经不好用,这么快?

网友B:
"绿膜毫发无损"应该是过暴光,如果没有感光显影液里面一洗就掉了。

网友C:
干膜的有效期一般是半年左右,同时保存、贴膜和曝光等都要求在暗房内进行,业余条件下不能完全达到,有效期可能就更短。以后用湿膜法吧,敷铜板擦净后,涂感光油墨,加热或者自然干燥后,再曝光,其余流程与干膜法相同。优点是成本相对较低,刷湿膜比贴干膜易于操作,成功率高,不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膜毫发无损"应该是过暴光,如果没有感光显影液里面一洗就掉了。

我这是现成的感光板,是正性的,需要腐蚀掉的地方见光,和感光膜、感光油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膜的有效期一般是半年左右,同时保存、贴膜和曝光等都要求在暗房内进行,业余条件下不能完全达到,有效期 ...

我就是用蓝油自己做线路板,用绿油做阻焊和丝印,自己做板主要是快捷方便,出问题修改也方便,成本更是低廉。

楼主:
有了解这种板子的吗?如果是这家的板子质量不行可以换个厂家的,如果都这样要么用时现买新的,要么改蓝油,蓝油麻烦点且化学品味道那些不太好。

楼主:
问原来的卖家,回复是三个月保质期。重锯了另一个板子,能行,白色灯管好些,仍然是曝光难,40分钟仍然有地方没有显影。

网友D:
我用普通节能灯曝光,11W的灯,20cm距离,5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普通节能灯曝光,11W的灯,20cm距离,5分钟搞定

也是这种板子?

网友E(2017-03-06):
曝光过度,成砖板了。你应该裁出几块小板做一下曝光时长实验,好掌握这种油漆的感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曝光过度,成砖板了。你应该裁出几块小板做一下曝光时长实验,好掌握这种油漆的感光时间。

这是正的。就是先小的试看看多少时间再爆大的。

楼主:
后来锯了另一块板子,爆了好像是50分钟,曝光过度,成了麻脸,不过还能用。以后再买换别的厂家的看看。

楼主(2017-08-03):
昨天再做,又遇到相似问题。先曝了20分钟,这个时间有些短,显影出来一部分,就再曝10分钟,结果没动静了。然后反复多次曝光,都不行,似乎只能曝光一次,再曝不管用了。
然后拿小块的曝40分钟,这个时间应该是合适的(单根白色灯管)。显影还是不行,把显影液里又加了一些显影剂,成功。
然后把上次不行的那块板子锯了块再试,还是40分钟,显影又是没动静。把显影液里再加一些显影剂行了。
看来是显影液的问题。

看上去还行,边缘有毛边,应该是胶片打印的问题。
有的地方有缺口,胶片对应位置没有漏光,也许是加显影剂时颗粒掉到了该位置烧掉了,或者其它原因。

网友F:
干膜保质期是三个月,过期后仍然可以用,只是效果差多了,蓝油保质期一年。虽然现在打样很便宜,就是速度慢,而且尺寸受限制,总不如自己做的方便,熟练掌握后,自己做块板子包括阻焊丝印镀锡,一小时就搞定了,特别适合心急的坛友,不然在等板子回来的几天,简直是度日如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膜保质期是三个月,过期后仍然可以用,只是效果差多了,蓝油保质期一年。虽然现在打样很便宜,就是速度慢 ...

现成的感光板省事,虽然贵一点,用量不大的情况下不要考虑这点钱,省点时间可以做其它事。
打印胶片麻烦,以前一家喷墨打印的效果很好,可是他的打印机坏了,其他家都不行。这次我专门买了激光的胶片3M的PP2910,包邮24元,那家店有多台打印机,其中一个打印出来像钢笔在玻璃上写字,有的地方墨聚集,有的地方没有墨,颜色挺黑的。另一台,颜色不是太黑,但效果还行,更精细的线条恐怕不行。不知道其他人家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