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锂电池可以转为电压48V吗

楼主(2017-01-05):
请教各位老师,之前买了一块72V24AH的锂电池用在电摩上面,现在不用了,想安装在48V的电动车三轮车上,能实现吗?如何转换?不打算换保护板,还用72V充电器,有没有变压器什么的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
72V变48V大功率电源不好找,即便找到,转换过程中会损失一部分能量,还是建议换保护板,余下电池做备用,用来更换损坏电池。

网友:
不可以,直流电没发用变压器转换,电动车起动电流几十安就算你上DC降压模块也不划算啊!要么改电池要么卖了再买个48的

网友:
拆掉几节不就行啦

网友:
就算有转换器也不值得,效率太低了。

网友:
效率过低,不建议转换

网友:
还是在坛里找个朋友换一个48伏的电池吧。

网友:
把原来的电源线改到48v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换个48-72v的宽压控制器,这样的话电机会超压使用,速度会快不少。电机质量不好的话也有可能会烧。

网友:
把容量不足的或性能不佳的拆除
剩下的也就差不多48V了

网友:
转换效率太低。建议重组48v电池组。

网友A:
  楼主锂电池是三元还是铁锂?是大单体还是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锂电池是三元还是铁锂?是大单体还是18650?

是26650的。

网友A:
    72v24ah估计100只左右单体26650吧?
剔除几只不合格的,重组13串7并48v的,不过要换保护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v24ah估计100只左右单体26650吧?
剔除几只不合格的,重组13串7并48v的,不过要换保护板了。

是啊,换保护板也要不少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