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立2060A投影仪电源板输出电压如何测量

楼主(2017-01-05):
家中一台日立2060A投影仪坏了,故障现象:插上电源无任何反应,把电源板拆下来检查,全桥和保险管好的,也没发现有电阻和电容有明显损坏。初步估计是开关电路没有工作,因没有修理过投影仪电源,不知是插上隔离电源后,单独直接对电源板测量输出电压,还是把电源板重新装上机后测量输出电压。测量时要注意什么,如短接或屏蔽什么。不明白所以不敢贸然试之,望坛友指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你通上电直接测量输出好了,但估计不会有输出了,开关电源坏了嘛,查起来还是费劲的,从保险来看,估计是启动电阻烧了,看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通上电直接测量输出好了,但估计不会有输出了,开关电源坏了嘛,查起来还是费劲的,从保险来看,估 ...

谢谢指教,启动电阻在线测量了一下,感觉还好。在电源板上还有一个小竖板,上面有2个8脚的集成电路和3个光藕,因为空间小看不见型号。

网友:
才开始嘛,要慢慢练习。电路原理得熟悉,动手能力强。切莫因小失大。你自己有兴趣维修,可以加我扣扣交流2842609126。

网友(2017-02-09):
小板上面的问题

楼主:
求指点,现在的现象是待机时橙色灯亮,再按启动时绿灯亮,投影灯闪亮一下就灭了,此时绿灯还是正常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指点,现在的现象是待机时橙色灯亮,再按启动时绿灯亮,投影灯闪亮一下就灭了,此时绿灯还是正常亮。

那电源好的,检查灯泡,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电源好的,检查灯泡,灯板

谢谢,如果380V只有310V,就是说PFC电路没有工作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楼主:
谢谢你的无私指教!

网友C:
电源无问题,主板反应也没故障。如果灯泡无问题那可能是灯板问题或其它接口。细心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无问题,主板反应也没故障。如果灯泡无问题那可能是灯板问题或其它接口。细心检查吧!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