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低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7-01-06):
电路图选自:《电子世界》1984-04-26组合式业余电子测试仪器的制作(3)-低频信号发生器
由于论坛一天限制只能上传10张图片,所以我用PS把有些图片两张拼成了一张,如下图。上图是《电子世界》的原扫描图,下图是用Altium Designer 6重新绘制的电路图:

为方便起见,采用搭棚焊验证电路性能,并且减化了电路,只用了C1和C2为两个电容,省略了C3-C6这4个电容及波段开关,实际电路工作在低频段,但这不影响调试。待低频段调试正常后,再补上这些元件。

由于找不到电路所需的热敏电阻R3,用普通电阻代替,电路搭建完成经检查无误后,通电。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的波形:

从显示的波形上看,正弦波上半周有削顶失真。调整R4可改善失真,但在临界处会停振。上图是有失真的波形,下图是调整后不失真的波形
用频率计测量输出的频率:

频率计是20多年前自制的,最高测试频率是2MHz。对此电路当前工作状态,测出的频率是51Hz,与示波器测出的50.5Hz相近,应该是可信的。
调整双联电位器W1(W2),频率在30+到200+之间变化,但有时会停振。停振后只要重新调整R4,电路又会重新起振。
参考其它电路后,将电路最终修改为:

在这个电路中LED1与LED2是应用来稳幅的。但电路状态一直在失真与停振之间徘徊,也就是说,要电路工作稳定,则失真就存在;当通过调整R4来减小失真后,电路又很容易停振。这里说的停振主要是当通过W1(W1与W2是双联电位器)改变频率时,在失真小的情况下,电路很可能就不振荡了。所以在使用时都是先调整R4让失真大点,然后再改变频率,当频率设置成所需值时,然后再调整R4让失真尽可能的小。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好。

根据电路规模,使用5CM×7CM的洞洞板。洞洞板布线图:
焊接好的洞洞板正反面:
第一次焊接洞洞板,不美观。不过电阻、电容、5G28运放的年龄都超过了30年。

用一个装茶叶的盒子做外壳,由于是铁皮的,所以还有屏蔽作用,但铁皮太薄,不好加工。

布局说明:上边3个香蕉插座是±9V供电;左边是波段开关与电位器,都是调整频率的;右边线绕电位器是调整信号的输出强度;下边的BNC插座是信号输出。

经用数字频率计测量,其工作频率范围:
波段电容 最低频率最高频率
1 0.116Hz 309Hz
2 6500 237Hz 4.5KHz
3 387 3.86KHz 62KHz

特写
我知道,这个作品技术落后,无任何创意,其实就是一个玩具,我就把它当作一个练手的机会。总而言之,重在参与。

我的工作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Rf上并联两只二极管,一正一反试试

我感觉应该是两个 正反并联。这样接发光管应该是不工作的。

楼主(2017-11-03):
引用 网友B:
成本也得几十元吧。几十元买一个比自己做的质量好多了,没必要折腾。

信号发生器我有,但我就想折腾。我会花1000元买材料、工具来做一个100元就买得到的东西,乐趣就在于折腾。
谢谢回复。

网友C(2017-01-06):
        文氏电桥信号发生器具有非常低的失真,稳定性也不错。制作的关健在于选频网络元件参数,对应元件数值配对误差要小,双联电位器同步性能要好。因为选频网络具有尖锐的选频特性,元件配对不好,反馈量急剧下降,就造成停振现象。调整R4增加放大量则会起振,但失直增大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D:
很实用的小仪器。
电路图上LED接法有错吧?

网友A:
在Rf上并联两只二极管,一正一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氏电桥信号发生器具有非常低的失真,稳定性也不错。制作的关健在于选频网络元件参数,对应元件数 ...

首先您的谢谢指导。
选频网络的电容我是用三位半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配对的,最后一个字都是相同的。
但双联电位器是否同步就没测试过了,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停振都是在双联电位器调整频率时发生的。这个一定要认真的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实用的小仪器。
电路图上LED接法有错吧?

谢谢,LED的接法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f上并联两只二极管,一正一反试试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高手 ,设备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如果效果不好,串在Rf上试试,具体的有点记不清

网友:
这是个很好的题目,但是,好像做实验的人不多。

网友:
赞一个楼主的工作台。  装备真齐全!

网友:
很不错,
为什么火停震知道吗?

网友E:
求洞洞板绘图工具,谢谢。ycx11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洞洞板绘图工具,谢谢。

这个软件的名称是:Abacom LochMaster V4.0
软件大小:13.9M。
由于权限,我每天只能上传10个295K的文件,刚才把它分卷压缩了一下,共42个文件,要5天才能上传完毕,所以你还是在网上自己下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的名称是:Abacom LochMaster V4.0
软件大小:13.9M。
由于权限,我每天只能上传10个295K的 ...

谢谢坛友,我试试看

网友F:
这个电路的缺陷就是采用电位器作为调整频率。因为双连电位器的同步不如空气电容器双连好,在电位器调整频率的过程中容易由于同步性不好,无法保持选频桥路的正反馈系数为三分之一,所以不是失真就是停振。稳幅的电路本来试图自动适应正反馈系数的变化的,无奈热敏电阻的非线性太大,适应性很不好,无法满足预定的稳幅要求。所以在成熟产品中,会使用钨丝灯泡作为负反馈的稳幅措施。楼主不妨试试看,当然参数要选对,接法也要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的缺陷就是采用电位器作为调整频率。因为双连电位器的同步不如空气电容器双连好,在电位器调整频率 ...

谢谢,我会抽时间试试的。

网友(2017-02-25):
这个电路我做过,感觉不是太好,主要的问题是频率改变了波型也随着变差,调整不易。

网友:
家里的装备真不错!!!!!!!!!!羡慕

网友G:
试试那个热敏电阻改成光敏电阻,用一个发光二极管把输出信号整流后照那个光敏电阻可以调整的很理想,别忘了把那两个封装在一个铅笔管内做成一个模拟光耦。这个效果远好过热敏电阻。如果能找到1.5伏超小灯泡(有个很正式名字叫“脑干毛泡”)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那个热敏电阻改成光敏电阻,用一个发光二极管把输出信号整流后照那个光敏电阻可以调整的很理想,别忘了 ...

谢谢指导,我找时间试试。
为什么不直接用光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找时间试试。
为什么不直接用光耦呢?

光耦后面要滤波的,而且输出是个三极管,怎么用?

网友(2017-03-28):
对楼主的设备滴口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试试那个热敏电阻改成光敏电阻,用一个发光二极管把输出信号整流后照那个光敏电阻可以调整的很理想,别忘了 ...

对灯丝电阻有什么要求吗?不知道BP机里面的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灯丝电阻有什么要求吗?不知道BP机里面的可以不?

发光就行,你一试就知道了,关键是选择光敏电阻!这个东西有几档电阻范围,要找与你需要的匹配的电阻。

网友(2017-10-23):
非常标准的工作台。

网友B:
成本也得几十元吧。几十元买一个比自己做的质量好多了,没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器我有,但我就想折腾。我会花1000元买材料、工具来做一个100元就买得到的东西,乐趣就在于折 ...

支持折腾
但问题是折腾后的东西放哪儿摆。我家都被我搞得乱七八糟没地方摆东西了,真羡慕你的工作台那么整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器我有,但我就想折腾。我会花1000元买材料、工具来做一个100元就买得到的东西,乐趣就在于折 ...

支持折腾!当年为了折腾这个振荡器,花了480向南科邮购的SR8示波器,调试好了示波器就睡大觉了。70年代美国的无线电杂志里的电路是用47号小电珠稳幅的,这个47号灯泡我找了30年也没找到。国内专业级的文氏电桥振荡器用一种专用的4端器件来稳幅,真空密封在类似于一个花生管大小的玻璃管内,里面一个加热器与一个热敏电阻烧结在一起且相互绝缘,一共只有不到一粒小米大小以减小热惯性。

网友(2017-12-06):
支持折腾!不知折腾的结果如何?可以把你那老仪器指示灯的小灯泡取出来拆掉灯头,作稳幅用

网友:
支持 用国产的 5G28.。。不错

网友(2018-03-12):
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支持楼主,动手能力很不错,而且茶叶盒都用上了,废物利用

网友(2018-04-14):
想弄个0—20M的信号发生器

网友:
很好,跟随电路不错

网友:
洞洞板绘图工具我有,已发送

网友(2018-05-21):
买块ICL8038吧,2块多很便宜。其实关键在于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洞洞板绘图工具,谢谢。

洞洞板LochMaster V4.0已发你邮箱,请查收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洞洞板绘图工具,谢谢。

洞洞板LochMaster V4.0

网友:
洞洞板LochMaster V4.0,已发给ycx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