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池电压低于多少伏,打不起火

楼主(2017-01-06):
汽车三年,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三年以后换电瓶,老司机说说看。

网友:
铅酸蓄电池的电压10.5——13.8V。衡量电池性能的主要指标是内阻,不是电压。电池内阻变大,输出电流就会下降。

网友:
一般情况一只报废的电瓶,空载端电压也能达到12v附近。一些卖旧电瓶的标称电压正常,也许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
电池内阻变大空载时端电压也有12v左右,所以电压不能表示电池容量是否足够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电压只有11.6

网友:
我的都四年半了,还行的!

网友A:
一般也就三四年寿命,到了这时候容量变小可靠性就差了
我自己车上的电池用了四年多,但某天下午突然就没电打不着了,而两小时前还好好的,怀疑电池内部断极直接开着去更换了,到了蓄电池门市部熄火再尝试点火也确实还是没电,直接以旧换新

网友:
分车型,大部分低于11伏就有点困难了,使用状况不同不可能按使用年限来看,用六年还很好的也相当多6

网友:
电子设备越多的车,越是要求使用好的电瓶,不过具体年头还是跟使用习惯相关。

比如您车上是三屏幕的(全TFT仪表,中控台上头10寸大屏,下面还有个7寸小屏),全车电吸门开关的,座椅就不用说了,清一色全电动的。。。。。。。。。。。。您说电瓶费不费??

网友:
用博士的一般可以用5-6年,前一个用了6年被修车的过放才坏的。你看一看一下状态泡,还有就是关掉发动机不要用电可以保证电瓶寿命。

网友:
内阻变大了,我以前的标致207电瓶用了七年才坏。

网友:
我试了我的车低于11负就打不着了,第一个电瓶(也就是原车)用了5年多,要不是忘了关后备箱把电池亏空的太长了,可能用6年都没问题。

网友:
我用过6年换的,不过一旦打火感觉不行就要立刻换

网友:
这个是福禄克88V汽车万用表使用手册上的参数

网友:
不要光看电压,要看它的带负载能力,也就是看它的内阻大小;

网友:
修车的时候,有个司机开的国产车,用的国产红旗组装电瓶,车开拉8万多公里,钢盖都没有动过,电瓶用拉10多年没有换过

网友:
不尽相同,但电压不能做依据,应该第一是电池容量,第二是马达吻合线圈,第三是发动机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也就三四年寿命,到了这时候容量变小可靠性就差了
我自己车上的电池用了四年多,但某天下午突然就没电 ...

路上就怕你这样

网友B:
我认为只要还能正常打火启动电瓶就不需要换。我的7年了才刚换。
要你3年换的是4S吧?他们倒是希望你每天换

网友:
一般低于11V就难启动了

网友:
电压不是衡量电瓶容量的决定因素

网友C:
来矿坛的都是会两手的,找个15V的开关电源,调一下电压到14.2V 经常短途行车的,勤给蓄电池充充电,延年益寿。

网友:
貌似电压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有的低于11.6就打不着 有的不到11也能打着了

网友:
低于11伏带不动起动机

网友:
支持9楼,一般都是电极硫化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只要还能正常打火启动电瓶就不需要换。我的7年了才刚换。
要你3年换的是4S吧?他们倒是希望你每天换 ...

你天天上下班开吗,在我知道的朋友还没有开过五年的。

网友:
我的用六年了。

网友:
我还没有一个电池可以使用3年的,就算是风帆,也只是2.5年

网友:
我的赛欧马上3年了,还好。

网友(2017-02-10):
最好挂个响应快的表头观察启动瞬间的最低电压。10V以上很好,

网友:
用测电瓶的表测一下放点电流   放点电流九个多就能凑合着用

网友:
车能点火,电池无事,数月不开另一回事。

网友:
我车着的时候一般13多,熄火后可能低于13,感觉要补点点电了

网友:
电瓶寿命与汽车启动的频次直接相关,与行驶里程间接相关。因为,电瓶主要是汽车的启动电源,打着火后主要由发电机供电,电瓶处于充电状态。所以,汽车启动频次越高,电瓶消耗越大,寿命相应缩短;而行驶里程则与每次的路途远近有关,跑长途,汽车启动的频次自然少,跑短途启动频次自然高。

网友:
容量不足的电瓶,电压高也没用。

网友:
免维护电瓶要坏的时候提前没有征兆,刚停下车就打不着了,备一副电瓶搭线找车帮一下。

网友(2017-05-03):
我的好像低于12v就打不着了

网友:
这个主要看电池的使用环境,放在机盖里面发动机旁边的寿命差不多三四年,我的毕加索是放在主驾座椅底下的,有车友用了七年还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矿坛的都是会两手的,找个15V的开关电源,调一下电压到14.2V 经常短途行车的,勤给蓄电池充充电,延年益 ...

开关电源最好别给电池充电,临时应急还可以。稳定的直流电充电,会影响寿命

网友:
没有一定说电池三年要换。
每次出车时间足够长,电池经常充满的话六七年不是问题。
经常跑十分钟就熄火的,三年换两个也有。

网友:
低于10伏电池报废。

网友:
没法定论。
电瓶带动启动机,是一个整体回路。

电瓶使用年限,也类似。跟用车习惯,时长,充电状况密切相关。
我的1.6轿车,二手电瓶,都能用不止3年。一个原车电瓶,用6年以上的很多。用不到3年的,也不少。

网友:
我的车,已经七年了,每次启动都是一次性的,当然我很注意用车习惯

网友:
低于10V,很多车就保护,不让打火了。

网友:
常开车,学习一点充电、测量内阻的方法,这是必需的,不麻烦。否则就得勤跑修车铺子了。

网友:
我最多也就3年,搞过一次路上没电,搞怕了

网友(2017-07-09):
我的已经5年了,启动还可以,不知能不能用到6年。

网友:
车用电瓶用了几年后最好到正规地方检测一下电瓶内阻什么的,也好心里有数。

网友:
看情况,若是南方的话5年不换都有的,我最长纪录是7年。但是车里面备有应急启动电源。

网友:
这个不单电压的问题!跟电池内阻关系大,电池如果老化了内阻大了你电压再高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天天上下班开吗,在我知道的朋友还没有开过五年的。

我朋友的老捷达用了6年,原车电瓶,我这还是北方

网友(2018-08-24):
正常应该三到五年寿命,这个你自己就感觉出来了,尤其气温低的时候启动困难或者直接不启动。

网友:
换吧,这个久了容量下降厉害就不好用了

网友:
看电流输出能力,3到五年电池也差不多了

网友(2018-09-28):
点火时不能低于10v,不能在低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车发动机多大排量,电池多大,很多因素的

网友(2018-11-08):
涨姿势了,谢谢大神们科普

网友:
我的电瓶75按时,两年,换的,早上突然打不着车,换了

网友:
电瓶理论寿命三年  要是大品牌的 而且平时保养的好 能用三年多   但也多不太久了  要是总熄火听歌  关发动机后有电器不关 那电瓶肯定不能用过三年的 电瓶主要看个人保养 没注意保养电瓶最好是到三年就换了  要是打火很痛快的话电瓶就没什么事   把车停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测电瓶电压要是低于十二伏就得换电瓶了

网友:
我的电瓶6年多了,前段时间出现了一打火就报警无法启动,但听启动机运转的声音感觉还非常有力,感紧用备用电源启动了去换个电瓶。感觉这个和车辆的设计也有关系。

网友:
我那天打不着火,一试只有7V

网友:
我买的瓦尔塔比上一个旧的轻了几公斤,我只能往好处想,工艺提高了。

网友:
今天刚换了个新电瓶呀!空载电压是12.6v!可就是冷车打不着火!热车可以!可能就是所谓内阻增大了吧!换了超威的!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