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示波器维修汽车电路

楼主(2017-01-06):
看到示波器做活动5折,冲动的入了一个,不过买回来发现不会用。朋友推荐上论坛学习请教各位。请问汽车电控该怎么分析波形。

比如 如图测量出来的一些波形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问题,正常吗。

网友:
不客气,首先学会示波器的自校说明书上有,'知道如何读出数据。从中掌握波形的幅度,时间。

网友A:
多少钱买的!看外表好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看外表好像不错

活动半价买的,100M4通道的,2000多,不过不会用呀

网友B:
麦科信的,同有台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麦科信的,同有台很少用

能教我怎么用吗,用了两天觉得机器很强大,不过不会看波形

网友C:
能测出波形就可以了呀,在每个电路的波形都是不一样的.要看波形正不正常,这个要对比法才行.

网友D:
示波器很高级啊,麦科信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很高级啊,麦科信哪个型号?

活动买的TO1104啊,看到店庆5折就入了,拿回来发现不会用,看不懂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测出波形就可以了呀,在每个电路的波形都是不一样的.要看波形正不正常,这个要对比法才行.

感觉机器很强大,价格便宜,看视频连WIFI啥都行, 就是不会分析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机器很强大,价格便宜,看视频连WIFI啥都行, 就是不会分析波形

波形是要参考汽修车书里面的波形的呀,要不然也只有对比法,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E:
会用示波器的前提是熟悉要测试电路的原理,否则没有用!

网友F:
修着修着就会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着修着就会看了,,,

所以在努力学,不然修着修着就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用示波器的前提是熟悉要测试电路的原理,否则没有用!

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网友:
首先要会看懂线路,和分析线路,知道某个波形出现在某个测试点上是什么意思,波形不对的话或则没有波形是代表这部分电路不工作,工作不正常,与这部分线路上那些元器件有关联。学会使用示波器知道如何用示波器的探头去哪里测试。许多人认为有了示波器就可以很方便学会修理,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前提是有了修理基础才可以。否则就是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