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6010瓦的电热水器,带多少安的漏电保护器合适?

楼主(2017-01-06):
20A、32A还是40A?要不要带脱扣器?

网友:
当然32安以上的

网友:
功率除电压就得电流.看看多少电流就可以选了,

楼主:
如果该选32A的,我却选了40A,会怎么样?

网友A:
选40A是可以的,快速热水器需要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漏电保护比电流大小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40A是可以的,快速热水器需要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漏电保护比电流大小更重要。

再多问一句,到底选40A合适还是32A合适?另外漏电动作电流选30mA还是5mA?

网友:
不用这玩意,再安全也不如燃气或储水式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多问一句,到底选40A合适还是32A合适?另外漏电动作电流选30mA还是5mA?

220V/6KW 的电热水器,计算电流:6/0.22/0.99=27.55A
保护断路器选择:壳架电流63A的微型断路器;分断容量10kA;断路器过载长延时整定值=32A/C型动作曲线;带剩余电流动作附件。
                            剩余电流动作附件规格——30mA/0.1s(电子式),最好选用电磁式。
线缆选择:假定敷设方式——铜芯塑料绝缘导线穿钢管,埋地或暗敷设于墙体内,环境温度35℃,对应铜芯塑料绝缘导线的长期、连续载流量,应选择10mm2,
                  保护管径——SC3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6KW 的电热水器,计算电流:6/0.22/0.99=27.55A
保护断路器选择:壳架电流63A的微型断路器;分断容 ...

漏电保护器选2P的还是1P+1N的?这个选择是个很有学问的问题。

楼主:
另外,gjl_555朋友,63A会不会太大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gjl_555朋友,63A会不会太大了点?

友情提示:63A—断路器壳架额定电流。
                 32A—断路器过载长延时整定值。C型动作曲线(一般照明线路保护用);D型动作曲线(电动机线路保护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电保护器选2P的还是1P+1N的?这个选择是个很有学问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单相照明线路220V(V):选1P;推荐1P+N。选1P则终端配电箱内必须配置N线母排,选1P+N则不必配置N线母排。
如果负载线路不允许有杂散电流,经不期望路径流过,则应选择2P(供弱电机房、消防控制室等对电磁敏感设备供电线路,低压配电设计规范里有相应规定)。

网友:
四十安比较稳妥,开机启动电流大,没有足够的电流余量很容易造成空开部件老化

网友:
空开是保护线路为前提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该选32A的,我却选了40A,会怎么样?

应加上余量,否责触点过热烧坏.选开关与导线还视是"连续/断续..........工作.环境........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