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棘轮的重生!

楼主(2017-01-06):
几天前一个在一兄弟修理厂看到这把棘轮,被扔在满是油污的角落。捡起来看了看,手感告诉我这应该是把不错的工具!有分量。稍微擦了下油污,好家伙,台湾同胞的产品!以前没研究过棘轮,问兄弟为何怎么好的工具被扔在废油堆里?原来手拨的那个换向柄断了!换不了正反方向了。于是拿回来研究研究。汽修厂废油堆里的工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惨状我都不好意思拍照),回来把家里所有去污的什么喷剂都用了个遍,终于能烂上眼了,于是开始想办法修复它!和大虾们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断了,靠!这应该是合金钢的,能把他弄残了,得要多大的力量啊!
如果用金属片修复不好加工,于是找了块硬塑料来替换,其实很简单,打磨好尺寸,用电钻在一头的中心钻个洞,断面被我磨成半球形,钻出来的洞也是半球形的,大小合适。
用AB胶固定吧!还有别的更好用的胶吗?欢迎大虾们喷我!

台湾同胞的东西用料还是很实在的,里面基本没有磨损!

胶干透了!试试很合适!

自认为还算完美修复!

网友:
不错,简便易行的修理方法。下次再断还是该考虑用金属件来修复,打几个小孔攻丝,比如1.5mm,用304螺丝固定小扳手。

网友:
我发现汽修厂用工具不讲究成本和耐用性, 只为价高之上,  这种棘轮扳手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个部位, 其实相对于 名牌效应, 国产正品的老款棘轮寿命远比这种日式棘轮寿命长N倍,

  还有一个棘轮扳手中的锁紧顶块部分是不加黄油润滑的 一般都是用普通机油润滑即可

网友:
胶的不耐用吧,上氩弧焊应该不错

网友:
拨动的部位是塑料的不耐用

网友:
加了黄油,时间久了就没有清脆的“咔咔咔”声响了

网友:
中间的主轴装反了

网友:
过去碰到打滑的,把换向片磨小点,使棘轮和棘爪接触更紧密,还能凑合用一段时间。

网友:
我这买个也就十五块钱,质量还行,不过我们这叫快速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