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这两块把是修还是不修了

楼主(2017-01-07):
MF10,指针飘忽不定,测量时有反应,目测不线圈坏了,就是失磁。
MF12,卡针,返回位置有时到头打针,有时不会回到头。

网友:
值得折腾的好表

网友:
拆开看、检查才知道什么问题,不可轻易下结论。

作为仪表的磁钢稳定性非常好,一般不易失磁。
多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表现在还好好的,不要认为时间久了就失磁。

指针表家族中这两块表算是比较经典的,值得修复。

网友A:
修,享受的是修的过程并不一定是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享受的是修的过程并不一定是结果。

修,我是不行了,老眼昏花,以前简单的换个电阻,二级管什么的还行,现在不行了。听说坛子里有个杨师傅是专业的,不知道现在还修不修了。

网友:
都是好表。
卡针那块表估计拆洗清理表头就可以。
指针飘忽不定那块表,要确定是否表头问题,可以单独用外接电源测试,如果表头是好的,很值得修。

网友:
出了合算,维修费用不低

网友B:
老兄,边玩边退烧吧,老玩家手头得有,能用就好,收藏物经典不经典的,除非孩子们比你还热衷DIY,否则能有几个识宝又肯出好价的?

网友:
俩表都不错  值得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边玩边退烧吧,老玩家手头得有,能用就好,收藏物经典不经典的,除非孩子们比你还热衷DIY,否则能有 ...

您说的非常对,玩不动了,孩子们没有一个有兴趣的。看来我这一堆东西都得卖废品了。

网友:
失磁很少的

楼主:
MF10测量有指示,只是误差非常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MF10测量有指示,只是误差非常大。

估计是分流电阻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分流电阻开路

表针乱晃阻尼不好,估计线圈可能有问题,

网友:
要是表头灵敏度不够.就麻烦了

网友:
收藏了吧,修好了也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表可以折腾一下 练手

折腾不了了,手眼都盯不上了。老了

网友:
卡针可能是铁芯空隙里有铁屑,用针可以搞出来,指针飘忽不定可能是有接触不良现象,检查接头和选择开关、插头插座一般可以解决。值得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