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UPC1018C和LA1201内部电路图

楼主(2017-01-07):
在论坛经常看到有大侠推荐使用这两个IC特别是UPC1018C,说噪音比较低,但从网络和一些音响集成电路书籍就找到一些应用图,没有看到内部的电路架构,想看看是怎样的,今天刚好在一本老书上看到,相关讨论帖子可以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66805-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45456-1-1.html

LA1201

LA1201

UPC1018C

UPC1018C

网友A:
一本pdf书上有点UPC1018C的资料,转成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本pdf书上有点UPC1018C的资料,转成图片了:

这样补充一下资料更完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像1201这种只有中放功能的集成块有何存在的价值,中周要外接还不是只在输入端用一个,鉴频仍然要用锗 ...

参考前辈们的说法:主要是集IC和分立元件之优点,可以灵活运用于各种接收制作中,这样也可以说是优点吧,所以还有一些玩家追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像1201这种只有中放功能的集成块有何存在的价值,中周要外接还不是只在输入端用一个,鉴频仍然要用锗 ...

早期IC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为什么IC都这么先进了, 稳压,  各级恒流源, 差动放大, 但做出来的机机性能就是没简单的分立组件好???

网友(2018-01-25):
谢谢楼主  正在找 1018  我的收录机调幅 收不到台。。调频 杠杠的。。

网友:
电路复杂些,但是稳定性高些。

网友:
楼上的 老师 我的调频正常 调幅 一点声音没有。测量电源电压 是8v。。有木有 1018  各个脚的电压值,,求赐教。。。

网友:
比例鉴频器躁声低,基本上不用加静躁,音质也好于一般的集成电路釜鉴频。

网友(2020-08-15):
请教大家, upc1018鉴频中周里面的槽电容容量是多大?现在有台机,FM声音好小,想换下,多谢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20-8-18 22:15):
今天试了,用47-50可以,56就大了点,磁心旋到最外面了。还有输出那个中周电容,改天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