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看不懂的汽车音响接线图

楼主(2017-01-07):
淘来一台车机,按图接线喇叭不响,以为是坏的没做研究。又淘来同样的一台,同样的毛病,就奇了怪啦就这么巧吗,再仔细看看接线图,发现两条以前没见过的接线,一条(音频共公端子)还有(左声道,右声道)各一条,这三条线和喇叭接线不在同一个尾插上,不知道应该接到哪里。喇叭不响是不是这几条线没接的原因请坛友赐教。

楼主:
补图第一次发图,发多了删不掉啦,请谅解。

7724622[/attachimg

网友:
俺的眼神不太好 看不清

网友:
新手汽车音声问题不应在矿石区发帖,应上音响区呀,一般汽车音响接线,只要将电源接对,一般都能发声,估计电源接的不对,正确应将ACC端与+B端接到+12V,主接地端接-12V上。声响公共端接右/左声道-,左声道接+,右声道接+。

楼主:
谢谢坛友关注新手发帖没经验请谅解

网友:
发个清晰的接线图看看

楼主:
补两张清晰图片

楼主:
不知道音频公共端子和左声道、右声道是接什么的,喇叭不响是不是和它有关。

网友:
9楼图片一样接,应可出声。

网友:
你只是点亮了车机 显示屏 有控制接线端的  也就是电源端

网友:
刚看了看图
两个+b 两个acc 四条线接在一起  也就是电源﹢
地线 也就是- 全部接在一起 不响就是坏了

网友:
那个音频公共端子和左声道、右声道可能是线路输出或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