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明白了晶体管混频器的原理

楼主(2017-01-07):
晶体管混频器的原理电路如图下图所示,在发射结上作用有三个电压,即直流偏置电压 vBB 信号电压uS 和本振电压uL 。为了减小非线性器件产生的不需要分量,一般情况下,选用本振电压振幅u LM>>u SM ,也就是本振电压为大信号,而输入信号电压为小信号。在一个大信号 uL 和一个小信号uS 同时作用于非线性器件时,晶体管可近似看成小信号的工作点随大信号变化而变化的线性元件。

网友:
混频本质上就是一个乘法器,一个输入控制放大系数(可以为负值,也可以为0),一个输入被控信号,输出两个信号的乘积。最直观的理解就是一个电位器,转动电位器的角度控制放大(衰减)系数,中心抽头输出乘积结果,只是转动电位器的频率不可能太高而已。

网友A:
可以理解为先叠加再检波,电子管混频就是这种原理,先将本振信号和外来信号进行叠加,波峰加波峰就是最大,波谷加波谷就是最小,这样就有一个新的频率了,即叠加波峰和波谷,这样经过检波削去下半周,再输入到中周进行选频以后变频就完成了。

网友B:
就是一个乘法器

网友C:
混频器和调制器好像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混频器和调制器好像本质是一样的?

本质上确实是一样的,两个信号相乘。千万别理解为相加就对了。

网友:
两个信号相加是不会产生新的频率的,相乘就能产生和、差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乘法器

理想状态是两个cos相乘,这样谐波就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先叠加再检波,电子管混频就是这种原理,先将本振信号和外来信号进行叠加,波峰加波峰就是最大, ...

电子管变频是不是跟场管一样原理?

网友:
相乘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状态是两个cos相乘,这样谐波就最少

双平衡混频器/调制器是实现理想结果的最好结构。

网友:
当一个频率的幅度足够大,使变频管工作在放大到截至(或饱和)的间歇开关状态也是能够混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管变频是不是跟场管一样原理?

不清楚,混频管有七个栅极,两个栅极分别是本振和信号栅极,对屏流都有控制作用,利用非线性作用,实际上就是一种栅极检波作用进行混频的,理解为先叠加再检波要简单一些。

网友:
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