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收音机 SONY CFM-31S只有FM能出声,SW1、SW2和AM都没有声音

楼主(2017-01-07):
机缘偶合获得SONY CFM-31S一台,收音机现在只有FM能收音,波段开关切换到SW1、SW2和AM不管音量旋钮调到多大都没有声音,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谢谢各位大佬。。。。
IMG_2031  IMG_203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波段开关一般是什么样的结构?
同侧连接还是对侧连接

你的这台机子是10x4的拨动式波段开关,一共有10组,每一边5组,每组4个档,对应四个波段。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小心的将其拆下来,使用高去污性能的清洁剂浸泡+清洗晾干,然后用万用表逐档逐脚测试,不行再浸泡+清洗晾干,直至完全良好再焊接上去。使用此法我修复过多台此类机器,至今使用完好。当然具体操作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细心。
当然也可以按这里的朋友介绍的使用WD-40进行处理,如果是按此处理,建议使用注射器+针头,目的是不要将电路板弄得太脏难处理。小心的将此液体注射进去,完了最好再注射清水将其彻底清洗干净然后晾干,才能确保修复后还能长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newradios.net/forum_read.asp?id=62913&page=593&property=0&ClassID=0

谢谢广坛的链接,你是帖子的楼主吗?
这个是怎么清理?

网友B:
波段开关用电子清洁剂喷一下
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段开关用电子清洁剂喷一下
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WD40可以吗?

网友B:
WD40没用过.应急时用酒精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40没用过.应急时用酒精试过

我对自己的焊工不是很有信心,如果是真的是波段开关氧化接触不良,有办法用万用表测量确认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对自己的焊工不是很有信心,如果是真的是波段开关氧化接触不良,有办法用万用表测量确认吗?

有图纸应能分析的出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应能分析的出脚位

只能跑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跑电路图吗

这些问题百分之80--90都是波段开关引起的

网友:
先检查波段开关

网友C:
你的这台老收录机既然调频台收听正常,应该说保管的还算不错,调频的中频调谐都能正常工作,调幅部分的应该更好一些,重点检查波段开关是正确的,可以用数字表最小电阻档对波段开关测试一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台老收录机既然调频台收听正常,应该说保管的还算不错,调频的中频调谐都能正常工作,调幅部分的应该 ...

谢谢,这种波段开关一般是什么样的结构?
同侧连接还是对侧连接

网友:
WD-40没问题,正品的话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