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在旧屋里抄出来小时候的收音机,不响了,怎修呢?

楼主(2017-01-07):
今日在旧屋里抄出来小时候的收音机,小时候我都是抱着睡的,一直到上中学就不听了,改听磁带机。今日上旧屋搞卫生,在一旧柜顶上放着,厚厚的尘灰,勾起了我小时候的记忆。。。放了一节电池入去,没反应了

盖都不见了

盖都不见了

很多尘

很多尘

楼主:
佛山无线电一厂的钻石牌,小时候都是我和爷爷一起听的,爷爷听评书,我喜欢听歌。后来爷爷走了,我也上了中学,机不受欢迎了,乱丢放,我们也去了新房住,想不到今日重见...

网友:
感同身受,我也是爷爷带大的!非常值得修理好。

网友:
看这成色电池弹簧清理或零件脚断都有可能------

网友:
电池触点刮下,

网友:
哇塞,好像我小时候家里也有这这

网友:
喇叭音圈肯定都被锈堵死了,需要更换整个喇叭。其他铁件可以拆下除锈,线圈霉断可以重绕,三极管断脚也需要更换,半可变电容和可变电容估计也得换掉,--------这个收音机打理起来估计够费时的。

网友:
没有电子基础的话,怕你自己修不好。

网友:
先打扫卫生,估计还是电池接触不好,都锈成那样了

网友:
那根磁棒蛮漂亮滴!

网友:
先把电池座搞好,然后确定喇叭是否完好,若好的就把耳机插孔短接。上电池试,估计就有意外惊喜。
如果仍没有那你就慢慢研究吧

网友:
先让它晒几天太阳,然后清灰,话说现在有些原件不好找了

网友A:
这类电路不算复杂的分立元件收音机理论上没有不能修复的,取决于代价大小而已。具体此机首先是拆解后逐件清理,其次是更换明显损坏(破损断脚等)元部件,再就是通电自后级往前级检测一步步解决可能的故障或性能变差问题,最后统调---当然这些要有些电子基础、维修经验和花费不定的时间精力。
此机作为较少见的小台式1.5V收音机,打理修复后或者仅仅清理干净后也有一定收藏价值。楼主不妨试试。

楼主(2017-02-11):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路不算复杂的分立元件收音机理论上没有不能修复的,取决于代价大小而已。具体此机首先是拆解后逐件清 ...

谢谢大伙们的技术支持。机器已经修好了。我是先打扫卫生。无意看到电路版断裂位置,焊好开机有声音了。

网友:
那年代的收音机质量就是好!

网友B:
估计问题不大。先打扫下卫生,电路检查三个重点,一电池正负极除锈,二音量开关除锈,三耳机插口弹性开关除锈,以上三点保持畅通,否则无法进行下一步。它只能静悄悄的跟你大眼瞪小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问题不大。先打扫下卫生,电路检查三个重点,一电池正负极除锈,二音量开关除锈,三耳机插口弹性开关除 ...

已经修好了,谢谢师兄

网友:
跟风在本坛入了两台只有中波的老机,折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