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尘十年南京AK47万用表整机无反应

楼主(2017-01-07):
误会测电压档。查遍电阻无大变值,只有这个元件有些异常。正328欧反480

网友:
             2AP9??

楼主:
这是肖基二极管?耐压几V。阻值怎样才正常?

网友A:
锗管2ap,可用2Ak之类或是1N60替代,正,反向电阻应该是10几至三四百左右较正常。最好查一下线路图,要方便多了

楼主:
锗管还能买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管2ap,可用2Ak之类或是1N60替代,正,反向电阻应该是10几至三四百左右较正常。最好查一下线路图,要方便 ...

金山47型线路图哪里有

网友:
这种是印刷电路板开关不牢靠

网友:
2AP的老货,价格较贵,可以直接用1N60替代。都是锗管。至于金川47万用表图论坛内和数码之家搜一下,肯定有。

网友B:
先看看表头还在不在家里,说不定回了姥姥家了,你换了半天不说,表头去了姥姥家就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表头还在不在家里,说不定回了姥姥家了,你换了半天不说,表头去了姥姥家就没戏了。

表头短接后摆幅变得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头短接后摆幅变得很小

拿个数字表在电阻档,高档位,把线圈量一下就是了。

楼主:
测了看不出

网友:
从描述看表头没坏,别的都好办,就那几元件,好修。

楼主:
问几家店竞没锗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几家店竞没锗管

淘宝上有啊

网友:
往后一些呀!!!!

楼主:
过年了物流放假。暂时搁置

网友(2017-06-25):
先确定表头是否烧坏

网友:
只要表头没问题,至于2AP9,那都是小问题

网友:
2AP9我有许多,旧的

网友(2017-07-28):
修过和这个表差不多的47表,电阻档测220V了,烧了保险丝,并联在表头上的2个保护二极管也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C:
25元包邮到家了。。。。不必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元包邮到家了。。。。不必修

这种内磁表建议电子爱好者不要用了,性能和寿命都不行的。

网友:
用小玻璃管2N4148替代

网友:
用1N4148代替即可,是表头双向限压二极管

网友:
这种47表还见有卖的,不贵。三四十元

网友(2017-09-02):
这种表的维修价值真不高!玩玩可以,用它搞维修很可能引起误判和误事,你懂的!

网友:
老管子不太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