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P系统笔记本电脑连接投影仪只能显示桌面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7-01-08):
    前两天从论坛入了一台投影机用VGA线连接XP系统的笔记本电脑,开始投影机显示无信号,调整电脑显示里的第二个选项选择将windows桌面扩展到该视器上,投影机有信号了但是只显示电脑桌面的背景,没有电脑桌面的软件图标,百度了一下,将电脑显示里的2中 使用该设备作为主监视器 打钩,打钩之后不能保存。但用Win7系统的台式机连接投影机正常显示。不知道这是怎么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显卡驱动的问题,重新安装完全的显卡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的问题,重新安装完全的显卡驱动试试。

感谢朋友的回复! 待会试试。

网友:
调整电脑显示里的第二个选项选择将windows桌面扩展到该视器上,这里应该还有个选项是复制,你选 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复制选项,朋友你说的复制在哪

网友:
旧主板在BIOS内设置启动那个硬盘!新的可以先用系统硬盘进入后在管理内设置主从盘

网友B:
发错了!更换驱动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的问题,重新安装完全的显卡驱动试试。

重装显卡驱动后投影机自动搜索出笔记本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错了!更换驱动就OK

楼主言之有理,重装显卡驱动后OK。

网友:
Fn+F8,一般快捷键解决,不需要设置

网友:
XP一般得安装最新版驱动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楼主:
新年快乐!

网友(2017-02-19):
显卡设置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对吧,你重新装驱动试试

网友:
复制模式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