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音响坏了

楼主(2017-01-08):
广场舞音响坏了,插电已后,充电灯亮,小屏无显,如要维修从何处入手呢?

折开的情形

折开的情形

排线进来有电压

排线进来有电压

最主要的板子

最主要的板子

网友:
坏了好!广场扰民是一大公害

网友:
顺着电源往前面查,,,,,,

网友A:
买一个比修简单。我的美的豆浆机坏了,掏一块电路板主板来,几个插头拔下来,新的板插上去,螺丝和密封圈弄紧,好了。
时间就是金钱,没有时间去耗着修这种东西。
补充一下,昨天跟几个做过维修的老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大家一致认为,现在维修都在电路板这一层次,甚至在模块层,跟以前有很大的差别,谁也耗不起去找电路板上的一个电阻或者电容的损坏引起的故障。你就是叫来售后的,他也是给你说,主板什么的坏了,整块换掉。他们也得吃饭养家糊口,给你花一个小时把一个因电阻或者电容失效引起的故障给排除了,这一天下来挣不了几个钱,多收你一点,你愿意吗?一个电阻一分钱不到,可是找到失效电阻得有多少时间成本?所以一方面是维修的被人说黑心,另一方面维修人员自己觉得窝囊养不了老婆孩子。
昨天我们几个人都不做家电维修几年了,倒是转向工厂设备维修。比如我一个徒弟,接手一个工厂的供电,因原来的功率因数不合格,每月老板要多花7万多电费,急得跳脚,我这个徒弟去了以后,知道是什么原因,给老板弄好了,其实就是调整了一下控制器的设置参数,每月的7万多电费冤枉钱不用花了,老板给他一千元,总共花了一个小时不到时间,双方皆大欢喜,对老板来说,这7万多的效益只花了1000元成本,对我徒弟来说,一个小时入账1000元,就像是天上掉馅饼呢。在当今社会,特别是房地产大肆腐蚀实体经济的分正常状态下,你没有本领找饭吃,就得被淹没的。

网友:
三楼说得对,先从电源查起。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比修简单。我的美的豆浆机坏了,掏一块电路板主板来,几个插头拔下来,新的板插上去,螺丝和密封圈弄 ...

家电维修界的困境,不少人都清楚,也能理解,但自己的东西自己修的话,不能跟专业维修一样换板换模块,那样容易花冤枉钱,所以要分清专业维修和业余维修,业余维修跟专业维修不是一回事。

网友:
靠求助想修功放有点难度,至少你需要有电路基础,顺着供电路由开始找,遇到疑难问题求助也许可以帮到你。

网友:
业余还是以元件级维修为主,一是兴趣使然,二来省钱。靠维修吃饭当然要考虑效率,但即使是专业维修,换下来的板子还是要返厂进行元件级排故,经修复和测试后,仍然要用于产品。

网友:
基本上是解码板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解码板供电的三端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