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广场舞音响坏了谁帮邦我

楼主(2017-01-08):
我的广场舞音响坏了谁帮邦我,电池没了,插电充电灯亮,屏无显,无反应也没声,要修从何处入手呢?

网友:
很大可能是电源坏了

网友A:
这种太简单了 ,不知道怎么说起

最大的电容 两个脚检测一下有没电压 。

不要说你万用表都没有 啊

网友:
没电池插充电器一般不会出声的。建议你找个电池装上再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小区好几个类似东西都被砸了,那群老头老太太跟疯了一样追那个砸功放的人。

砸东西涉嫌违法!
以彼之道,还彼之身!
还是咱这小区办法好,弄个比他功率大的,录一段刮玻璃的声音,看谁受得了
两天,再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砸东西涉嫌违法!
以彼之道,还彼之身!
还是咱这小区办法好,弄个比他功率大的,录一段刮玻璃的声音, ...

这个办法好,估计得引起公愤

网友:
配好电池,检查从电源入口开始,,,

网友:
找修家电的看看,能修则修,不能修则换,这东西都是贴片件,很不好整,和一次性差不多

网友D:
楼主要是在乌鲁木齐的话
请直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太简单了 ,不知道怎么说起

最大的电容 两个脚检测一下有没电压 。

先谢谢,我有万用表先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在乌鲁木齐的话
请直接找我

先谢谢,我在辽宁呢,也不算远,下次去天竺去看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小区好几个类似东西都被砸了,那群老头老太太跟疯了一样追那个砸功放的人。

看看跟帖,估计你要喧宾夺主了,大家都在好奇老太太追砸功放的后续结果呢!

网友:
估计功放部分烧毁了  这类箱子功率一般都不足  开大声容易烧毁

网友E:
这个功放的充电器通过保护板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给功放板提供电源机器才工作。你先把电池连接好才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放的充电器通过保护板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给功放板提供电源机器才工作。你先把电池连接好才能测试。

谢谢,本人水平不限,找5V电池没找到,找到个6V电池不知接上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本人水平不限,找5V电池没找到,找到个6V电池不知接上行不行?

作为电源给功放没问题!
但5v应该为锂电,,6v为铅电,充电器不同,保护板不同,没法充电。

网友F:
最好不修,这个玩意太烦人了,你们倒是跳的挺开心,听有人可烦心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不修,这个玩意太烦人了,你们倒是跳的挺开心,听有人可烦心死了

楼下有跳广场舞的,直接往音箱上砸盐水袋,砸不死人,但是里面电路遇盐水就坏了

网友:
这东西坏了,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小区好几个类似东西都被砸了,那群老头老太太跟疯了一样追那个砸功放的人。

逮住220打死

网友:
我有一套舞台音响LAX K380要吗?13534597258

网友(2017-02-11):
引用 网友F:
最好不修,这个玩意太烦人了,你们倒是跳的挺开心,听有人可烦心死了

就是就,主要是那音质太差了,

网友:
广场舞音箱大多都是特美声牌子,音质太差了,

网友:
查电源部分吧!

网友:
检查功放模块 ,这个印象一般都是大音量大负荷操作的。
这样功放长期如此,容易老化烧坏。需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网友:
哈哈哈哈终于坏了,这种缺德电器根本不值得修

网友:
接电池试试吧,不好修

网友G:
都是什么现象你先说清楚啊

网友:
这东西容易修,从电源顺着找,很容易找到故障点。前几天给幼儿园修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是什么现象你先说清楚啊

没电池了,插的外接电源,6V500MA的,插上U盘没反应,充电灯开始亮,现在不亮了

网友(2017-03-13):
引用 网友C:
我们小区好几个类似东西都被砸了,那群老头老太太跟疯了一样追那个砸功放的人。

网友:
有趣,这个帖子分了二大部分,一部分如何修,一部分关心广场舞扰民的事了

网友:
我也不会修!如果你在太原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寛容吧,夕陽紅!
廣場讓給大嬸,屋裡或許會清靜許多?

网友:
这东西扰民吧。。

网友:
如果不说广场舞三个字恐怕网友态度会更积极一些。

网友:
先把电池去掉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