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居然找不到所谓的国产检波二极管2AP9是哪个厂家的,连个数据都没有?

楼主(2017-01-08):
在网上居然找不到所谓的国产检波二极管2AP9是哪个厂家的,连个数据都没有?
国产,,,也太丢人了。有谁知道在哪里能下到数据手册的吗?

网友A:
过去2AP9全中国都在产.无法尽录.参数也没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去2AP9全中国都在产.无法尽录.参数也没几个

2AP9二极管可以拿二极管1N60、1SS99或者BAT54来代替,其效果并不比2AP9差。
2ap9,高频锗点接触型二极管.可以说是二极管之中的元老,常用作高频电路中或检波电路中和人们最初的矿石收音机制作。参数反向击穿电压20V,最大整流电流5MA。代换时最好用还用锗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P9二极管可以拿二极管1N60、1SS99或者BAT54来代替,其效果并不比2AP9差。
2ap9,高频锗点接触型二极管 ...

二极管1N60、1SS99或者BAT54都比2AP9好..国产2AP9的一致性是个问T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就有好几个厂家的管子。

网友:
一般做检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2AP9全中国都在产.无法尽录.参数也没几个

厉害,看这个图片一定有些年限了。看了楼下的帖子才知道,原来2AP9真没有某个厂家具体的参数。确实是因为最近 在做矿石机,因为调不出声音,所以我自己通过信号发生器峰峰值2V,方波,直接接到,串联2AP9和喇叭,后来我又怀疑是不是我这个举动烧了检波管。因此才提出查询数据手册的。如此看来,2AP9可以通过5mA,那么我 的2V/高阻耳机阻抗700欧=2.8mA,应该没烧坏检波管

网友:
2AP9虽然生产的厂家极多,但这种金键点接触检波管其实对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早期军工(信箱代号厂)及大厂生产的那是名符其实的触点用金丝、引线用进口杜镁丝做成,质量没得说。后期一窝蜂上的就不行了,材料劣、工艺次、质量不稳、离散性大。当年山东省济南半导体一厂所生产的2AP9就曾经用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并获证书,可见质量不错。

网友:
2AP9是当年很多爱好者日思夜盼的元件之一.现在有些小厂在做,质量是一塌糊涂

网友:
我们小县当年就有生产,2AP9和2AK,管芯拿回来自己玻封印字,不神奇。

网友:
我在70年代组装的第一台晶体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使用的检波二极管就是2AP9!

网友(2017-03-10):
引用 网友C:
俺这老土还在用60年呆后妻的玩意哦!满满的回忆呀

棒棒的

网友:
资料多的是!这些器件早就淘汰,以前生产的厂家非常多,不同厂家参数都会有区别的,业余使用,很多型号可替代。

网友:
2AP9的生产厂家多得去了,随便找一家就可以了。

网友D:
只要是2AP或2AK的管子都能用的,矿机嘛,连矿石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一些不大的县份都有PN结烧结炉,所以当时做2AP9的厂不知道有多少。那个年代全国一盘棋,地方开个介绍信就 ...

版权涉及到利益问题,这还得了,个人利益,这是资本主义思想,怎么可取?!
要不是改革开放要引进外资外企,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大众)因为中国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而不愿在中国建厂,中国就不会有专利局和知识产权法。人大也为招商做贡献了!

网友:
2AP9,老检波管,有历史呀

网友:
早期的器件都是按国标来生产,包括2APxx、3DGxx、3DDxx等型号,也都是按国标统一命名的。

所以厂家生产时,只要达到国标参数,就可以打相应型号的标,因此也就没有厂家提供自己的参数。

网友(2017-05-23):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后期的2AP9不用金健了,别想在里面淘金。

网友:
二极管体积太小印不上生产厂家,但大包装盒上印有,你可看看

网友:
那个年代的工艺。

网友:
2AP9的生产厂家很多很多,实际性能不可能和参数表给的一样,如果只是用作检波,不必那么认真。把它接入电路,找个好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2AP或2AK的管子都能用的,矿机嘛,连矿石都用......

哈哈!用锗高频三极管的be结更好。以前的三极管贵,舍不得用,我看到一个用三极管检波的资料,就多用了一个在来复式单管机上。不过电路变得复杂了,后来又拆掉了。

网友:
1N60比2AP9好用,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