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善功放低音?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7-01-08):
买了一台二手TDA7296功放,感觉低音稍差,想稍改善些,各位大神有何妙招。对了,音箱是索尼5寸的三分频。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大神勿喷。。。

楼主:
图二是音调电路。在R103上并个50k的电位器可以吗?还是将音频耦合电容4.7伟发换成高级的音频专用电容10伟发。还有一个低音炮主箱,有源的,就是2.1那种。怎么和个功放进行组合一下。谢谢

网友:
最简单换音箱,或者增大输入电容容量

楼主:
功放大概60wx2,需要换那种音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放大概60wx2,需要换那种音箱

这个块子没有2X60w,好像±24V电压下,2X30W。
音箱低音5吋?
5吋低音本身有限;
从改善低音来讲,首先电源要够大,加大电容是一个办法,但根本还是变压器功率要够大。
将4.7UF电容加大至6.8-10UF;

网友:
没注意看图,BTL接法是2X60W

网友:
新人求助怎么发图

网友:
搞个2.1吧。好使。

网友:
根本还是变压器功率要够大,再加装BBE

网友B:
变压器功率要有剩余量,其次就是增大滤波电容容量,单纯的增大电容容量听起来低音空虚

网友C:
加个12寸 低音炮

没其他办法

网友:
换8寸以上的喇叭音箱!

网友D:
音箱五寸低音肯定不行,先换对八寸或以上的音箱试一下,不是音箱的问题再动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块子没有2X60w,好像±24V电压下,2X30W。
音箱低音5吋?
5吋低音本身有限;

谢谢。环变120VA.低音5寸。。有个2.1的主箱怎么加进去。谢谢。直接一分2那种音频插头可以吗从信号源输出两个信号,一个到此功放,一路到2.1主箱有源。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12寸 低音炮

没其他办法

倒是有个低音炮,有源的。不知信号怎么给。一分为既给功放,再给有源低音炮。信号可以直接一分为二吗。还是需要加电容互相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功率要有剩余量,其次就是增大滤波电容容量,单纯的增大电容容量听起来低音空虚

变压器120V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箱五寸低音肯定不行,先换对八寸或以上的音箱试一下,不是音箱的问题再动功放。

.8寸我的功放能推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8寸我的功放能推动吗

实功率50W以下的都没问题。

网友:
我都是用5寸音箱,试过用安桥,松下,雅佳,和一些国产功放机,高低音效果最好的是安桥,功放机相当重要

网友:
换个JAMO TANNYO音箱 试一下。

网友E:
先看音箱低音频响,再看功放设计频响,一般集成功放的低音还可以,必要时可修改电路,但关键还是音箱指标,BTL阻尼会稍差。5寸橡皮边或泡沫边做成音箱,低音不会太低。

网友:
如果电路上能提升, 厂家会放过不做么?

关键还是单元的极限。

增加一个低音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音箱低音频响,再看功放设计频响,一般集成功放的低音还可以,必要时可修改电路,但关键还是音箱指标, ...

确实低音还是有的。但是稍稍差些

网友:
应该比较一下其它功放再确定低音有多缺少

网友F:
换大口径高灵敏度低音喇叭的音箱,换功放。5寸的箱子,近场聆听低音不错的。

网友:
信号一分二接到低音炮就行,2.1的两个箱子是没有低音的。

网友G:
首先音箱的低音要好,这个这就是低音喇叭至少8寸的而且额定功率也得30W以上,其次功放功率也要稍大点如2X100W(末级输出管要好,变压器能有环形200W以上)。然后再考虑线路。

网友H:
喇叭,最容易被忽视,但是最重要的部件。
想要低音好,最好用12寸的喇叭。
小口径喇叭是放不出真正的低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大口径高灵敏度低音喇叭的音箱,换功放。5寸的箱子,近场聆听低音不错的。

谢谢。我想办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音箱的低音要好,这个这就是低音喇叭至少8寸的而且额定功率也得30W以上,其次功放功率也要稍大点如2X10 ...

谢谢。只想低成本改造,换的多了。承受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喇叭,最容易被忽视,但是最重要的部件。
想要低音好,最好用12寸的喇叭。
小口径喇叭是放不出真正的低频 ...

谢谢。只想低成本改造,换的多了。承受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块子没有2X60w,好像±24V电压下,2X30W。
音箱低音5吋?
5吋低音本身有限;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低音力度、速度靠最后一级功放管推动,只有大电流的功放管(或并联多管)才能达到应有的力度和速度,而集成功放的功放管内部已经固定,因此改的余地不大。加大输入电容可以有些少的变化,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集成功放低音力度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