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双喜座钟老是不准

楼主(2017-01-08):
      弄了一个红双喜座钟,品相还不错,就是时间老不准不是快就是慢,快和慢都是差15分钟,调了好久也没有调准,后来发现一个规律,刚上满弦走的就快,过几天走的就准,发条劲快走完的时候就慢下来不准了。估计自己是调不了了

网友A:
该洗油泥了,洗完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洗油泥了,洗完就好。

回来就洗过了,还不到两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来就洗过了,还不到两月

这钟多大年纪了? 年纪大了的话可能要看看磨损情况,应该要 紧眼(术语) 了。

网友:
上弦时不要上太满,少上点,上勤点。

网友B:
其实这种老钟新的也有几分钟的误差,修理老钟许多人忽略了清洗发条盒。还有发条也会老化----金属疲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老钟新的也有几分钟的误差,修理老钟许多人忽略了清洗发条盒。还有发条也会老化----金属疲劳。

这个真有可能

网友:
“马”磨损了、、、用钳子转个方向试试。

网友C:
发条要换了,输出的力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条要换了,输出的力不均匀。                                                                         ...

把报时的发条对换了一下,效果不大

网友D:
洗油后,把发条好好清理一下!发条清理时向旋转的反方向弯曲擦洗,盘条时还按照原来的旋转方向盘入,轴眼要用柳木棍钻洗!马轴仔细看看是否有磨损?有磨损时用尖嘴钳夹住马轴旋转180度即可。定时上发条,估计就会走的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油后,把发条好好清理一下!发条清理时向旋转的反方向弯曲擦洗,盘条时还按照原来的旋转方向盘入,轴眼要 ...

zx轴眼不会弄,现在表好像不能碰,一挪到就停了不走了

网友:
跳马磨损。

楼主:
dykn都有可能

网友:
把马轮马叉磨损了要吗换   要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条要换了,输出的力不均匀。                                                                         ...

发条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2017-05-25):
放到博物馆里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把机芯拆了,换上电波钟机芯,分秒不差。

网友:
游丝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