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高音喇叭音膜制作压电耳机

楼主(2017-01-08):
上次为了自制舌簧耳机,购买了多个高音喇叭音膜,舌簧耳机制作失败。音膜就放着没用。最近又买了10个5cm直径和10个3.5cm的压电陶瓷片。尝试做压电耳机。
开始直接拿5cm的陶瓷片做振膜,效果没想象的好,还比不上购买的5cm无源压电蜂鸣器。
然后想来想去,何不试一下把陶瓷片粘在喇叭音膜上试试。
说干就干,构思一下,做成了两个使用喇叭音膜的压电耳机。
我有几种音膜,初步看使用布质(我看不出是什么布)音膜比使用镀铝音膜好一点。(只是个人感觉,大家感兴趣可以实验各种音膜。)

制作方法
1  使用3.5cm的压电陶瓷,把它剪小一点只保留边缘一点铜片焊接用。
2  把引线焊接好,注意使用软的细的引线。
3  把焊好的瓷片粘在音膜的圆弧最高点,我是用的是502胶水。
4  把这个组件安装在一个剪下的牛奶瓶瓶嘴里。

我上几个图,大家一看就明白。

晚上完工后,正赶上短波中国之声播放维也纳音乐会,接上一听,效果不错!

虽然是急急忙忙做的,外表难看,但比起直接用陶瓷铜片做振膜效果要好。

网友A:
丝膜晶体耳机,
可惜了丝膜高音了

网友B:
照这个方法可以改装一个大喇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膜晶体耳机,
可惜了丝膜高音了

谢谢各位大师加分鼓励,谢谢版主盖章,哈哈

这“丝膜”不是高级货,tb上我是几块钱一个买的。膜上的音圈都没粘紧,容易撕下来。

用了一晚上,感觉信号强的时候这耳机还马马虎虎,信号比较弱的时候比起舌簧shh-1和es-2还是差一截。

总之折腾来折腾去,就是没办法diy一个比得上舌簧的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这个方法可以改装一个大喇叭使用!

这耳机在信号强的时候还真的可以放在桌面上就听得到。再配个纸做的号角搞不好可以做号角喇叭。

网友C:
想辦法把銅片磨薄
以前實驗過用氯化鐵腐蝕, 焊好線再上漆, 需要保護好鍍銀層這面
腐蝕到有個淺窩的形狀就好, 不要看到壓電材料
載體越薄, 靈敏度越好

類似這個最先進的磨薄公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辦法把銅片磨薄
以前實驗過用氯化鐵腐蝕, 焊好線再上漆, 需要保護好鍍銀層這面
腐蝕到有個淺窩的形狀就 ...

好主意!
我还曾特意买了一个打磨机打磨5cm铜片,但操作难度有点大。结果是不小心就把陶瓷打坏了,铜片薄了后变得稍微卷曲。然后我拿这个有点坏了的5cm陶瓷试了一下,似乎灵敏度没有提高,但声音好听一些。
用化学方法可能好很多。但要计算氯化铁用量,比如铜片开始多少克,变薄后需要减少多少克,需要多少氯化铁刚好反应完。
另外就是有高分子压电材料,目前比较贵,不拆开卖。可以做得很薄。等这个高分子材料便宜了我会去试试。
我曾发贴宣传这种材料。

有机压电材料
又称压电聚合物,如聚偏氟乙烯(PVDF)(薄膜)及以它为代表的其他有机压电(薄膜)材料。这类材料及其材质柔韧,低密度,低阻抗和高压电电压常数(g)等优点为世人瞩目,且发展十分迅速,水声超声测量,压力传感,引燃引爆等方面获得应用。不足之处是压电应变常数(d)偏低,使之作为有源发射换能器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三类是复合压电材料,这类材料是在有机聚合物基底材料中嵌入片状、棒状、杆状、或粉末状压电材料构成的。至今已在水声、电声、超声、医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如果它制成水声换能器,不仅具有高的静水压响应速率,而且耐冲击,不易受损且可用与不同的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出铜底板固定在哪里?用这种压电陶瓷要有底板“支点”,才能产生相对运动(发声)。

铜底板就粘在音膜突出的弧度最高点。我没有拍侧面。第五章图是从上往下看,上面是陶瓷片,下面是音膜。第六张图是反过来,隐约可以看到铜片贴到音膜上的压迹。

我确实没有固定铜片,但也可以发音,而且声音还不错(这有点出乎意料)。刚开始我准备把5cm铜片剪一下两端用于固定,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固定方法,一着急就将就不固定先试一试,想不到也可以。不固定的方法简单省事。

如果固定的话,我当初想法是把陶瓷片铜片剪成条形,两边钻孔,穿过螺杆,螺杆套弹簧,这样可以通过螺母调节铜片固定高度和音膜张力。一时半刻找不到材料就因陋就简了。

这两天我拿个铁丝做了支架,还用旧袜子缝了耳套,感觉好多了。拿它听了多次短波矿机,感觉完全达到实用层次。即使弱台也听得清,强台音质还不错,比想象中好。比起shh-1,感觉音量没shh-1大,但差距似乎没想象中大。问题是它阻抗比shh-1高,在某些要求高阻抗的场合可能shh-1就比不上它了。

下次有空再实验一下固定铜片的方式,搞不好音质音量还有提升空间。另外还可以换各种类型的音膜实验,也可以自己做音膜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