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了个电磁炉

楼主(2017-01-08):
       今天到同事里,看到他要处理的废旧里有个电磁炉。讨了回来。
      回家后修电磁炉,先通电试机,滴一声后按任何件无反应,灯也不亮。基本知道大管没有烧。折开清洗控制板,吹干。测控制板5v正常。用撮子短碰开机键也无法开机。百度一下网络类似故障,其中有说到晶振问题。晶振标有Z8.0字样。在一堆报废旧板找到一个标Z8.00的换上,可以开机了。装机,还有问题。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又开不了机。拆机换开机键,Ok。
      有个奇怪问题,拆下的键测量是好的,按下只有2Ω电阻,松开是∞大。换上的也是旧板拆的,按下通导电阻比原机的还大一点,理论上说没有原来的好,但实际换上就好。

网友:
   可以用WD-40把所有的按键喷一喷,电磁炉经常与油烟打交道,按键容易腐蚀、漏电、接触不良等(可以经常晒晒太阳呦!)!不知楼主用得何种表测量,好的按键阻值在1Ω以下、毫欧级别,用指针表测量应该直通!

网友:
晶振不良引起CPU不工作,按键主要还是接触不好。

网友:
有 图 最 好 了

网友:
通电试机蜂鸣器滴一声证明芯片工作正常,晶振没有问题!
按键正常,按下没有反应或有时可以,指示灯或其它按键漏电引起

网友:
家里用坏的电磁炉都懒得修

网友:
都没有维修过电磁炉,学习学习

网友:
只能说楼主猛地本事厉害

网友:
维修电磁炉有时比修彩电还费神,个人体会。

网友:
这边有个功率变小了,怎么修啊,查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