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大侠们:适配器输出端短路烧了----怎么修理?

楼主(2017-01-09):
  家里有一台换下来的CD车机,扔了可惜,正好手里有一个雅马哈12V1.5A适配器,尝试连接后效果尚可,不料想,周五移动电脑时,不慎短路烧毁---输出电压几乎为零,心里不免懊恼------希望能换件儿,修理再用,可是又不想破坏外壳, 犯了难了,请各位前辈大侠多多指教,帮我这个老废物支支招儿,我手里有烙铁,和一些旧件儿。

补充内容 (2017-1-9 15:36):
这个适配器外面没有螺丝。敲打上下接缝,没有任何缝隙。

网友A:
   还需楼主上图一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最好把初期“望闻问测(切)”做一下,也好有的放矢!谢谢!

网友B:
你不破坏外壳,能看到和检测里边坏了的元件吗?

网友:
开壳,换保险!

楼主:
多谢您了!!!开壳儿有什么技巧吗?直接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楼主上图一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最好把初期“望闻问测(切)”做一下,也好有的放 ...

谢谢您!!!我想开壳儿时尽量不损坏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破坏外壳,能看到和检测里边坏了的元件吗?

谢谢您!!!以前撬开过一个,开壳儿时把壳儿撬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想开壳儿时尽量不损坏外壳。

当心安全!没干过别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心安全!没干过别勉强!

谢谢您的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想开壳儿时尽量不损坏外壳。

    刀子、锤子伺候,“慢工出细活”——沿着中缝慢慢敲打,注意安全,很好搞定!我经常干,维修完后用AB胶,一点也看不出破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子、锤子伺候,“慢工出细活”——沿着中缝慢慢敲打,注意安全,很好搞定!我经常干,维修完后用AB ...

多谢您了!因为开过一次,失败了,有心理阴影了。

楼主:
去年从废品站买了个个头儿挺大的电源,敲坏了外壳,变压器是好的。220转12V,有个元件不认识---上面套这个塑料套。桥式整流,两个电容。

网友D:
用锤子敲要小心里面的开关变压器磁芯震碎,要是真的震碎了用502灌缝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锤子敲要小心里面的开关变压器磁芯震碎,要是真的震碎了用502灌缝修补;

  您好!打开外壳比较顺利。目测保险管烧断了,二极管没问题。刚刚换了保险,输出电压15伏......测量电压时表针纹丝不动的指在15伏处,可是连接车机之后,问题出来了:车机CD一闪一闪的,喇叭一句一句的断断续续。我没办法测量电流是否稳定 想找个车灯连接一下看看,一下子又找不到。

楼主:
   给各位老师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