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带边沿锯齿状拉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7-01-09):
这个锯齿状的边沿正常工作时是出于下部位置,请问版主和玩过录像机的高手,录像机的什么结构件造成的这种拉痕? 照片

网友:
是不是放的时间太长了,磁粉不稳定引起的怀疑,要不再查下压带轮那是否正常

网友:
进带和出带导柱,AC音控磁头。甚至阻尼轮。它们的位置不当,都会造成这种现象
卷带不齐,加之放置位置不当,如平放。也会造成这样

网友:
磁带加载臂高低位置不对(磁鼓两边一边一个),音频磁头高低位置不对

网友A:
是什么机子,型号?这个是带子走带位置偏移引起,压带轮老化占多数,还有就是机芯的各导带柱粘满磁粉,也容易引起,还有看看部件磨损厉害也会出现这问题,,认真点看看走带,看看那个磁带走到那个部件出现这个现象,然后找解决办法,还有磁带受潮后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B:
磁带导柱的加载臂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机子,型号?这个是带子走带位置偏移引起,压带轮老化占多数,还有就是机芯的各导带柱粘满磁粉,也容 ...

f55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导柱的加载臂磨损

具体哪个; 照片

网友:
776350你这磁带明显没在导柱里面

网友B:
导柱磨损不能严重到这种程度,再说磁带空白部分不可能走到磁鼓上,你看一下音控磁头,你看一下重放状态下显示屏上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柱磨损不能严重到这种程度,再说磁带空白部分不可能走到磁鼓上,你看一下音控磁头,你看一下重放状态下显 ...

重放时时间显示也不对,就是有时不走字或间断走字,快进快倒时时间走字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f55机器‘;

这个机子极少故障的啊,一般就是色度电路板块电容漏电引起图像没颜色,,你这个故障综合我说过的机械问题再看看两个加载臂,这个机子多留意一下自己就知道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C:
加载臂上面两个螺丝压的太低,磁带在磁鼓座上那个台阶那里就会变形,卷曲

网友:
不是每盘都这样不建议随便调节,换盘分钟数少的试试,还是工厂调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载臂上面两个螺丝压的太低,磁带在磁鼓座上那个台阶那里就会变形,卷曲

明白,谢谢您了!

网友:
音控磁头排线两端用橡皮擦擦,不行就是音控磁头或者电路故障

网友:
这个音控磁头的主要作用是检测走带的,次要是辅助音频,

网友(2017-02-13):
难道没人怀疑是带基太薄?我手里的F55在播放300分钟以上的录像带是极易卷边,播放240分钟或180分钟的带就没问题。这应该是机芯的通病。
另外L15机芯还有大部分监控机的机芯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录放出来的影音效果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可以不用管,  这种是带基过薄引起,  没事千万别乱调机芯加载杆后果 不堪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