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示波管电视机一个电阻发高烧,不知何故?

楼主(2017-01-09):
按图施工,由于底盘的原因,走线布局有些凌乱,在没有上负高压的情况下开机(中压300-0-300,整流后加负载直流电压280伏左右)6j1栅极与12at7屏极之间的10k电阻严重发烧变色冒烟,不知何故?请指教

网友A:
测试一下屏极电流,估计电阻功率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屏极电流,估计电阻功率过小。

老师,此电阻我开始用的是一只1瓦的,一会就黑了,随换了2瓦的,也是不久就变色了,电路里也没有标注瓦数,我基本都用的是2瓦的,为什么其他250伏接头处电阻正常呢?电流我还没有测,不行我就再换稍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上的电压是多少?

将近300伏,感觉300-0-300晶体管全波整流后的电压很高,不带负载达到400多伏

网友A:
12AT7屏压250V,栅极电阻200欧姆,屏流10mA,10K电阻功率得2~3W;你这个电路电压这么高,阴极没有电阻,估计5W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T7屏压250V,栅极电阻200欧姆,屏流10mA,10K电阻功率得2~3W;你这个电路电压这么高,阴极没有电阻,估 ...

老师,在此图上如何改进呢?还是继续加大电阻瓦数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故障,只需要加大电阻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在此图上如何改进呢?还是继续加大电阻瓦数

最简单的方法是测试屏流以后再测试电阻上的压降,直接换算出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根据这一计算结果选取合适阻值的电阻。可以选择比耗散功率大1.5倍左右的。

网友:
测一下10K电阻两端电压,不就算出来屏极电流了。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同步信号,栅负压没能建立。注入同步信号看看。

楼主:
没有想到此处的电阻功率要求如此之高。

网友:
大开眼界,我是来学习的!!受益匪浅!

网友D:
我感觉你的电压有点高了。

网友E:
如果电阻上有300V压降,电阻上的功率就有300V*300V/10000Ω=9W的功率,其流过的电流就有300V/10000Ω=3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你的电压有点高了。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的电源变压器是一只学生电子管示波器的电牛,高压抽头是300-0-300,因为其给示波管灯丝供电的6.3做过很好的高压绝缘隔离,所以就用了,可是我这个电路里几只电子管高压都是250伏。300-0-300晶体管整流后电压达到400多伏,导致伴音的6n1都红屏了。也想过用红灯机牛,电压可以下来,但是,担心灯丝绝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阻上有300V压降,电阻上的功率就有300V*300V/10000Ω=9W的功率,其流过的电流就有300V/10000Ω=30mA

回头我找一只10k20瓦的电阻接上看看,就是体积太大,还得安排的地方。

网友:
加扼流圈试试

楼主:
我反复查电路焊接,应该没有问题。莫非哪个元件有问题了?感觉像个鸡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的电源变压器是一只学生电子管示波器的电牛,高压抽头是300-0-300,因为其给示 ...

电压高的话,我认为用扼流圈或者用水泥电阻在整流之后进行降压,直到降到正常或者可以接受的电压范围,然后测量一下电阻两端的压降,计算出实际的消耗功率,选择大功率的电阻串进去。

网友D:
我当时做的时候,没发现有电阻过热现象。这个电路,我当时采用220V隔离变压器做的,很好哟。

网友:
把电阻换成20K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同步信号,栅负压没能建立。注入同步信号看看。

这个正解!!!!!!!!!!!
这个电阻有2W足够了。
不能盲目加大10K的功率,不然的话,电阻倒不值钱,电子管却要烧坏了——12AT7本身就是耐受屏流就不大的(极限值15毫安,一般在10毫安以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做的时候,没发现有电阻过热现象。这个电路,我当时采用220V隔离变压器做的,很好哟。

谢谢对我的帮助。我的这只电牛是示波器上的电牛,高压出头是300-0-300,应该符合示波管电视机的要求,只是对于此电路来说稍高了些,电压一直降不下来,我想过在整流后加一只大功率电阻,先实验您的方法换22k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正解!!!!!!!!!!!
这个电阻有2W足够了。
不能盲目加大10K的功率,不然的话,电阻倒不值 ...

此机的伴音电路管子我都没用插,是采用的6j1推6n1功放电路,通电后6n1红屏!将全部电子管插上,不一会此管还是红屏!不敢通电了。是否机器没有做完(负高压电路还未建立,示波管还未点亮,目前只是点燃了示波管的灯丝以及接上了管脚)就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此机的伴音电路管子我都没用插,是采用的6j1推6n1功放电路,通电后6n1红屏!将全部电子管插上,不一会此 ...

为什么不敢全不通电实验?先确定水平垂直两个震荡是不是存在,幅度是不是能够拉开,有示波器看看波形最好,其他都是细枝末节,电子管没有那麽爱坏,电阻先换成22K,点亮看看情况,我怀疑你那电路,至少行场幅度线性都不甚理想。这玩意不是音响,单元比较多,有些牵扯,通电看毛病,针对毛病一步步来,否则事倍功半。

网友:
我瞎猜一下,如果这个电阻上压降150V,消耗功率达到2.25瓦,肯定是不够了。应当测量12SA7屏流,不用断开电路,用一个100欧电阻,1瓦的串进去测量该电阻电压,然后换算成电流。电子管没那么容易坏掉,你只要人在一旁就可以的。

网友H:
    负极性电视信号未加上时,12AT7栅极电压Vg=0V。此时如果屏压过高,屏流就会大幅度升高。
    查12AT7特性曲线可知,当Vg=0时,要使屏流Ia=10mA,那么屏极上面的电压应该在150V左右。原电路图高压B+为250V,那么屏极电阻上压降应该是250V-150V=100V。所以电阻阻值取100V/0.01A=10K。原图设计的电阻10K没错。实用功率1W。
    现在你机器+B电压因其他负载都没接,高达400V。所以——
方法一:因400V-150V=250V,所以将此电阻阻值改为250V/0.01A=25K。考虑到可能还不止400V高压,所以先用27K/5W电阻暂时代用。但等你全部负载接上之后。根据+B实际电压再调整此电阻阻值。
方法二:400V整流输出端用大功率电阻降压到250V。原10K电阻不变。

P.S. 对电子管不是很熟悉,胡乱分析一番,若有差错,敬请指正。

网友:
250V变成了280V  ,电压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敢全不通电实验?先确定水平垂直两个震荡是不是存在,幅度是不是能够拉开,有示波器看看波形最好 ...

谢谢!我对此机的制作太过谨慎,手里就一只12at7,加之负压太高,前面伴音电路6n1红屏,种种迹象表明,问题还不小,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还好朋友们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我会一一实验。先将最后的高压电路焊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负极性电视信号未加上时,12AT7栅极电压Vg=0V。此时如果屏压过高,屏流就会大幅度升高。
    查12AT7 ...

有理有据!我想先用您的整流后加电阻降低整机电压,使之达到图纸250伏电压要求,再看看结果。 请问400V整流输出端用大功率电阻降压到250V。此电阻的阻值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理有据!我想先用您的整流后加电阻降低整机电压,使之达到图纸250伏电压要求,再看看结果。:handshak ...

400V-250V=150V
如果只接同步分离的那个12AT7(其实是半只),其它负载全部不加那么电流约10mA,所以电阻约=150V/0.01A=15K  3W

全部负载加上后,此400V电压肯定会下跌。所以到时必须重新调整此降压电阻的阻值和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400V-250V=150V
如果只接同步分离的那个12AT7(其实是半只),其它负载全部不加。那么电流约10mA,所以 ...

老师,我目前的机器除过没有送-1100v电压以外,电路全部接通,出现那只10k电阻严重发热现象。是否这样还是没有算接通负载。

网友I:
能不能10K电阻附近的几个电容出毛病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目前的机器除过没有送-1100v电压以外,电路全部接通,出现那只10k电阻严重发热现象。是否这样还 ...

搞糊涂了,如果负载已经接上(-1100V不用接)
1:那么你测一下现在+B端带载电压究竟是多少?
2. 12AT7如果就用10K电阻,电阻上压降是几V?

如果带载电压是280V的话,正常不应该烧电阻。应该是有别的故障。上面朋友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糊涂了,如果负载已经接上(-1100V不用接)
1:那么你测一下现在+B端带载电压究竟是多少?
2. 12AT ...

老师,10k电阻上方的那只470电容是一只电解电容还是一个无极电容?我当初我反复看图图上电容一侧好像标着+号,我就按图接了,这个地方是否需要一只电解电容呢?电压是280伏,其他250伏接头处附近电阻电容无异常啊!唯独此处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10K电阻附近的几个电容出毛病了

老师好!那只发热的10k电阻是两瓦的,它的上方是一只470的电解,我感觉此处应该不是电解电容,可是图上电解标有一个很小的+号,还是我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糊涂了,如果负载已经接上(-1100V不用接)
1:那么你测一下现在+B端带载电压究竟是多少?
2. 12AT ...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最近我在旧货市场偶得一个北京825-2电子管电视机,十分陈旧,还好主要部件都在,清理后发现几个疑问,1、此机高压包旁边一只管子用的是6z17,而不是6z19,网上查,竟然没有6z17的资料,那只6z17没有高压帽,高压包的高压导线连接6z17的一个管脚。2、底盘下靠近中周旁有两个线头是空的未接任何元件,观察也不想是脱焊,好像有意留下的。3、在清理显像管是管子外面的图层好像所剩无几,不知是灰还是图层,查资料老显现管内外壁都有图层,这样一来是否管子基本上就费了。我用6.3点燃了灯丝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老师好!那只发热的10k电阻是两瓦的,它的上方是一只470的电解,我感觉此处应该不是电解电容,可是图上电 ...

我有这种电视机的蓝图。70年代的。刚没找到。不应该是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这种电视机的蓝图。70年代的。刚没找到。不应该是电解。

我的示波管电视机实际上只是一个显示器,图纸是一位坛友设计的,应该不是常用的示波管电视机图纸,那个电容图标+号很小,不知是不是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你的电压有点高了。

老师,那个图纸上的470电容是一只电解电容吗?

网友:
哪个电容?

网友D:
看到了,此图中没有电解电容,都是XXXpf或X.XXuf,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此图中没有电解电容,都是XXXpf或X.XXuf,明白?

左上角的那只电容右侧标了一个极小的+号,我以为是470电解电容,10k电阻发热是否与此有关。我回去换下试试 请问那只470的电容是u法还是p法

网友:
都是XXXpf或X.XXuf

网友D:
470P变成470u当然有关系了!图中应该是470P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0P变成470u当然有关系了!图中应该是470P

收到!非常感谢您!周末将整机点亮,看看能不能出影。我最近又搞了一个北京825-2电子管电视机故障机,也在折腾,感觉厂机做工就是好啊,

网友:
感觉你有点恐惧大于热情了,别怕!管子都加上,电源都加上,不会出事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师,10k电阻上方的那只470电容是一只电解电容还是一个无极电容?我当初我反复看图图上电容一侧好像标 ...

    您说的那个电容从位置上看应该是行同步分离的微分电容。470P还嫌大了,更不用说用到470UF。按理一般应该用47PF才是正道。太大就失去微分作用变成耦合电容了,这将使行同步受到影响。

北京825-2电视机我不熟悉,抱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说的那个电容从位置上看应该是行同步分离的微分电容。470P还嫌大了,更不用说用到470UF。按理一 ...

楼主:
前天完成全部电路,高压1100伏,中压350伏(带负载280伏),接家里的vcd,电子管全亮,喇叭有嗡嗡声,13sj38j管子灯丝亮,屏幕不亮管内有嗡嗡声,示波管没有加1100v正高压,制作失败了。我觉得13sj38j示波管需要的电压应该非常高,此电路带不动。由于是第一次制作示波管简易电视机,也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有时间再找一个13sj38j示波管的电路来制作。

网友J:
如果是pf可以不加,等有图了再说。

网友:
我是说图像。

网友K:
需12w电阻,我做过和你一样的,只不过用了3sj1,才能保证不发热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pf可以不加,等有图了再说。

通电后示波管内部滋滋作响,灯丝亮,但是没有绿光。

楼主:
引用 网友K:
需12w电阻,我做过和你一样的,只不过用了3sj1,才能保证不发热不烧

很想得到您的宝贵经验,我觉得此电路带13sj31j有些吃力,由于元件是用的手头件,个别地方元件耐压及组织稍有偏差,电压普遍偏高。原来冒烟的10k电阻我用两只20k2w电阻并联后稍热但不冒烟了。高压-1100有了,加到聚焦调节电位器一端,我觉得对于13sj31j这个电压可能不够,另外此电路没有供给第二阳极+高压。

网友:
电压高就黑屏,不知道你用哪种电路,输入信号从哪里进来的。

网友J:
偏转线圈可以先不加,看看亮点。

网友:
果然我的12at7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偏转线圈可以先不加,看看亮点。

这个示波管时静电偏转的,没有你说的偏转线圈。

网友F:
13SJ37示波管用+-1100V可以亮的。
你“示波管没有加1100v正高压”当然不会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个示波管时静电偏转的,没有你说的偏转线圈。

你以为静电偏转的示波管就不能加偏转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SJ37示波管用+-1100V可以亮的。
你“示波管没有加1100v正高压”当然不会亮的。

老师,我看有的图纸上没有正高压,只是说亮度不够时加上正高压可以提高亮度,我在黑暗处观察管子一点亮度都没有,只是管内滋滋的响。我估计还是您说的,电压不够,另外没有加正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示波管的基本常识是,把XY偏转板全部接地,断开阴极(或者栅极)的视放耦合电容,然后调整聚焦和对比 ...

谢谢您的指点,看来正高压很重要。我再做块正高压电路板加上去看看能否点亮它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你以为静电偏转的示波管就不能加偏转线圈。

当然静电偏转的示波管也可以用偏转线圈驱动工作,不过不能脱离实际高谈阔论,还要就事论事——这个机器用的是13SJ38,是个管径非常大的示波管,如一定要使用偏转线圈来使之工作的话,偏转灵敏度很低,需要很大的驱动能量,没人那么用的(13SJ37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静电偏转的示波管也可以用偏转线圈驱动工作,不过不能脱离实际高谈阔论,还要就事论事——这个机器用 ...

老师说的对,老示波管电视机基本上都不用偏转线圈的,过去之所以用示波管制作简易电视机就是省略了像偏转线圈、高频头等技术指标要求高调试难的元件,但同时也造成了示波管电视机的诸多短板,但是在那个物质短缺经济落后的年代,对于梦想看到电视节目的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很想得到您的宝贵经验,我觉得此电路带13sj31j有些吃力,由于元件是用的手头件,个别地方元件耐压及组织 ...

其实我也没什么经验,我这里有一张图,您可以参考一下。

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看来正高压很重要。我再做块正高压电路板加上去看看能否点亮它

13sj38j示波管高压要2500-3000V,多用倍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看来正高压很重要。我再做块正高压电路板加上去看看能否点亮它

8SJ31J大约需要1500V ,3SJ1J 250V-500V左右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其实我也没什么经验,我这里有一张图,您可以参考一下。

这张图要放大,可以到6p1p老师那里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我也没什么经验,我这里有一张图,您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与图纸!这张图我资料库里也有了,由于手里有13sj31j管子,而且很喜欢大些的管子(过去都是用此管制作简易电视机)就选择了相应的电路,网上用此管装配的机器图纸不少,可是大多是电视接收机图纸,里面的一些线圈相对复杂,而且需要复杂的调试,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就选择了简单的显示器部分来做,目的是看到那迷人的绿色。第一次制作,问题不少,不过也积累了一些经验,随后我会制作一个完整的示波管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张图要放大,可以到6p1p老师那里去找

这张图和我的用图基本一致,去年有坛友做过此图,还参加了坛里的活动,不过好像结果有移花接木的嫌疑。坛里有一位“简易电视机”老师的制作示波管电视机非常完美,只是他用了晶体管制作,我等望城莫及啊!要是哪位老师有电子管电路的示波管电视机制作就好了,可以有实际经验借鉴与交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张图和我的用图基本一致,去年有坛友做过此图,还参加了坛里的活动,不过好像结果有移花接木的嫌疑。坛 ...

电子管的来了。最近刚做好的。看楼主似乎快没信心了,发个带美女的图片增加点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管的来了。最近刚做好的。看楼主似乎快没信心了,发个图片增加点信心。

老师,您的电视机太漂亮了! 您太了解我此刻的心情了! 的确最近的机器都完成的不好,而且遇到了技术上的瓶颈,信心受挫。恳请老师给我一个13sj31j的电子管简易电视机(监视器也可)的电路图,我来制作。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师,您的电视机太漂亮了! 您太了解我此刻的心情了! 的确最近的机器都完成的不好,而且遇 ...

下面这个帖子里全部都是用电子管做的13SJ38J电视机的图纸。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BB%FA%CD%BC%D6%BD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面这个帖子里全部都是用电子管做的13SJ38J电视机的图纸。
http://www.crystalradio.cn/ ...

这些图里的很多电感线圈、变压器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您的这部机器好像只有4只管子,我的目标就是像您这样做一个简单的13sj31j显示器。(下精力做电视接收机估计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些图里的很多电感线圈、变压器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您的这部机器好像只有4只管子,我的目标就是像您这 ...

不是只有四个管子,我图片上这台是电子管晶体管混合式的,扫描部分电子管,其余部分晶体管。
图纸出于1973年第一期《无线电》刘瑞堂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只有四个管子,我图片上这台是电子管晶体管混合式的,扫描部分电子管,其余部分晶体管。
图纸出于19 ...

这张图纸我也收藏了。图中的那只电源变压器次级15伏电压,很难得到,必须有几组6.3v才行啊,其中串两组也不够啊!您图中用的不是13管啊

网友D:
你的能听见滋滋的响声?可不是个好兆头,有地方打火了。我估计你可能都吓坏了。继续吧,别灰心,这么多的人在挺你,不能扶不上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能听见滋滋的响声?可不是个好兆头,有地方打火了。我估计你可能都吓坏了。继续吧,别灰心,这么多的人 ...

是管子里的滋滋声,外部无异常。担心倒是没有,就是找不到问题点,着急上火

网友:
管子内打火?

网友:
你把示波管都接上电压包括灯丝,4个偏转极都接地,看看有光斑吗?

网友:
示波管内不会打火

网友:
漏气了呢?

楼主:
换了另外一只管子同样现象,我觉得还是要加一个正高压到那个“肚脐眼”上

网友D:
为什么不加呢?你没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加呢?你没做吗?

没地方了,抽时间再加一个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看有的图纸上没有正高压,只是说亮度不够时加上正高压可以提高亮度,我在黑暗处观察管子一点亮度 ...

你看看这个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3072-1-1.html
正高压是+1100V,负高压是-1100V
+1100V是必须的。不然不会亮。

网友:
“肚脐眼”现在是悬空的还是接地的?“肚脐眼”不能空着,不然会受凉拉肚子的。
单用负高压也不是不行,但“肚脐眼”必须接地,负高压建议加一级倍压搞到-1500V左右就行了。只是亮度稍暗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地方了,抽时间再加一个看看。

遇到挫折,就重打锣鼓另开张,这不好,因为还要遇到挫折。买套件,用人家做过的电路一次成功的还不多,况且是自己摸索着来。你要做的,就是按照坛子里诸位大佬的方法,克服困难,克服畏难心理,据说一个人挖窑洞不得要领,接连挖了几个都塌了,因为他用的是同一个方法和理念,而后来人一次就成功了,因为总结了经验教训。这个坎必须自己过。
我觉得你应该拆下偏转电压,悬空或者把偏转板接地,把肚脐眼接地,晚上没光仔细看一下,把情况来这里汇报,然后,你的绿色图像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这个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3072-1-1.html
正高压是+1100V,负高压是-1100 ...

谢谢老师!我想了一下,电路焊接时我是焊一步就在图上标出来,应该电路没错,元件个别阻值有一点变化(实在是没有),电压普遍高一些,但应该也在极限范围内,问题最大的就是示波管那里,感觉就是电压问题,那个肚脐我放空着,既没有接地也没有接正高压,我先给肚脐加高压看看结果

网友G:
那个肚脐空着就不会亮!接地也能亮,接高压也能亮,唯独空着不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肚脐空着就不会亮!接地也能亮,接高压也能亮,唯独空着不能亮!

我同时也借鉴了这张图,他没有接肚脐,只是后面文章补充了加高压的必要性。请看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同时也借鉴了这张图,他没有接肚脐,只是后面文章补充了加高压的必要性。请看图

这张图的肚脐应该是接地的,它漏画了而已,或者这种示波管有什么特殊构造?你先把肚脐接地,试一试,怀不了东西。纸上谈兵终觉浅!

网友D:
楼主,我觉得你很多原理都没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觉得你很多原理都没弄通。

还在不断学习中,还要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还好,我在不断的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张图的肚脐应该是接地的,它漏画了而已,或者这种示波管有什么特殊构造?你先把肚脐接地,试一试,怀不 ...

接地也没有反应,抽出时间给它加正高压看看。

网友:
我的3sj1到了

楼主:
赶快做出来我好借鉴一下。3sj1管子应该很小吧,电压应该也不高,不知是否是全电子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地也没有反应,抽出时间给它加正高压看看。

偏转悬空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赶快做出来我好借鉴一下。3sj1管子应该很小吧,电压应该也不高,不知是否是全电子管的。

全电子管 有些管子还没到

网友:
上几张我的藏品 嘻嘻

3sj1

3sj1

3sj1

3sj1

4dc7(1.5寸)

4dc7(1.5寸)

6h6b和2p19b

6h6b和2p1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