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小收音机,调频收不到台

楼主(2017-01-09):
昨天逛旧市见一小收音机比较完整,还带两节电池,花一块钱买回来了。初步打理(焊了几个线头),中波收音正常,调频沙沙声没台,不知哪里问题,哪位坛友知道这机是什么型号或图纸,想修好它。谢谢!

网友:
搜cxa1019电路,检查调频部分!

网友:
应该是九十年代以后产品。

网友:
打理打理波段开关试试

网友A:
喇叭是不是咏梅牌的?

网友:
看看拉杆天线接到线路板应该接的位置上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是不是咏梅牌的?

喇叭是春梅牌的。

网友B:
新安江无线电厂的银春牌S90B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安江无线电厂的银春牌S90B收音机。

就是他!谢谢啊!之前根据楼上网友的提议网上搜了1019的电路,都有些不一样,没发现修过和坏件,电路也不复杂,换了三端滤波器还不行,按你提供的图纸我再查查,机器比较完整,就是没字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安江无线电厂的银春牌S90B收音机。

能不能给我拍一张清楚的电路图啊,元件数值看不清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我拍一张清楚的电路图啊,元件数值看不清啊,谢谢!

有实物机还会不知道元件数值?
再给个图作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他!谢谢啊!之前根据楼上网友的提议网上搜了1019的电路,都有些不一样,没发现修过和坏件,电路也不 ...

可变电容也该查查。这么老的产品,薄膜介质不完整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