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奶器的加热器原理

楼主(2017-01-09):
搞不懂现在的加热器原理了,不是传统的电热丝了,图示的温奶器是怎么加热的(150W)?望高手指点一二,网上也找不到原理和电路图。目前是不加热。

网友A:
加热应该使用了PTC,铝板内!

网友B:
类似电饭煲保温片的原理,就是多了电路调温控制。
电路就是普通的阻容降压整流滤波,再用稳压管稳压给运放组成的比较器供电和提供基准。
通过实际温度和基准对应温度比较,控制可控硅之类的给保温片通断供电,和超温报警等等

网友A:
看看这两个地方是否有问题,无问题,再检查线路板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电饭煲保温片的原理,就是多了电路调温控制。
电路就是普通的阻容降压整流滤波,再用稳压管稳压给运放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应该使用了PTC,铝板内!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两个地方是否有问题,无问题,再检查线路板原件!

回坛友,铝板内的元件阻值无穷大,温控开关正常。看来得买PTC了。谢谢详细指点。

网友C:
拆电蚊香器的加热片(也是PTC),代换,温奶器不需要温度太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电蚊香器的加热片(也是PTC),代换,温奶器不需要温度太高的。

是个好办法哈,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个好办法哈,谢谢了。

你的150瓦,蚊香加热的才几瓦,功率不够,加热困难。

这东西有卖的,女人夹头发的加热片可代替。

网友E:
前几天在一个坛友的网店里买了几片加热片,50瓦一片,可能是110伏的,几块钱一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150瓦,蚊香加热的才几瓦,功率不够,加热困难。

这东西有卖的,女人夹头发的加热片可代替。

温奶器故名思义不是保持奶的温度在稍稍温暖的温度上吗?换上发夹那个不就变成煮奶器了么(奶不能高于某个温度,否则营养被破坏)??听说PTC加热片都有其出厂标定的恒定保持温度的!乱用怎么行???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坛友,铝板内的元件阻值无穷大,温控开关正常。看来得买PTC了。谢谢详细指点。

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150瓦,蚊香加热的才几瓦,功率不够,加热困难。

这东西有卖的,女人夹头发的加热片可代替。

谢谢关注和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在一个坛友的网店里买了几片加热片,50瓦一片,可能是110伏的,几块钱一片

准备买一片换上,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奶器故名思义不是保持奶的温度在稍稍温暖的温度上吗?换上发夹那个不就变成煮奶器了么(奶不能高于某个 ...

只要是功率能达到标准,尺寸能装上就可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奶器故名思义不是保持奶的温度在稍稍温暖的温度上吗?换上发夹那个不就变成煮奶器了么(奶不能高于某个 ...

谢谢关注和提醒。

网友:
PTC烧了,??这个一般不太容易

网友C:
中午老婆喊吃饭,忘记说了,150W真心太大,电蚊香加热片可以多用几片的。150W赶上电热杯了,可以煮奶的,你只要保温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午老婆喊吃饭,忘记说了,150W真心太大,电蚊香加热片可以多用几片的。150W赶上电热杯了,可以煮奶的,你 ...

嗯,原机就是用150W的。

网友:
看起来不是很难

网友:
没有的话那电饭锅那个保温片不知道行不?

网友:
现在流行快速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