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换电路板求助

楼主(2017-01-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淘宝找板号一样的板子换,还要换上旧板的bios,主控好像也得一样,运气好应该就没问题了,我的盘今年就是这样换的

网友:
500G的硬盘一般不能。

网友:
2楼说的对,只要盘体不坏就行

网友:
最好还是在某宝淘个吧!

网友:
现在硬盘都是白菜价了,买 一个多划算

网友:
有的可以直接换,我有个400G希捷的,电路板坏,后来找了个320G的电路板,直接换上就好了,有的就需要把bios芯片换过来。

网友:
我就拿2个一样的盘对换都不好

网友:
没有弄过,我是一遇坏就成只换

网友(2017-02-11):
一般30元左右。   提供坏盘电路板上的编号。。   新板子回来后 把以前旧板子上的BIOS芯片装到新板子上。。。  100% 成功!!!!!!!!!!!

网友:
我换过一次,想把硬盘录像机的硬盘(能识盘,但有异响)和普通硬盘(转动正常,但不识盘)互换电路板,换后都不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板号一样的板子换,还要换上旧板的bios,主控好像也得一样,我的盘今年就是这样换的

一般不需要换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80g的.换上后磁头哒哒响.把旧板bios芯片换上完美读盘.可以找个一样的盘换一下试试

我一直以为磁头响是机械问题,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旧板的bios就好了上淘宝买一个,卖家会和你说好的

   维修硬盘的主板故障是个技术活!要会软硬兼施,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有个新的硬盘,使用不到10个小时,就出现突然丢盘的情况,就是正常安装系统,然后随机性死机,然后就盘不见了,拔插后好像又可以用,但还是会掉盘.换了数据线之类的额也还是这样,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500G的我也换过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技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