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7-01-09):
      接修一台创维液晶电视,型号是32L01HM故障是三无。开机没有红色的待机指示灯,打开后盖以后外观没有发现异常。查找资料得知该机属8M19机芯。用户讲开机等待时间越来越长,一直到不开机才来维修。细听电源板处有细弱的嗡嗡声,易损件一时不确定。偶尔看到维修实例说,电源板一只编号是C649的电解电容容易失效,赶忙找一找没有啊?是不是在哪儿隐藏着,,,喝口水静静心。小心拆下电源板上的两个铝制散热片,终于找到了这个电容。外观看已经鼓包怀孕了,满怀信心的换好坏件安装好散热片开机,涛声依旧。难道还有坏件?难道网上查到的故障实例不靠谱?先冷处理不再看它一眼去忙其它了。
     次日继续。把电源板拿出来再翻来翻去的看,有一搭无一搭的看着玩,突然发现,电源输出电容也有几个出现不同程度的鼓包歪斜,不仔细看发现不了。拆下来有的上下都鼓了,全部换好安装好试机有电源红灯了,按开机键出创维厂标LOGO了,接入信号一切正常,疲劳试验几个小时和盖收工。图片奉上。
新人发帖  不妥之处请版主指正 谢谢

创维液晶32L01HM维修图片   创维液晶32L01HM维修图片  创维液晶32L01HM维修图片  创维液晶32L01HM维修图片  创维液晶32L01HM维修图片  创维液晶32L01HM维修图片

网友:
  好专业啊!

网友A:
谢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机壳紧凑电源板散热不好就容易造成滤波电解早衰怀孕失效,应该留长引脚尽量远离散热片安装固定,尽可能用耐温高的电解

楼主:
维修CRT电视多一点,修液晶电视也是边学边干啊。特别鸣谢矿坛 灭火行者会员的缩小图片的回复帖子。谢谢谢BAIWEI007朋友加分鼓励。谢各位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机壳紧凑电源板散热不好就容易造成滤波电解早衰怀孕失效,应该留长引脚尽量远离 ...

谢谢矿友回复,损坏的电容都是在散热片下面散热不好引起。因为元件排列密集无法留长引脚只能原位置安装新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矿友回复,损坏的电容都是在散热片下面散热不好引起。因为元件排列密集无法留长引脚只能原位置安装 ...

国产电器,一般生产研发设计者就不考虑电器设计寿命,以前的CRT,有种开关电源初级有两只47微发电解电容,由于周围有高温烘烤导致早衰,但后果很严重,会导致输出超标不稳,因此阳极高压过高击穿不少显像管玻壳导致用户怨声载道,还有分立件场输出级自举升压电容,也因高温导致顶部回扫线场幅不满失真等,只要将位置远离高热源,电器的寿命会更加长久。想起更早期国产也有精品电器,以前的电风扇,随随便便用几十年电机都不会烧坏,设计电机外壳都有注油孔,和缝纫机一样的,现在山寨横行,电风扇倒是很便宜,几十元的很多,电机铝线包,还小马拉大车,能用出一个夏天不坏真是值乎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电器,一般生产研发设计者就不考虑电器设计寿命,以前的CRT,有种开关电源初级有两只47微发电解电容 ...

现在的电器就是这样的。都是行业竞争惹的祸。不过液晶电视的板子质量还是可以的。也不要一直不出毛病,要不家电维修这个行业就真的消失了。

网友B:
自用创维32液晶电视也是不能开机电源灯亮,换的就是待机5v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手头没有680微法拉的,换的1000的!好了就没看其他电容!看来电源部分的电容都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用创维32液晶电视也是不能开机电源灯亮,换的就是待机5v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手头没有680微法拉的,换的1 ...

电源部分的电容只要目测有鼓包缩皮的现象就要一起换掉。最好换相同规格型号的电容,遇到过电压升高损坏主板的案例。

楼主:
共同学习  共同提高

网友C:
高手真多  怎么都是电源部分的损坏  其他的毛病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真多  怎么都是电源部分的损坏  其他的毛病不多

不是高手。
电源部分损坏的主要原因是用户用遥控器关机,不关闭总电源开关(有的机型根本没有总开关)电源板长期在待机状态,夜晚电网负载变轻220升高,日久天长不堪重负而过劳损坏。

网友D:
所以电视不看还是关闭总电源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电视不看还是关闭总电源好些

液晶电视有的机型根本没有电源总开关。不可能总是拔电视插头,只能自己想办法,用带开关的插排或者其它方法。

网友E:
这种液晶电视型号,这种故障是通病,有些是一开始开机要等5分钟才能开机,以后慢慢会很长时间才能开机大部分是5V待机电压低滤波电容容量减少造成,更换5v滤波电容就会好!主电压电容也会鼓包更换即可,此电源板电容大部分都在散热铝板底下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液晶电视型号,这种故障是通病,有些是一开始开机要等5分钟才能开机,以后慢慢会很长时间才能开机大部 ...

损坏的电容都是在散热片下面散热不好引起的,这种故障是通病,有些是一开始开机要等5分钟才能开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F:
创维的液晶故障真的很多,  创维的电视质量感觉不眨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创维的液晶故障真的很多,  创维的电视质量感觉不眨地。

谢谢版主加分支持鼓励   一定继续努力。创维的液晶故障真的很多,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