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 T241 的打理过程

楼主(2017-01-09):
       原本对这类太占地方的晶体管大台机没有兴趣,在好友的推荐下浏览了坛里关于241和3T9的内容。说来也怪,关注了大半年先后巧遇了这两台机机。品相还好目测没有修磨对完全修复她有了点点信心。先说241,上电后灯亮但鸦雀无声大失所望想哭!折腾到最后查出是BG8,BG10挂了,用9014和3AX31C替换后出声了激动!出声后中波能收台但3个短波段静悄悄的,感觉罪魁就是坛友们说的最多的波段开关了。拆洗按键开关顺便把功放板也拆了重新焊装一遍,组装到位后开机一切正常再没有喳啦喳啦的杂音和响一会没声了的烦恼。至此历尽了几十年尘世的老机又焕发了青春!
       体会总结:海燕T241灵敏度很高、声音洪亮、调台钮舒适、磁棒钮有一定作用、机内布局合理、交流声很小(拆焊功放板之前就很小)、外观大气稳重但按键开关实在是失败,如果向下按不是向里推就好了,度盘一般般(与3T9相比)我的这台没有鹏鹏声。

网友:
楼主干的漂亮,这工作量太大了,非大细心大耐心干不出来。

网友:
都拆成零件再安装回去,工作量巨大。

网友A:
线路板加焊后与推键开关一起放入煤油内清洗不行吗?

网友:
好技术!好功夫!
我感觉只要清理各按键、可调电阻、电位器即可。

网友:
此机值得拥有,打理的过程也是享受的过程。

网友:
这手工,费了老事儿了

网友B:
   哎呀,,楼主是用大力气了,元件全部拆下,,,检查后重新焊上,,,还没有发现这么整的,,厉害,,这可是要有耐心,,,,点赞,,,加个调频,,,波段开关,,改造一下,,,我也想在这方面看有没有高人,,,,借鉴一下,,,

网友C:
工程浩大啊!我就没敢拆波段开关怕装不上,只是喷一些除锈剂润滑一下。
功放板大拆后还不趁机换一下电解。

网友:
装的真整齐,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加焊后与推键开关一起放入煤油内清洗不行吗?

你好!在拆卸清理时发现波段开关触片上的氧化物比较硬,用手指蹭不下来需要用刀片刮或者用细沙纸打磨才行。清理干净后再涂一点缝纫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浩大啊!我就没敢拆波段开关怕装不上,只是喷一些除锈剂润滑一下。
功放板大拆后还不趁机换一下电解。

之前我也是喷点什么珠呀什么剂呀,还用针管打过酒精、煤油、机油,能维持一段时间后又是老样子总是心病  波段开关的拆卸要注意,没有把握就不要动了。其触片、滑片、按轴都有正反或方向,拆卸时用手机拍些照片备查。没有损坏的元件还是用上,修旧如旧感觉亲切

网友:
工作量不小,需要楼主的信心和耐心。

网友D:
楼主真有耐心,这打理的几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有耐心,这打理的几天时间

断断续续加起来用去了人生中的24小时啊 修复打理她的过程也是享受的过程

网友:
最怕这种互锁直键开关。一旦接触不良,打理非常费劲。手头一个海燕T241-2也是这坏。得用火柴棍把调频那一档压着才能收台,愁人不。

网友:
楼主水平真高,也下了大功夫。

网友:
拆波段开关可以理解,可是拆功放板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E:
费了大功夫啊  居然全部焊下来从装  我是不会这么干的

网友:
整洁.漂亮,也享受其中的乐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断断续续加起来用去了人生中的24小时啊 修复打理她的过程也是享受的过程

24个工时就搭理好了,确实厉害,而且搭理的如此到位,佩服楼主的好手艺,为你点赞。另,如将海燕两字背光加个绿色滤光片,海燕会更好看,【只是建议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呀,,楼主是用大力气了,元件全部拆下,,,检查后重新焊上,,,还没有发现这么整的,,厉害,,这 ...

中波没几个台有也是卖药的...短波全是什么什么之声...也想加调频,就是选图、四联、安装、调试还是比较繁琐的,一想到这些就不想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个工时就搭理好了,确实厉害,而且搭理的如此到位,佩服楼主的好手艺,为你点赞。另,如将海燕两字背光 ...

谢谢夸赞 原机的滤光片绿油油的已经很好看了只是我拍照水品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波没几个台有也是卖药的...短波全是什么什么之声...也想加调频,就是选图、四联、安装、调试还是比较繁 ...

整个集成块的,,,装上不知道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夸赞 原机的滤光片绿油油的已经很好看了只是我拍照水品有限

好的,知道了,图片问题,没看出来,能绿就好。

网友:
波段开关弄得晶莹剔透,太可爱了,有时间也试一下。

网友G:
顺便问一下,241和3T9在短波段,谁的灵敏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顺便问一下,241和3T9在短波段,谁的灵敏度更高。

就我这两台机子而言从实际收听对比各个波段的灵敏度相差无几难分伯仲,春雷3T9的低音效果好些,海燕T241耐听些,交流声都很小音量至零耳朵靠近喇叭一尺才能听到。

网友:
这才叫拆零了打理,牛

网友(2017-02-26):
这工程量太大了

网友:
在国产晶体管机当中,也就是海燕T241和春雷3T9是巅峰之作,是晶体管台式机的双子座

网友:
工程浩大啊

网友H:
上海101厂假如现在还在的话;看见楼主这样爱惜241;一定会很受感动的想不到;几十年了;还有如此的爱机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海101厂假如现在还在的话;看见楼主这样爱惜241;一定会很受感动的想不到;几十年了;还有如此的爱 ...

哈哈哈哈!

网友:
我见到了101厂的倒闭。

网友(2017-04-02):
楼主厉害,这样打理已是极致,佩服!

网友:
我也弄了一台海燕T241,也是波段开关都接触不良。我去我们当地的电子市场去淘同规格波段开关换上去的。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俺可不行!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赞许,谢谢!

网友:
大神级修理,工程浩大一般人做不到。我的一台至今没整好,等退休有时间再学习楼主大卸八块,彻底整治。

网友:
工作量不小

网友:
一直不敢拆波段开关

网友:
这是在大外科手术式的打理。不知道还以为是又冒出个一〇一厂呢!真佩服!

网友(2017-07-21):
最怕拆波段开关

网友:
羡慕楼主的手艺!

网友:
海燕是我接触到  第一次听见所谓蓬蓬声的机器

   见识了无数国产收音机机不论多么 提劲的 出口型的   从来就没有见过顺眼的(电台和万用表倒是见过几次)

   元件经过你这么折腾  让人欣赏了阅兵式     谢谢楼主的辛勤劳作

网友:
助兴上一些收藏图片   请欣赏

网友I:
波段开关拆的这么彻底,太厉害了,请教一下楼主,波段开关怎么拆,需要用吸焊器把焊点逐一吸掉吗?

楼主(2017-11-15):
引用 网友I:
波段开关拆的这么彻底,太厉害了,请教一下楼主,波段开关怎么拆,需要用吸焊器把焊点逐一吸掉吗?

回复的晚了不好意思!
拆卸波段开关先用吸锡器把全部焊点尽可能吸干净,如有个别吸不净的用镊子拔一下让焊脚与焊盘脱离以便将开关整体从电路板上取下来。然后就是逐个拆下固定构架和触片清洗了。

网友:
大才,有好几台,性能一般,特别是推健,接触不良啊

网友:
在 找一个 木工 搞几套  出来。。。肯定 有人要。。。

网友A:
我也想把按开关拆散清洗,不知为何那些按键一个都拨不出来。

网友:
老机子看着都亲切

网友:
中国工匠,技术一流,这么干我想都不敢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把按开关拆散清洗,不知为何那些按键一个都拨不出来。

你好!那些个按键帽子原本在安装前用了不知名的胶水所以比较难卸,贼难卸!按键杆头是个四方形,我是把其中两个面(上下或左右)用锯条切割一些不能太多以能卸动为好,注意力度适中当心掰断按键杆。

网友:
我已拆下清洗好了,但是按装时必须把键帽取下来,否则装不上去,谢谢你的经验解绍。

网友:
楼主这功夫下的够大的,比装一台新机还麻烦。

网友(2022-09-11):
楼主能量一下功放板的尺寸吗

网友:
这功夫真是没少下呀 漂亮

网友:
阿朱老师手艺精湛,技术一流,板子原件排列整齐,比原机的排列好看多了,如果能把3AD50的固定螺丝换成平口螺丝就更顺眼了。

网友(2022-11-03):
跟我的好像不是一个版本,我的没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费了大功夫啊  居然全部焊下来从装  我是不会这么干的

我也只是拆了3ad5把功放板在洗涤水简单清洗了下,底板打磨下上油,感觉正常使用没必要大搞,我就比较喜欢保留原焊点(当然是没问题的那种)尤其是点过红点的,看着都舒服,老电解是灌封的那种,字迹清晰容量正常即使轻微变色我是绝对不会动它的,如果精细搭理到每个元件那不如直接复刻……

网友:
电路板上已经有丝印了,不错。我的板子是空的,没有丝印

网友:
我也是海燕迷,最后终于淘到一个地板很干净的。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