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顺风耳是昨回事?

楼主(2017-01-09):
这个顺风耳是昨回事?什么地干活?芯片都打磨了

网友:
这么多飞线

网友:
见怪不怪,国产的没技术含量的净这么干。

网友:
   以为西游记。

网友:
好像是电话偷听器。!

网友:
以前的电话锁,防止打电话出去,只可接听。

网友:
赶脚有点像是电话密码锁似的。

网友(2017-02-26):
就是电话锁,锁长途或某数字开头的电话不可打,以前卖很多的。。。

网友:
偷听电话用的吧?

网友:
这东西用途是什么呢

网友:
硬件密钥,通过通用集成电路搭配组装而成。怕人破解实现过程,故而打磨掉标签以求保密。

网友:
这保密做的也挺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