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车载导航该怎么接电源可以点亮(有接线图)

楼主(2017-01-09):
收了一个车载导航,屏幕是抽屉式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接电源才可以通电启动,求大神指点一下。
我把ACC12V和BATTERY+这两个线接连接12V正极,负极外壳。按电源键没有启动。(接线图上的两个红色下划线是我画上去的)
另外这个接线图是尾线的插头,实际导航仪后面只有插孔,没有尾线。  看图上12V好像还通向了一个小四方块里面了?没有这个小方框难道点不亮吗?

网友A:
现在很多机壳接搭铁只是为了屏蔽外界干扰和提高音质,机壳不和电路板上的负极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机壳接搭铁只是为了屏蔽外界干扰和提高音质,机壳不和电路板上的负极共用。

多谢坛友,热心解答。原因是因为没有看清楚正确的ACC12V位置,现已成功电亮。您箭头指的那个确实是负极,经过万用表蜂鸣档测试和外壳是相通的。
再次感谢、

网友:
这个导航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