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指导dsj-65即热热水器加热不到温度

楼主(2017-01-09):
故障现象。大水流温度到不了指定温度。
分析就是功率不足。

淘宝买的,估计贴牌。
售后辣鸡,现在下架了连帮助分析一下故障都不管。硬说我这里水温低,买的功率低。
买的时候是夏新。估计是借商标生产的。中山的货
15年11月买的。当年用着没问题。第二年出现一次水温高于设置温度。联系售后,当时绕了很大一圈。后来让我开壳用电吹风热风吹一下。当时问题解决了。到16年12月,天气冷了这水温就一直上不来,联系售后,告诉我进水涡轮堵了,我打开看了,但是没堵。
号称是用三星的芯片好几核。
实际结构非常简单,电路板上只有零星几个件。
我现在怀疑是下面两个件中间有问题。或者是中间有一个插头接触不好。
moc3021
bta41-800
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如果真的是插头接触不好,是不是会产生这种现象。

由于没有钳形电流表,现在没法测电流。
我通过测量加热管上的电压最大174v。BT241-800上的电压是35伏。我感觉很奇怪,也不知道是我的电表有问题,还是我的测量方法有问题,这两个数值正常,加起来应该是220,但是现在,加起来是二百。加热管的电阻是8.1Ω
拍照传的百度云。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280286912&uk=4077058330

补充内容 (2017-3-13 22:36):
今天抽个时间把机器卸了下来,把小贴片觉得有问题,在线测量不了的焊下来,除了moc3021,bta41-800 没有测量,不会测量。另外温度传感器没有问题,我通过加热进行测量,温度传感器测量数值非常准确。现在我就

补充内容 (2017-3-13 22:41):
这毛病我感觉就是剩下两个件了,还有就是显示屏幕后面的大贴片了。大贴片看不清背面的文字。同样不会测量,问题是为什么加热的的时候测量不准,不加热测量是准的??图片传百度云http://pan.baidu.com/s/1o8g6Vfc

补充内容 (2017-3-16 21:03):
http://pan.baidu.com/s/1pLx0cY3

一个cad  一个截图,

网友A:
       电器维修首先要搞清楚原理,先要找即热式电热水器电路图,如果没有,就找一张相似的,比照线路板参考。再开始下手测量,根据测量电热管两端只有174伏,可以判断是控制温度的电路中元器件有故障。
    即热式电热水器的控制加热原理是;通过涡流传感器中的磁铁旋转,由霍尔元件检测自来水流量大小信号,启动MCU控制电路工作,在加热器出水口有检测温度的器件(热敏电阻,热电偶等)进行温度控制,当检测出水口温度达到MCU设定温度,控制电路维持在这种状态下,即可控硅维持一定的电压,温度低了提高电压,温度高了降低电压。使出水口温度保持稳定在设定温度。
    你可以在网上百度搜索;“即热式热水器自动恒温实验电路图”作为参考。对照热水器实物线路板,检测bta41-800,  moc3021,MCU控制芯片周围电阻电容是否有问题,moc3021是触发可控硅的器件,bta41-800是可控硅。涡流传感器中的转子一定不能有杂质,只要转子不正常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故障。
    如果当地水质不好,电热管非常容易结垢,用的时间长了也会造成水不热。遇到这种情况,用除垢剂浸泡即可除去水垢。本故障电压低可以排除结垢问题。

网友:
如果是普通电热丝电热管电阻8.1Ω,满载工作时电流27A多,功率近6KW,供电电线平方数小了还真不行。

楼主(2017-03-13):
引用 网友A:
电器维修首先要搞清楚原理,先要找即热式电热水器电路图,如果没有,就找一张相似的,比照线路板参 ...

感谢解答。我尝试测量了周围的电阻和电容都正常。不加热的时候温度测量准确。
加热状态还 没有测试。今天晚上才测量完。进出口都有热敏电阻。阻值不一样。但是差不多,不道有没有关系。
10v交流,12v直流,5v直流。正常。
插头我都拔下来了。清理了一下, 热敏电阻的电路板上插座有轻微黑色的锈状附着物。

转子多不正常算不正常,我轻吹一下转。
自来水有轻微铁锈。

我还没有加热, 如果再试一下还这样 是不是可以怀疑 moc3021或者 可控硅坏了?

“MCU控制芯片周围电阻电容是否有问题,moc3021是触发可控硅的器件,bta41-800是可控硅。
涡流传感器中的转子一定不能有杂质,只要转子不正常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可控硅短掉,看能不能达到温度,如不能就是加热管老化或者水垢太严重。即热水器一般都7000~8000瓦,

可控硅短路,肯定可以高温的。
机器的毛病是加热的时候测得温度不准。停水测温是准的。
前几天拍了一个别人家的热水器,新的,到我这一试,和我这机器类似的毛病,新的毛病是温度传感器不准,自动跳到设置温度,和水量没关系。我服了。

网友C:
第一,短时间水温高于设置温度,属正常现象。因为加热管断电后还有余热,如果水流变小会瞬时间高于设置水温,不知您的情况是否如此。
第二,达不到设置温度,如果可控硅没问题的话,就是加热管坏了。1、测满功率工况下的电流,用钳表,没钳表用普通电度表(麻烦)。用电流计算功率,可以判断机器是不是有问题,如果功率少了正好一根加热管的百分比,可以简单断定是加热管烧坏了一根。2、剪断加热管,用万用表测电阻丝。
如果加热管没问题,再检查可控硅,将可控硅或短路测试或拆下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短时间水温高于设置温度,属正常现象。因为加热管断电后还有余热,如果水流变小会瞬时间高于设置水温 ...

您说的第一项,不是的。
我简单在30到40度之间设置。基本连续可调。比如说我设置30度,他出水28度。
比如说我设置40度。机器上显示40,机器出水38度或者更低到36。
在往高了设置,出水温度,不再提高多少了。我的感觉就是它的功率,不再往上提升了。正常情况水温达不到设定温度,它的功率应该继续往上提升,我就是感觉他不在提升了。我的电工学知识不是太多,我感觉是不是触发双向可控硅的元件出问题了?

”双向可控硅的功能相当于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可以双向导通,并具有公共的控制及,功率较小的双向可控硅外形与晶体管三极管相似,双向可控硅常用作交流,无触电,开关,用于灯光控制亮度调节电路”

我测量加热管上的电压,最高也就到170。现在的电压是230。加热管的电阻8殴。所以加热管是没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测温原件位置或导热不好

这个热水器进水和出水,各有一个温度传感器。用热水和冷水测试了一下,并且我把两个传感器对调了一下。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第一项,不是的。
我简单在30到40度之间设置。基本连续可调。比如说我设置30度,他出水28度。
比 ...

如果加到管两端的电压最高到170V,那就可以确定是电路控制部分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到管两端的电压最高到170V,那就可以确定是电路控制部分的问题了

我把电路板照片倒进cad 我画图,帮助分析一下,
http://pan.baidu.com/s/1pLx0cY3

一个cad  一个截图,我看蒙圈了呢,为什么接在可控硅上的红黑两根线上有220v呢,我看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