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哪里有卖编制耳机线的?谢谢!

楼主(2017-01-10):
做矿机一般都要改制耳机,耳机连线比较难找,我都是拆东墙补西墙。不知道各位知道哪里有卖老款的,双线、纤维布护套的编制耳机线的,请告诉一声,谢谢了!(图片是借论坛里坛友上的图)

网友A:
买软点的线,外面套一层黑鞋带便可蒙过去。

网友B:
天津安悦电子有这种线,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软点的线,外面套一层黑鞋带便可蒙过去。

好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津安悦电子有这种线,可以去看看

多谢新竹坛友,去看了,可惜线长只有85cm

网友C:
用坏了的旧耳机线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坏了的旧耳机线也可以。

矿友都想把矿机做的很“完美”,耳机也要改的“完美”,问题是线材真的手工无法完成。

网友D:
老耳机还有卖的,但专门买线是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耳机还有卖的,但专门买线是没有了

嗯嗯!谢谢万春雪坛友,我也是有一副老万里头戴,耳机是编织线都老化的掉渣渣了,一直找不到替换的线。

网友E:
老耳机早就不生产了,耳机线自然就没有了,就是能找到也是残旧不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耳机早就不生产了,耳机线自然就没有了,就是能找到也是残旧不堪的。

坛友说的对呀!

网友F:
还是现代的新线好,在某宝上搜“超软耳机线”,有很多,要粗点的,好的天冷也不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现代的新线好,在某宝上搜“超软耳机线”,有很多,要粗点的,好的天冷也不硬。

多谢版主!

网友G:
不必强求那种老线。现在的超软镀银耳机线很好用,而且漂亮、不易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必强求那种老线。现在的超软镀银耳机线很好用,而且漂亮、不易脏。

您说的是有道理,但是老耳机还是配编制线配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