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满意的ocl功放

楼主(2017-01-10):
图纸是淘宝上找的,经调试中点电压0.006v,播放歌曲一个小时为0.007v,声音效果比otl功放,好太多,比较满意,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向各位坛友请教,功放的一点接地是如何布线,度娘上讲的不清楚,没有实例参考。

网友:
非常不错,赞一个!

网友:
入门级的差分功放,不错!改进方向:差分电路发射极加入恒流源,集电极加入电流镜作有源负载。电流推动级(有的也叫末前级,也就是倒数第二级)之前加入Vbe倍增器,可以调节功放管电流。

网友:
看机箱内部还有空间,制作并装配两块同样的印制板,用尼龙支柱加以支撑,两块电路板叠放,制作双声道立体声功放。

网友:
OCL好过OTL,全互补好过准互补。如果练手还是选全互补的OCL分离件电路,否则还不如一片2030之类的IC。

网友:
一点接地!这是我抄的别人的板子,TDA1514的板子! 我觉得挺形象的说明了一点接地!!

网友:
对于如图的单臂驱动倒相的,反而是准互补好,便利调整获得低失真。只有全对称驱动电路采用全互补才突现对称优点,失真可高一个数量级,但挑选器件繁杂成本高

网友:
相较于OTL电路减去了输出电容,应该会好些

网友:
前不久做TDA7264功放遇到信号输入端一点接地问题,不合理就有交流声,处理好了就克服掉交流声了,其实只差一两厘米。简单的理解就是信号输入的地线要单独走,不能与供电地线混淆,否则供电的噪音就通过输入端放大形成交流哼声。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热心回复,看来要做好一版好的功放,绝非易事。

网友:
功率不是太大,不必追求一点接地,只求正输入端子尽量距输出端远一些就OK了

网友:
九楼有真功夫,佩服

网友:
这个是不是除了末级复合管前面都可以用一个运放代替,简单便捷。。

网友:
一点接地有个关键指标,你按地电位差走势信号原则,输入端一定要0电位避免窜扰。

这个标准OCL手工PCB

这个标准OCL手工PCB

改善的标准OCL原理图

改善的标准OCL原理图

焊部分的其中一块PCB

焊部分的其中一块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