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买中国五金的充电钻看着很新都没用过,电池经过12v冲进点点,电钻能转但不长..

楼主(2017-01-10):
求助老师们:坛子里买中国五金的充电钻看着很新都没用过,电池经过12v冲到7.8V(略有温感),电钻能转一下,改用原装充电器,只是黄灯(WAIT)亮,红灯(WORK)灯不亮,拆开测量有电压无电流,

打开充电器很新啊,根本没有使用过,不应该坏的

网友:
电池挂了呗,应该是

网友A:
电池不行了, 换锂电池,电压最好24——25V,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 换锂电池,电压最好24——25V,有劲。

原电机不换?

网友B:
我没要。不知道性能怎么样,虽然便宜,不然到手又是废物。有把220v的,偶尔用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要。不知道性能怎么样,虽然便宜,不然到手又是废物。有把220v的,偶尔用用可以了。

目前没有确定电池容量,但电机是好的,不敢妄言、、、、、
作为爱好者主要是折腾,呵呵

网友:
我的和楼主情况一模一样,正准备发帖求助。我怀疑是充电器坏了,现在看来不一定

网友:
真要改锂电成本太高,这电钻不值得

楼主:
个人拙见:是不是电池老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内阻增大,电压下降。(电池内部参与化学反应的活性物质不活跃),既然用12v电压能冲进电就是说明内阻增大的原因。下一步就是怎样激活、降低电池内阻。还请专家给予上课,望不吝赐教,洗耳恭听中、、、、

网友C:
电池放久了,自放电。需要激活。

照片电池看不全,多少个,应该是多少电压?
充电器不一定坏,自带充电器输出是多少伏?

网友:
比比某宝49双速的我也没下手。

网友:
        是电池没电,充不上电,并不是电机坏了,电机你可以用直流电试一下,如果转动很好,那就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 换锂电池,电压最好24——25V,有劲。

12v的电钻用24v的电池?能行吗?我有个18v电钻,现在用5个锂电,莫非还能加一个上去?

网友:
只喜欢黄货,我也没下手,改锂电池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要。不知道性能怎么样,虽然便宜,不然到手又是废物。有把220v的,偶尔用用可以了。

我也没要,家里也有把220的,使用频率低,充电的怕放的时间多了电池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放久了,自放电。需要激活。

照片电池看不全,多少个,应该是多少电压?

电池是6节,昨晚用12伏充电初始电流1.5A,冲了一夜,今早检查充电电流约200毫安,端电压9.5伏。插上电钻可以使用了,空转了约5分钟电力还是很足,只是扭矩小,在任何档位用手都可攥住。看来电机功率小。

网友E:
怎么修复锂电池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修复锂电池 ?

我现在讨论的是个镍铬电池充电钻。修复锂电池好像要用专门的充放电器,那样效果直观,能测试出锂电池的容量、内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6节,昨晚用12伏充电初始电流1.5A,冲了一夜,今早检查充电电流约200毫安,端电压9.5伏。插上电钻 ...

怎么充的电?我的是12V,10节。我现在用12V开关电源,调高到13V多点,串联一个15欧电阻冲,电流很小。
您充电串电阻了吗?开关电源直接充可以吗?

楼主:
我是6节 直接冲的。12伏的镍铬老电池第一次激活估计充电电压还得调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池是6节,昨晚用12伏充电初始电流1.5A,冲了一夜,今早检查充电电流约200毫安,端电压9.5伏。插上电钻 ...

冲过一夜之后能用原装充电器充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是6节,昨晚用12伏充电初始电流1.5A,冲了一夜,今早检查充电电流约200毫安,端电压9.5伏。插上电钻 ...

任何档位用手都可攥住?看来是个废物,不值得折腾。老婆以前买了个电动缝纫机我去组装,木质面板很厚自攻丝没个拧,只好先用小细钻头钻个小眼再攻丝容易些;后来那台本地卖家来组装带了一把12v的锂电钻非常轻松攻丝,我有点吃惊,没想到力度这么大!当然我没用手攥住试试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档位用手都可攥住?看来是个废物,不值得折腾。老婆以前买了个电动缝纫机我去组装,木质面板很厚自攻 ...

是滴,我手中也有一把12锂电钻,动力很强劲。虽然我还没用过16伏、20伏以上的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冲过一夜之后能用原装充电器充了吗?

还是不行,“WORK"那个工作状态灯一直不亮。

楼主:
电池组已经这样也有电流输出,充电器依然不充电。

请高手现身指导迷津,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组已经这样也有电流输出,充电器依然不充电。

请高手现身指导迷津,呵呵

还有朋友反映也是这种情况,我的充电到力道十足也不能用原装充电器,充电器问题的可能性增大

网友:
我的4个 9.6电池 有2个插上亮黄灯 其他2个连灯多不亮
充了几个小时 冲不进电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肯定是电池不行了,两个选择,一个是换和原电池的芯,二是换锂电池的芯。

网友:
6块12v应该是3串两并的结构,才充到9.5v远谈不上充上多少电了,电钻没力是正常的。建议找个5A以上的可调电源,调到12v直接试电机,才知道电机有无力。从充的电压来看,电池有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换电池吧…换上保准正常使用、主要是电池放久了内部物质性质变化造成的。

网友:
我的充电器一插就炸了。

网友:
电池问题 建议改锂电吧

网友:
电池容量下降太多了

网友:
我买的是9.6,冲一会充电器冒烟,不过力度还是不小,手攥不住。 现在充电器废了,不知道要不要改三串18650,那样的话还得找平衡冲或者保护板,充电器。 太麻烦,现在正想办法呢。 这个机器卖出不少,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低成本改一下

网友:
那个充电器好像是有问题的,卖家也说了就当没有充电器吧。我买的是7.2V的,把一个电池组拆开看了,里面镍片锈断了,拆下来一节镍铬电池量了下,内阻在27,8毫欧,用可调电源充电后,用ZB206放电,只有150mah,应该是放时间太长了,电池过放了,需要激活。另一个电池组用可调电源调到10V,300毫安恒流充电3,4小时,再用8.4V恒压充电一晚上,反复两次,现在用ZB206放电,已经可以放出1000mah了。当然电池内阻已经比较大,放电电流已经无法很大了,不过电机功率小,将就着也能用。
电机功率虽小,也不至于手能攥住吧,应该是你的电池还是没有充分激活。我用它给一个薄镀锌铁板上钻孔,时间久点,但也打穿了。另外这个电钻的同心度一般,不能用来钻太细的孔。

网友:
我的是7.2V的,两块电池,一新一旧,都没有电了,用可调电源充电然后放电两次,那个新的已经好了,旧的用几分钟就不行了,打开看有几节电池已经腐蚀坏了,手头正好有这种电池,顺手全换了,用着还行,手根本攥不住的。但原充电器确实只有黄灯亮,输出只有七伏左右,不能充电,希望哪位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
等会修充电器的大侠指导

网友:
我的买的是9.6伏电钻。充电器充电亮红灯充满后亮绿灯。就是电钻转动时有一种糊味。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的电钻用24v的电池?能行吗?我有个18v电钻,现在用5个锂电,莫非还能加一个上去?

18v充电钻用5只3.6v锂电池串联刚刚好

网友:
从楼主的照片和描述及测量情况看,镍镉电池组和充电器都有问题。如果不惜成本的话可以改锂电,你现在是7.2v镍镉,用动力18650两只串联就可以用了。7.2v的充电钻竟然有人建议用24v电压,真乃专家叫兽也

网友G:
把电池投到开水中,等不冒泡了捞出水,晾干表面水,冷透。充电试试,最好用超倍电压强充一小会,测开路电压,如能升到1.7伏,开始正常充电,注意电池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电池投到开水中,等不冒泡了捞出水,晾干表面水,冷透。充电试试,最好用超倍电压强充一小会,测开路电压 ...

提高温度激活电池内部,貌似有道理,谢谢关注

网友:
我的是7.2v那种,电池像前面的同学说的差不多,一个l电池组的镍片锈断用焊锡接好,晚上用可调电源调8.6v充电4、5百毫安充电电流,早上起来看还有50ma电流,插入电钻可以转,力矩是7档打滑。另一个电池正在充电。第一个电池望能激活,接可调电源充电不方便,原装充电器坏的,开关电源保险烧掉了,把保险管、电源管、捡流电阻、和9014、低压侧的7805换掉,电源正常工作。插上电池只有黄灯亮,测稳流电阻没有充电电流,不知什么原因。于是按实物画出电路图,很难理解个中的原理,貌似只是3个功能,1、检测电池是否插入、2、充电时间控制,3、充电稳流。奇怪没有电池电压检测?电池过充怎么办?电路草图明天上传。

网友:
测得充电器待机电压7v左右,插入电池并没能启动充电,不插入电池强制启动时电压上升至35v,原因是没有插入电池稳流电路没法工作。原装的镍镉电池的确不行就用两节铁锂改装,之前改过几个7.2v的都好用。

楼主:
很新的充电器连使用痕迹都没有,怎么就是坏的呐!求解

网友:
根据实物画了个电路图,如有错漏请指出以更正。
大家分析一下如何工作,插不插电池都锁住,个人愚昧分析不出怎么启动充电,望高手指点。

网友F:
楼上厉害,继续努力!还有这个电钻的22档调速好像不起作用

楼主:
按不懂分析电路,听老师讲课

网友:
我也买了,等待高手!

网友:
这还研究啥啊,找一个12电源或蓄电池试试看它能转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厉害,继续努力!还有这个电钻的22档调速好像不起作用

那22个档位是调力矩的,不是调速的,调速在开关。

网友H:
实在弄不明白怎么充电,今天把电路改了一下现在可以充电了,按原理图个人认为原装充电器充电过程是这样的,1.上电待机灯(可能)(黄色),2.插上电池启动充电,同时CD4541A得电开始计时,越1.5小时后停充。3.拔下电池后CD4541失电,待再插入电池再计时。改了之后基本符合充电的过程,分析得不对望指正。因为没有电压检测功能,只是限制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我将电流调到最小在1A左右,现在正在充电测试。在修改电路板过程反复插电池充电试验,现在两个电池空载运转都可以上十分钟了。有点希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在弄不明白怎么充电,今天把电路改了一下现在可以充电了,按原理图个人认为原装充电器充电过程是这样的, ...

有一次我电池放电时间长,电池很热,插充电器没反应,黄灯也不亮,温度降下来黄灯才亮。是不是充电器有什么检测功能?

网友:
还有插电池应该是先放电,后充电???????????

网友H:
电池里面有个感温元件,电路图那个T就是,紧挨着电池。这个没有放电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里面有个感温元件,电路图那个T就是,紧挨着电池。这个没有放电功能。

您是怎么改的,能详细说说吗?我也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在弄不明白怎么充电,今天把电路改了一下现在可以充电了,按原理图个人认为原装充电器充电过程是这样的, ...

能充电就已经不错了,好歹这种镍铬电池也皮实耐操,不怕过冲。祝你成功!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里面有个感温元件,电路图那个T就是,紧挨着电池。这个没有放电功能。

您是怎么改的,能详细说说吗?我们大家也想改啊

网友:
昨晚装好外壳试机,充电一个小时左右有事出去了,回来已经转为绿灯,基本达到了预期,具体改了哪些地方要整理一下

网友:
充电电压怎样调?

网友:
是调整图中的可变电阻吗?

网友:
能把你发动的地方告诉一下,多谢!!

网友F:
几种不同的电压,都是用同一种充电器,应该有电压检测的

网友H:
电路图中的可调电阻是调节充电电流的,N5那一部分是恒流控制,调到最大阻值是1A左右,最小没有试过不知最大能调到多大。没有电压调节。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几种不同的电压,都是用同一种充电器,应该有电压检测的

这个充电器的确没有电池电压检测功能,整流出来通过二极管就直接连到电池插口,再没有其他检测电路的连接。电池组只有三个接口,电池的正负极加个温度检测极。前面说过强制启动充电电池接口的电压升到最高的36V(不插入电池),看外壳写着适用7-24V的电池就是这个原因。只是个限时恒流充电器,今天中午试了插入电池,开始充电,大概1小时35分钟转绿灯停止充电,根据CD4541外接定时阻容算,充电时间出入不大。1500mA的电池1A冲一个半钟也该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路图中的可调电阻是调节充电电流的,N5那一部分是恒流控制,调到最大是1A左右,最小没有试过不知最大能调 ...

那就是说不管电池是7.2V还是12V,都是一个电压充?充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I:
改成锂电池,充电可否?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改成锂电池,充电可否?

不是一个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充电器的确没有电池电压检测功能,整流出来通过二极管就直接连到电池插口,再没有其他检测电路的连接 ...

明白了。高电压,恒流定时。整理下分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一个系统的

是的,前面朋友说的镍镉电池耐操,单体镍镉电池充满电1.4V左右,六个8.4V。因为有恒流充电,只要电池是好的,无论你插入7-24V的那种电池,在电池的作用下会拉低电压,由多少节电池决定电压。例如10节的电池组,电压14V满电,没电的时候可能是12V(单个1.2V),在恒流的作用下这时的充电电压是12V,1A在充电。充电一会电池电压会上升。。。前提是电池是好的。

网友H:
大家的充电器都不能充电吗?这是不是设计缺陷的产品?
因没有正常的对比,所以不知原来设计是怎么样的。不过改后能充电了就这样用吧,反正这种电池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家的充电器都不能充电吗?这是不是设计缺陷的产品?
因没有正常的对比,所以不知原来设计是怎么样的。不 ...

说说咋改吧

网友H:
充电器在家,现在回忆修改时的思路整了个修改图,大概是这样子。
尽量少改动,尽量利用原来的原件,不用另外找元件。拆下的元件在PCB上就留空了。

网友:
由于实物在家里,无法拍照具体修改哪里,暂时先用图纸说明一下。

网友:
下半部分拆掉的是泄放电路吗?

网友:
没有泄放电路,是控制电路,如充电启动后回受锁住充电状态。
不过看不明如何工作,怎么都是锁住待机状态。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充电器在家,现在回忆修改时的思路整了个修改图,大概是这样子。
尽量少改动,尽量利用原来的原件,不用另 ...

没看太明白,再问一下,您图上下面大圈的意思是不是这样:1,P2(9015)拆下.2,N1(9014)也拆下。3,把P2(9015)极性反过来插入N1位置。?
    我的按照上面改过后插电绿灯红灯常亮,插电池还是7V多,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看太明白,再问一下,您图上下面大圈的意思是不是这样:1,P2(9015)拆下.2,N1(9014)也拆下。3,把 ...

可能我描述不清,刚好相反,是N1换到P2位置,P2拆下不用。
额,我都有点凌乱了,回去看实物图上照片,貌似还有跟简单的方法。就是拆掉一个二极管就行,N1都不用装,回去试试看是否可行。如果行得通改动更少。

网友:
这是实物图

补充内容 (2017-1-19 00:09):
有问题,删除了。

网友:
发现个问题,不插电池电压高,当时没注意考虑到,再改。

网友H:
这次改好了,待机时电压7v,改动更容易。
1.拆掉N1、P2、P3都不用。
2.调转安装那个二极管。
3.调转集成的8、9脚。
4.割断339的2脚。

网友:
我的两个电池组的连接镍片都有锈断的现象,处理好现在都充满电,上电钻力头还行,7.2v的电钻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次改好了,待机时电压7v,改动更容易。
1.拆掉N1、P2、P3都不用。
2.调转安装那个二极管。

好样的,谢谢

网友:
充电电压会根据不同电池自动拉下来?

网友:
玩过可调电源的,差不多的。看原理图开关电源没有稳压反馈,只有最高输出限制(36V稳压管)、待机控制(N2)和稳流(N5)的反馈。就像具有电流电压调节的维修电源,调到1A恒流,36V电压差不多。只是为了适应7.2V-24V的范围才设计成最高36V,这样在这电压范围内的电池组的电钻配一种充电器搞定。

网友J:
已经改了,只是空载电压高,充电正常了,谢谢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已经改了,只是空载电压高,充电正常了,谢谢您了!

LM339的 8、9脚有没有对调,这是防止待机电压过高的。
另外N2基极充电时想当于悬空了,最好接个47k电阻到地预防干扰,不过现在不接也能正常工作,已经装好外壳懒得拆了。
电池里的那个温感元件应该是个温控开关,昨晚将基本满电的电池试机,一个小时左右电池温度高了,导致转为待机(黄灯亮起 )停充,电池里的温控元件开路了。待温度降下来自动启动充电,不过又重新计时了。
推测最好在电池用到没电再充,这样电池不容易发热,以免发热引起温控起控。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就不能修好吗,只能改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LM339的 8、9脚有没有对调,这是防止待机电压过高的。
另外N2基极充电时想当于悬空了,最好接个47k电阻 ...

89脚调转怎么弄得,我现在就卡到这了,待机电压是36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K:
89脚调转怎么弄得,我现在就卡到这了,待机电压是36左右

线路板连接8、9脚的连线两处都割断,重新飞线,就是把两个脚连接点换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K:
89脚调转怎么弄得,我现在就卡到这了,待机电压是36左右

就是将原来连接8脚的元件改到9脚,9脚的连接到8脚。如82楼的图二所示,8、9脚根部割断,另外用导线接过。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将原来连接8脚的元件改到9脚,9脚的连接到8脚。如82楼的图二所示,8、9脚根部割断,另外用导线接过。

这样啊,知道了。谢谢。充电线黄线旁边第一个电阻,我的锈断了,能不能帮我测下是多大的好吗?我去换个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左边还是右边,看图吧都标出来了,我的黄线断了,不够长换成白线了。
充电器就不拆了,图是前些天拍的,电阻色环可能有些色差,不过应该八九不离十。

网友:
算了,不整了,我的里面有很多锈迹,貌似进水或者受潮,一个电容冒烟,很多电阻锈。 改18650吧。  谢谢楼上

网友L:
我买的7.2的,直接上12V电池好用,便宜东西用坏直接扔了完事

网友:
电池挂了。换电芯吧。

网友:
买过的兄弟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改后充电一小时,充电器发热严重,停止充电转黄灯,电池微热,也不知道是不是充满电了还是温度高停止充电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内部的温控开关跳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里的温控开关跳开了,那次也是这样,手摸电池不是很热,用表量确实断开了。如果是充满停充应该绿灯亮。

网友M:
7r093大哥,我把测温线连的那个电阻4.3k改为15k就正常了。您帮忙分析一下这样做靠谱吗?

网友:
大家实验把俩组电池并联起来,可以延长电池寿命。我也购买了7、2V的,还没有使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7r093大哥,我把测温线连的那个电阻4.3k改为15k就正常了。您帮忙分析一下这样做靠谱吗?

已按照这个方法实验中,充电电流1.1安,目前只红灯亮,等待观察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我买的7.2的,直接上12V电池好用,便宜东西用坏直接扔了完事

7.2v直接上12V电池电压不高吗?不知道正常使用有没有问题;其实我想要个12v或14.4v的,因为我有12v7.2ah铅蓄电池,接个长线应该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v直接上12V电池电压不高吗?不知道正常使用有没有问题;其实我想要个12v或14.4v的,因为我有12v7.2ah ...

你可以实验,或者重新改造电动机

网友:
看着像镍镉电池,多半是容量太小了,换锂电吧

网友:
电动机550~12p;12v,DC我用12v0,8A的变压器电源,能启动电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N:
已按照这个方法实验中,充电电流1.1安,目前只红灯亮,等待观察中、、、、、

有结果了麻烦说一下,这几天放假我没有再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M:
7r093大哥,我把测温线连的那个电阻4.3k改为15k就正常了。您帮忙分析一下这样做靠谱吗?

这个电阻是连接检测电池组温度的,平时待机时339的7脚电阻分压4v左右,6脚电池未插入时相当于悬空电压5v,待机状态。插入电池后通过电池内部的温度检测元件拉低到约1.5v,随即启动充电。当温度上升后温度检测元件起控,电压高于7脚电压,转为待机状态,保护电池过热。最好保留保护功能。
过年搞卫生,用这个电钻夹铁丝刷清理铝合金窗的缝隙,弄了差不多10个窗,电力充沛,好用。后拆下电池充电直到绿灯亮,没出现温度高保护转黄灯。
之前充满(转绿灯后静置)的另一个电池,插上充电就会过热保护。
另确定改的是7脚的4.3k电阻?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阻是连接检测电池组温度的,平时待机时339的7脚电阻分压4v左右,6脚电池未插入时相当于悬空电压5 ...

谢谢回复,应该是这个电阻,是不是339的7脚忘记了,但另一端肯定是连在电池的测温线的。当时先改为10k红灯绿灯同时亮,改为15k就只有红灯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回复,应该是这个电阻,是不是339的7脚忘记了,但另一端肯定是连在电池的测温线的。当时先改为10k红 ...

哦,如果只是改动这个电阻,其他没改好像不能启动充电,只是改变指示状态,没启动充电没有意义。不知是否是这样。
测一下0.68Ω电阻两端电压就知道了,插入电池红灯亮时,电阻应有0.7v左右电压,1A左右充电电流。

网友:
具体我没测,但肯定在充电,电池有温度,充满后能使用。

网友(2017-02-18):
换几节本本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