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S676DVD电源板求助

楼主(2017-01-10):
这个电源高的我头疼.INT 不良.在220V保险串接60W灯泡.有概率灯泡亮.无电压输出.用料讲究.没有电解电容.除了滤波电解.光偶换过.431换过.开关管换过.原来的是5 6A600V 的管子.现在用11A600V 的管子代换了.驱动管也换过没好.又换回来了,求大师解惑

这个师在网上找的图纸,差不多一样

这个师在网上找的图纸,差不多一样

楼主:
整流又换新的整流桥了

网友:
注意安全,尤其测量高压侧时,市电经整流后,主电解电容两脚应有约310V直流电压为正常,,数字万用表有测频率功能的话,把表笔靠近开关变压器(无需接触测量),可以看到开关管工作频率,也说明1次(高压)侧电路基本上正常。否则就要查启动电阻电容推动管开关管等,。 多分析测量再动手为妥。

网友:
楼主这样讲的比较笼统,测试数据是多少?管子相关脚电压?启动电阻测试情况?。。。

楼主:
经过坛友指导.说我开关管用错了

网友A:
DVD电源很多都是受控的,你测试各电压是否有个5V或3.3V,如果有电源是正常的,装上主板就能开机了!
还有一些串灯泡会欠压保护无电压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D电源很多都是受控的,你测试各电压是否有个5V或3.3V,如果有电源是正常的,装上主板就能开机了!
还有 ...

这个问题就是开关管的问题.在通电的时候又概率大电流,炸保险.手头上没有C5027 管.用13007代用好了.放了一夜.早上开机又开不了.检查时13007看来要去买C5027管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就是开关管的问题.在通电的时候又概率大电流,炸保险.手头上没有C5027 管.用13007代用好了.放了一 ...

顶楼说的“没有电解电容”是指什么?

网友C:
用一下,拔掉插头,看看开关管汤不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说的“没有电解电容”是指什么?

就是电解时用在滤波的地方.别的信号部分没有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下,拔掉插头,看看开关管汤不烫?

正常的情况下.由一点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