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主要的质量差异出在颗粒上么?

楼主(2017-01-11):
可以买pcb和颗粒,然后自己焊么?

这里有人这么干过么?

网友A:
你说的是固态硬盘吧,
谁没事焊内存玩,手工焊出来的比山寨条都不如,这么干的人都是吃饱了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固态硬盘吧,
谁没事焊内存玩,手工焊出来的比山寨条都不如,这么干的人都是吃饱了闲的

自己焊接的,内存spd信息没有,不知道现在的主板能不能点亮

网友:
这个太牛逼的想法了,那线好密的,好似还要写什么引导,驱动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焊接的,内存spd信息没有,不知道现在的主板能不能点亮

反正开不了机

网友:
我把条子上的ecc拆掉过,点不亮,但是没试过拆spd

网友C:
内存上也有BIOS程序的, 焊上其他不同的颗粒估计要重新分配扇区映射, 否则无法点亮

网友:
有SPD这里是记忆和纠错信息的,不单芯片,周边的滤波电容也不能忽视的

网友:
淘宝有卖空板的

网友:
我做过把台式机内存改笔记本用。也做过笔记本内存扩容,也就是两根合一根。因为当时笔记本内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上也有BIOS程序的, 焊上其他不同的颗粒估计要重新分配扇区映射, 否则无法点亮

内存上也有BIOS程序的? 有这么神奇啊? 哪里可以找到详细资料?

网友:
SPD的信息不好弄啊,把2个当面的做一个成双面,该了bank 容量,还是不能用

网友:
自己焊接后自己写spd即可

网友:
BGA焊接好设备你买不起,次的不可靠,烙铁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