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6C19小单端

楼主(2017-01-11):
在论坛潜水很久了,看了各位高手的帖子,让我很好奇胆机的声音到底怎么个甜。终于,购齐了材料,开始动手制作。
选的图纸是6C19的,没有安装负反馈电阻,顺便把R3,150欧姆电阻也取消了(偷懒)。不知道有没有大影响,还请老烧友们指点。(后来发现6J2栅压偏高,达1.9V,可能跟取消150欧姆电阻有关)
先上图

家里有闲置的CD机,就用它做机壳吧,废物利用。

看合格证就知道有多古老了

把内脏都拆了,原来的电源线、开关和保险留着,可以利用。

装好莲花,喇叭柱的样子

钻头到货了,电子管也到货了,赶紧打洞

布局是这样规划的:右上电源牛,右中扼流圈(看到很多人把扼流圈放在里面,不知道为何,既然牛都放外面了,扼流圈为啥也不放外面呢,还可以减少干扰。)右下是两只整流胆。左上是两只输出牛,中间是两只6C19,下面是两只6J2.在下面是音量电位器(前面板是塑料的,不太方便固定,就选这个位置了。)

开始安装了

慢慢装,看起来有点乱,但实际却几乎听不到交流声。
差不多完工的样子(开始6J2阴极去耦电容没有装,想来点本级负反馈,结果发现增益太低了,声音很小,所以后来又加上了)

来张正面点亮的照片
来张正面点亮的照片

牛罩不想装了,懒

推一对3寸小全频,声音很好听,听得不想关机。
改天把6J2阴极150欧姆电阻加上,看看会不会更好一些。

网友A:
废物利用,做的不错。

网友B:
做的真不错,6C19声音很好,前级你可以试试6J4,直接替代,噪音更低;其他如6J3、6J1、6J5等也可试试!顺便问一下,输出牛用的是成品?折算的初级阻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不错,6C19声音很好,前级你可以试试6J4,直接替代,噪音更低;其他如6J3、6J1、6J5等也可试试!顺便 ...

输出牛是成品的3.5K的,我3寸喇叭阻抗4欧姆,接8欧姆端子,折算到初级的阻抗应该是1.7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物利用,做的不错。

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C:
楼主做的很用心啊,加了负反馈试试看音质会提高些吗

网友D:
根据6C19的曲线看,180V净屏压,60MA屏流,输出牛选在3K附近可以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且失真比较小。所以建议喇叭还是接在8欧端子比较合适。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很用心啊,加了负反馈试试看音质会提高些吗

嗯,找个时间试试再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6C19的曲线看,180V净屏压,60MA屏流,输出牛选在3K附近可以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且失真比较小。所以建议 ...

我4欧姆的喇叭,是该接4欧姆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4欧姆的喇叭,是该接4欧姆端吗?

对,8欧的喇叭接8欧,4欧的喇叭就接4欧。正常接。

网友E:
楼主DIY的不错,不知道能输出几W?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8欧的喇叭接8欧,4欧的喇叭就接4欧。正常接。

看到之前做过的人说6c19输出内阻只有300欧姆,所以输出牛的阻抗不能太高,取4倍的话,也就1.2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DIY的不错,不知道能输出几W?谢谢。

输出功率没有测,我是小音量听音乐,没有去考虑功率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之前做过的人说6c19输出内阻只有300欧姆,所以输出牛的阻抗不能太高,取4倍的话,也就1.2k。

内阻跟工作点有关。不能把一个工作点的内阻机械地拿到别的工作点用。

网友F:
6Z4整流管表示压力山大!!!     6C19静态电流就已经接近70毫安了吧?   这状态6Z4就已经是满负荷了,  6C19撒欢跑起来 6Z4估计得拖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坐的不错。赞一个

谢谢你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6Z4整流管表示压力山大!!!     6C19静态电流就已经接近70毫安了吧?   这状态6Z4就已经是满负荷了,   ...

嗯,所以用了两只6Z4并联整流,一共可输出150ma,应该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阻跟工作点有关。不能把一个工作点的内阻机械地拿到别的工作点用。

谢谢你的指点,我再去好好学学有关工作点的知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所以用了两只6Z4并联整流,一共可输出150ma,应该够了吧

  来!我们拿个小板凳 用纸和笔计算一下小学六年级数学应用题。

  矿石收音机小学 六年级 2016年下学期 数学期末考试试题
    一、应用题
  1、 一个6C19静态电流就是70毫安, 两个声道用两个6C19   合计电流多少毫安?
     解:2X70=140
         答:两个声道用两个6C19   合计电流140毫安.

    2、一个北京牌6Z4电子管 最大整流峰值电流75毫安,两个6Z4并联后最大整流电流能到多少毫安?
      解:2X75=150
           答:两个6Z4并联后最大电流150毫安.

    3、根据前两题计算结果, 比较一下这两个整流管并联后能否保证正常工作?

   附加提示,以上数据仅仅是6C19静态数据,加上动态后  峰值电流可以到120毫安X2   此时6Z4是否还能吃得消?

   其实 6Z4在最大75毫安的整流电流下, 自身压降就已经接近30V   屏极功耗已经达到2.3W。  用不了多长时间 6Z4就会老话, 很多朋友在做胆机的时候都是看着整流管的整流上限做 其实整流管的最佳整流状态也就是最大整流值的一半左右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来!我们拿个小板凳 用纸和笔计算一下小学六年级数学应用题。

  矿石收音机小学 六年级 2016年 ...

非常感谢版主的详细解答,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来!我们拿个小板凳 用纸和笔计算一下小学六年级数学应用题。

  矿石收音机小学 六年级 2016年 ...

烟版挺搞笑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阻跟工作点有关。不能把一个工作点的内阻机械地拿到别的工作点用。

昨晚把喇叭改接4欧姆端,确实感觉好了很多,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不错,6C19声音很好,前级你可以试试6J4,直接替代,噪音更低;其他如6J3、6J1、6J5等也可试试!顺便 ...

小点声,别让JS闻到了,他们的鼻子可好使了

网友H:
240V供电,栅负压-60,电流60mA。这个工作点不成立吧。

输出牛压降达到60V了,这是什么牛?

对于这个管,单端供电超过180V,推挽超过150V都是没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240V供电,栅负压-60,电流60mA。这个工作点不成立吧。

输出牛压降达到60V了,这是什么牛?

您好,谢谢批评指正。
输出牛初级铜阻: 408Ω,所以压降在27v左右。工作点不怎么会计算,还请大大指点。

网友I:
很受启发,我哥哥给了我几只6C19和6J5的管儿,待学扎实了也想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受启发,我哥哥给了我几只6C19和6J5的管儿,待学扎实了也想做一台。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批评指正。
输出牛初级铜阻: 408Ω,所以压降在27v左右。工作点不怎么会计算,还请大大指点。

240-60-28
楼主的机?152V*60MA-----------9.12AV--------- -----单管应用3K输出牛,57V---1k阴阻,170V屏压,170+57=227,再加牛压降。屏耗9.69W
楼主不要怕,6Z4并,够了。哈哈哈,电牛加点电压10V,次高电流200ma。说白了,旁热功放管,用晶体二级管可也。
这线路图就玩开心。失真也有点的。。。
补充。。。用晶体倍压整流,能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J:
240-60-28
楼主的机?152V*60MA-----------9.12AV--------- -----单管应用3K输出牛,57V---1k阴阻 ...

谢谢。感觉某个频点会有毛刺,或者说颤音,上次调整6J2阴极电阻后好了很多,但仔细听还是会有。不知道是胆机问题,还是音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感觉某个频点会有毛刺,或者说颤音,上次调整6J2阴极电阻后好了很多,但仔细听还是会有。不知道是 ...

我也来猜,感觉在,五级管廉级电容接法。入地或入阴。或者,抑制级接地,都试试。,,,呵呵,开心玩。

用6j9比较妥,工况参考版主的,哈哈哈,外国型号6688,E180F

网友(2022-05-09):
R3,150欧姆电阻也取消了反馈就没效果了

网友(2022-08-06):
电源是个问题,用晶体管整流的没有问题,电子管整流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