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掌握九点示波器维修维护保养秘诀

楼主(2017-01-11):
快速掌握九点示波器维修维护保养秘诀
示波器是应用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可以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象,方便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大家知道示波器日常的维护保养能在使用上更加方便,增加使用寿命。那么具体该如何维护保养呢?
1、使用时,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指导使用。
2、当探头或测试导线与电源线相连接时,不要任意插拔。
3、减少挪动,轻拿轻放。液晶屏是示波器最容易损坏的部件,不要在通电情况下进行挪动,也不要在刚断电的时候就搬动,在切断电源过后一段时间再搬动。使用过程中要减少硬物敲击和剧烈的震动。
4、不要让阳光直接照射显示屏。长时间阳光暴晒,会使液晶屏老化速度加快,寿命缩短,光率下降,影响观察,在不用时最好拿深色布罩住。
5、不要频繁开关。机器每开机一次,就会受到一次大电流的冲击,由于电路上使用了一些感性与容性元器件,开机瞬间产生过压、过流现象,容易造成元器件的损坏,有很多故障就是频繁开关机器造成的。
6、如果发现机器有故障,要马上关机。比如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冒烟、有焦味或光栅异常都应该立即关机,及时联系专业维修人员,避免造成重大损失。
7、注意机器外表清洁。注意防止潮湿侵蚀:潮湿不仅会降低高压部件绝缘性能,引起打火、散热等不良现象,而且金属印刷铜箔和元器件引脚容易受到腐蚀和损坏。在潮湿的霉雨天,即使不使用仪器,也要定期通电打开1~2小时,利用本机热量驱散潮气,在我国潮湿的南方使用中更要注意把仪器定期为每月一次,雨季时半月一次通电打开驱散潮气。
8、通风散热要及时。在良好的通风散热条件下,正常连续使用10~12小时是完全可以的,但机器内部的元器件和整件所承受的温度有一定的限制,故在机器使用时,不能让散热孔受阻,也不能用塑料罩等罩着放置于木箱中或放置在软垫褥上面以及离墙壁太近。注意在冬天使用时,仪器不要靠近火炉和暖气,建议机器在连续使用3~4小时后最好关闭电源冷却30分钟左右。
9、定期对机器进行自校准通过校准。这样做不仅可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还可以有效降低因环境产生的测量误差。
希望以上九点示波器维护保养的小技巧能帮助到你,相信如果能做到以上这些点,你的示波器的使用时间一定会更长久。
安泰测试仪器维修中心提醒您正确合理使用示波器仪器设备,做好维护保养。

网友A:
受教了,我的示波器是模拟的。有点小故障不影响使用

网友B:
赞同楼主意见,
还是要经常通电,,,不过,佩服美国泰克模拟,我的2247A放在自行车棚3年,不通风,南方夏天潮湿,
现在启用,一点问题也没有,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我的示波器是模拟的。有点小故障不影响使用

小故障可以发过来看看  看能否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主意见,
还是要经常通电,,,不过,佩服美国泰克模拟,我的2247A放在自行车棚3年,不通风,南方夏 ...

是的呀。哈哈

网友:
非常好的示波器使用常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故障可以发过来看看  看能否帮到你

刚开启的时候有放电的嘶嘶声,然后声音逐渐变大,并伴有放电的啪啪声。拆开发现是是里面的一大捆线对机壳放电。机器热起来就消失了。日立1605~怎么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启的时候有放电的嘶嘶声,然后声音逐渐变大,并伴有放电的啪啪声。拆开发现是是里面的一大捆线对机壳 ...

你加我们技术QQ 问下1210311532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加我们技术QQ 问下1210311532

还是你帮我问吧,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