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池用那种方式充电效果好

楼主(2017-01-11):
请教:锂电池用那种方式充电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充电电流不小了。。。
实际的充电控制更复杂,可以参考电池充电管理IC的datasheet,比如电池低于一定电 ...

1500mah     75c的用1A大约多久能充满?

网友B:
CCCV嘛,除了这种方式难道还有别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CV嘛,除了这种方式难道还有别的方式?

CCCV是什么方式,能否介绍一下。

想充模型上用的电池,那个工作时是几片串连的,充电用的平衡充。

网上介绍的用几块电源串连分别充几块电池,这样能否保证CCCV方式,平衡充能否自制,请介绍个能自制的电路。买一个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CCCV是什么方式,能否介绍一下。

想充模型上用的电池,那个工作时是几片串连的,充电用的平衡充。

CCCV就是先恒流充电,充到满电电压时维持这个电压恒压充电。
普通的手机电池座充,里边都是CCCV充电电路,比如4.2V 1A,就是先1A充电,当充电电压在4.2V时无法维持1A电流时,就保持这个电压恒压充电,直到电流减小到0.1A即视为充满了。

你听说的用多个电源分别对每一串充电,是理解有误,不是多个电源,而是多个单串充电器。
这是最可靠的平衡充,因为这种充法相当于把电池组拆开,给每一串用一个单独的充电器来充电。

网友C:
就用4056  充电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4056  充电就不错。

4056最大充电电流是1A吗?充电电流太小,太慢了。

网友A:
1A充电电流不小了。。。
实际的充电控制更复杂,可以参考电池充电管理IC的datasheet,比如电池低于一定电压时使用小电流涓流充电,进入正常电压区间后大电流恒流,一般在4V左右充电电流就已经开始下降,并不是严格到4.2V时再恒压。充电电流小于一定值或者达到指定电压后停止充电,如果电压跌落到某个阈值后再重新开始充电(而不是一下降就继续充)。
如果是航模电池,一般用B6充电器吧,用着省心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00mah     75c的用1A大约多久能充满?

从接近没电到充满应该要两小时以上,前面恒流段充的很快,反而是恒压段一点一点充满会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接近没电到充满应该要两小时以上,前面恒流段充的很快,反而是恒压段一点一点充满会比较慢

现在还没有4056,还得在淘宝买,既然要买想买能上大电流的,看到有XL4015还有LM2596(这个型号记的不准确),这两个那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有4056,还得在淘宝买,既然要买想买能上大电流的,看到有XL4015还有LM2596(这个型号记的不准确 ...

建议还是用B6,简单省事,一次可以充电池组,XL4015,LM2596都是降压模块,虽然电流大但没有精细的充电管理,短期用当然没问题,但对于异常的电池会出问题。航模电池本来就短命,强求快充更是加速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用B6,简单省事,一次可以充电池组,XL4015,LM2596都是降压模块,虽然电流大但没有精细的充电管 ...

B6不便宜,他们介绍用A9,那个也贵

那二个降压模块做充电不行,有没有合适的充电集成块呢?

还有您知道雪花屏怎么改吗,就是AV状态弱信号出雪花而不是兰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B6不便宜,他们介绍用A9,那个也贵

那二个降压模块做充电不行,有没有合适的充电集成块呢?

第一个问题:玩航模就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实在不行TP4056也比2596之类的模块便宜,网上见过有把TP4056模块并联使用的,你可以查下看行不行。
TP5000电流貌似大一些但模块要贵一些,MAX1879电流大但是贵还要恒流源
B6可以一次性充多串电池组,自带电源,电流可设置,可以设置为存储-快充-平衡模式,可以适应不同电池,感觉还是挺值的。

后面的问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玩航模就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实在不行TP4056也比2596之类的模块便宜,网上见过有把TP40 ...

谢谢,谢谢。电流是次要的,主要想找一个充电效果好的替代品,不清楚那种好,您介绍的几种我都去淘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玩航模就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实在不行TP4056也比2596之类的模块便宜,网上见过有把TP40 ...

您觉得这几个里面那个充电管理方面相对好些,不考虑充电电流。

网友:
弄个开关电源加一个充电模块就可以了.充电效果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觉得这几个里面那个充电管理方面相对好些,不考虑充电电流。

如果不是4.20V强迫症的话TP4056,TP5000,B6都可以,不同的也就充电电流、价格、和所需的直流电源。

网友D:
我就是用三个手机充电器加三个TP4056模块做的,可以对三串的电池进行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4.20V强迫症的话TP4056,TP5000,B6都可以,不同的也就充电电流、价格、和所需的直流电源。

TP4056电压能不能调,在淘宝店看介绍充电电流能调,看评论有反映电压不一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三个手机充电器加三个TP4056模块做的,可以对三串的电池进行平衡充

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经验,有没有电压不一致的情况,如果使用一个电源供电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怎么可能是次要的,电池的充电电流厂家的ds上都有上限值规定,超过一定电流充电会严重影响锂电池寿命 ...

我的意思是撇开电流,只看充电效果。

不要求高的充电电流,只要求充电效果好的电路

一个月工资3千,你说要我花多少钱在这上面。最主要原因我觉得不值,有机会去淘一个要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你有4.2V强迫症,否则4.195V和4.205V有什么区别?

没用过,只见淘宝评论电压有差别,不知道多大,看来有黑淘宝店的意思,周边电路只用阻容器件不差很多就对了。

想充电效果好、电流又大的是考虑以后还可以做其他用途,也没贵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