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205万用表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7-01-11):
一块9205万用表经常不开机,开机后测量正常,查了一下资料,找到提示说是自动关机电路可能有问题,看了一下,表上有两个三极管9014和9015,用镊子短接这两个管子的两个电极就可以开机,请教高手,应该怎么修。谢谢。

网友A:
那个红圈边上的电解电容性能?开关是否良好?是否存在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红圈边上的电解电容性能?开关是否良好?是否存在虚焊?

谢谢,开关测量是好的,电容没有测,我也不会修,现在的想法是把hold键断开,连到三极管的两个脚,开机的时候按下hold键。

网友:
可以送来我这里修的

楼主:
谢谢,这表还有修的价值吗,我觉得还不够快递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的LCD尺寸是多少的?窄条的LCD少见。

正常尺寸啊。两个坏的表合影

楼主:
香港制造,90年代的表。

网友C:
开关应该是六脚的,电容再开机的同时要出发一下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应该是六脚的,电容再开机的同时要出发一下才能开机。

谢谢。。。。。。。。。。。。。。。

网友:
用电路图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先换开关。再说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