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波比度-220的功放电路图

楼主(2017-01-11):
就是这款的电路图,想了解一下板子上2个电位器起什么作用,调节电位器测量那个点。

楼主:
谢谢哪位坛友有图纸,支持一下!

楼主:
就这2个电位器!

网友A:
看位置可能一个是调功率管静态电流的,一个是调输出中点的。

网友B:
楼上说的略同,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位置可能一个是调功率管静态电流的,一个是调输出中点的。

是呀,就是不知道测试哪个元件点。指导一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略同,哈哈哈

有原理图没,借来用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就是不知道测试哪个元件点。指导一下好吗!

静态电流测试点是最后级功率管的发射极电阻,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一般是最小档如1V或2.5V档,测试电压值除是该发射极电阻就是该路功放的静态电流。中点电位就是输出中点与电源地的电位,也是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不过要从大档到小档试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测试点是最后级功率管的发射极电阻,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一般是最小档如1V或2.5V档,测试 ...

谢谢指导,现在我去摸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测试点是最后级功率管的发射极电阻,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一般是最小档如1V或2.5V档,测试 ...

昨天摸到了,上面那个电位器调节5200的E极、中点电压。下面那个电位器调节5200的B极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测试点是最后级功率管的发射极电阻,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一般是最小档如1V或2.5V档,测试 ...

感谢指导!我调了静态电流位50,中点为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我调了静态电流位50,中点为0V。

调得就好,祝贺!

网友C:
厂家产品 既然 温度补偿管 B-E极 都会搞错  有接线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厂家产品 既然 温度补偿管 B-E极 都会搞错  有接线 ?

这个温度补偿管可能是后来换上的。但象这样的管子反向安装也未尚不可,根本不用调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产品 既然 温度补偿管 B-E极 都会搞错  有接线 ?

自己改了散热片和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形和工艺似乎都有点不靠谱

图片是原装波比度的原厂。

楼主:
后来自己改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产品 既然 温度补偿管 B-E极 都会搞错  有接线 ?

我也是买的二手设备,自己折腾。谢谢师傅指导!

楼主(2017-03-09):
还是继续求一份图纸,谢谢!

网友E:
这个不好求,不值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好求,不值得玩。

谢谢关注,只是自己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想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只是自己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想折腾一下!

玩玩还可以,只是没什么价值

楼主(2017-06-23):
还是继续求一份前级图纸,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是继续求一份前级图纸,谢谢!

不知道您是要哪种类型的,调音型的均衡器,还是那种衰减,放大,再衰减接功放的神器。百度一下还是很多很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度补偿管可能是后来换上的。但象这样的管子反向安装也未尚不可,根本不用调脚。

感觉“反向安装”还是有点危险性,毕竟这管是有散热片的,还是按性质安装好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好求,不值得玩。

很多人都是玩玩,不存在价值不价值,再说了,发烧来就是从玩玩中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反向安装”还是有点危险性,毕竟这管是有散热片的,还是按性质安装好一点。

金属面贴散热片是为了更好传递热量变化情况,使功放能够有效地进行热保护,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最好不动它。因为动它的结果,就是热保护效果变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都是玩玩,不存在价值不价值,再说了,发烧来就是从玩玩中过来的...

是的,发烧友,粉丝就是这样的,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您是要哪种类型的,调音型的均衡器,还是那种衰减,放大,再衰减接功放的神器。百度一下还是很多很 ...

想要原装机器的前级图纸。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要原装机器的前级图纸。谢谢!

那估计只有把电路板拿出来慢慢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估计只有把电路板拿出来慢慢看了·

没那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