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单片机更高级?

楼主(2017-01-11):
已知有很多种单片机,51单片机能实现的功能实在太少了。哪种单片机可以实行多任务运行呢

网友A:
楼主的多任务运行指的是什么呢?一般理解的多任务运行就是像电脑那样的实现多任务,多个任务并不是真正的并行执行的,如果真的需要高度实时的并行处理,那么就需要用楼上有朋友说的FPGA等等了。

一般理解的多任务运行,是由操作系统实现的,对于处理来说,同时只执行一个任务(对于单核处理器,下同),只不过是操作系统将时间分成很细的区间,每个区间执行一个任务,下一个区间执行另一个任务,这些区间很小,人感觉不出来,所以整体看上去就是多个任务在一起执行,这就是任务调度,是操作系统的基本作用之一。

想实现简单的多任务调度,可以使用状态机,而不使用更为复杂的操作系统。举个例子,比如你想在单片机进行数码管扫描的同时还能进行矩阵按键扫描,这就是一个多任务处理的典型例子,使用状态机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定义一个变量A=0时执行数码管扫描,A=1时执行按键扫描,假设初始时A=0,设定单片机内置定时器每2ms触发一次中断,进入中断函数,判断A=0,那么执行数码管扫描,计算好显示内容,并将显示位移动一位以刷新,然后将A置1,退出中断;当定时器再次触发中断,进入后判断A=1,那么扫描按键情况,然后将A置0,再根据按键情况作出相应动作,并在适当时候退出中断。这样就通过状态机完成了一个简单的任务调度,实现了简单的多任务处理。

有一篇文章,楼主可以看看应该会很有帮助:《从单片机编程到操作系统产生》,网上可以搜到。

补充内容 (2017-1-15 11:31):
第二段少了一个字,“对于处理器来说”

网友B:
51单片机能实现并行多任务,可以使用keil 提供的RTOS51实时操作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提供几个例程,也可以自己开发小型操作系统,若没有计算机操作系统开发经验推荐前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行处理首选FPGA,或是像XMOS这一类具有多逻辑核心的单片机。

好的,以后多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能实现并行多任务,可以使用keil 提供的RTOS51实时操作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提供几个例程,也可以自 ...

好的,这个要试试

楼主:
又买了几块51单片机

网友:
51就可以多任务,这个问题的结果就是哪个合适就用那个,很多时候需要简单的东西。

网友:
刚开始接触单片机,51系列是入门必选

网友:
哦,对了,我刚刚那段其实想表达的就是一般理解的多任务运行与单片机本身关系不大,只是有可能51本身的性能不够了,比如说刷新TFT屏、高速浮点运算等等,如果51性能够的话,实现多任务或者使用操作系统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D:
51你就不要奢求其做太多的工了,反过来想应该是这样打比方:甲的老婆高级还是乙的老婆高级

我没弄过操作系统,但感觉应该就这几步:
1.嘀嗒嘀嗒响
2.每个嘀嗒中要检查'哪个任务优先权最高'
3.切换任务
4.当然其中还会涉及到阻塞、释放、唤醒之类的

任务切换时要保护现场,感觉51会忙不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多任务运行指的是什么呢?一般理解的多任务运行就是像电脑那样的实现多任务,多个任务并不是真正的并 ...

多谢了,解释得那么详细!刚入门,玩单片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51你就不要奢求其做太多的工了,反过来想应该是这样打比方:甲的老婆高级还是乙的老婆高级

我没弄过操 ...

用100M主频的C8051F系列

网友E:
高级单片机来了

运行 Windows 系统,用 Visual Studio 开发,不知道是否满足楼主多任务要求?

网友F:
树莓派是卡片式电脑,不能算单片机。单片机机的定义是芯片内含总线、RAM、ROM、定时器、ADC、PWM等硬件资源。而树莓派的主芯片是CPU内明显不包含这些。说的这些资源都是在芯片外的。

高级的单片机是当前的32位单片机,例如ST的STM32,还有Nuvnoto和NXP公司的芯片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树莓派是卡片式电脑,不能算单片机。单片机机的定义是芯片内含总线、RAM、ROM、定时器、ADC、PWM等硬件资源 ...

没有这个定义,8031 就没有 ROM 实际上,外挂 ROM 和 RAM 的单片机也很多,没有片内 ADC,PWM 的单片机也很多。

实际上,树莓派的 CPU 片内还真有 ROM,不过这个 ROM 一般用户无法编程,它里边有一段出厂前烧好的程序,负责初始化硬件,然后从 SD(TF)卡引导操作系统 --- 也就是说,很类似于普通 PC 的 BIOS。

8051 为代表的是第一代单片机(SCM)
AVR、STM 为代表的是第二代单片机(MCU)
树莓派的那玩意叫做 SoC,是第三代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级单片机来了

    瓦叔就是“washu ”,还请科普一下高级单片机的相关知识,优劣、长短等,小弟菜鸟一名,也好学习提高一下,与时俱进,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这个定义,8031 就没有 ROM  实际上,外挂 ROM 和 RAM 的单片机也很多,没有片内 ADC,PWM 的单片 ...

更正一下,这个定义原先是有的(中国单片机泰斗何立民教授的“《葵花宝典》“),定义是人定的,有人这样定过,就有这个定义。
(凡造论,先当分别解说论中所用名目,故曰界说——利玛窦、徐光启 译《几何原本》)

从发展历程看,先有单板微机系统,后工艺逐步提升,微机系统可集成一片。为讨论(出书)和分类的方便,才分为单板/单片。
至于8031,是单片机8051的阉割裁剪版,也算是51系列单片机的一员吧!

现如今,这种分类已经明显跟不上发展,所以说分类方式也不一样了,现在基本上按照应用场合分类:
面向控制的微控制器:MCU
面向信号处理的:MPU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实时应用)
数字信号控制器:DSC (DSP和MCU的杂种,属于骡子类型的)
面向应用的高端处理器:MAP

至于SoC,每种类型里都有可能有,比如MCU里也有SoC:著名的Cypress 的PSoC! 最早也是现在出货最大的(很遗憾,主要销量来源于Touch Sense)。
无非就数模并存的呗(不是数模转换,是要有可编程模拟单元),不见得一定得是ARM MAP

学哪种,看兴趣,看需要,看个人能力倾向。

据我观察,搞A的搞不好R,搞C的搞不好A,不是高低档次问题,其实是个类型差别,没有谁比谁更高级。
为了这个,每天跟我们研发总监吵架:不要看不起搞单片机的,也不要仰视搞Android Linux和 i Max 的,大家只是分工不同,做好才是关键。

网友:
请教:PIC16F73-1。核心是8051。时钟频率50MHZ,好用吗?

网友(2018-05-12):
必须arm呀,如果一般低负荷使用的话stm32系列就可以了  如果是多媒体应用,网关路由器这种级别的可以考虑imx6系列了,这两年的芯片,很火

网友:
51也是可以跑轻量级实时os,也可以多任务。但是用单片机做的项目几乎不会用上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