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爱华随身听fm没有立体声什么情况

楼主(2017-01-11):
自动搜索有节目也停止,节目清晰,就是不出立体声,开关也打理过,调节中周没有效果,但是偶尔会出现立体声,拨动下开关又没有了,两台爱华都是这样,一台170一台j.470

网友A:
戴耳机听听看,如果也没有,那就是后级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耳机听听看,如果也没有,那就是后级通道,

但是放磁带是立体声,应该是收音机部分故障

网友:
信号太差,或者接收灵敏度降低,会自动变成单声道

网友:
立体声单声道开关问题,接触不好

网友:
用耳机才能听到立体声,信号弱造成解码不正常,只能有单声道,强信号才能出现立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