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EL34推挽过年

楼主(2017-01-11):
碍于工作,年底又比较忙,本来这个想法早就有了,但是一直拖。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每晚加班一下把机器搞了过年有个东西玩玩
其中遇到不少问题,而且部分问题到现在还没正式解决的,希望大家指教下

这个电路图,做出来,机器有100HZ左右的180mv的交流声,前提是没有任何输入的情况,如果接入设备后交流声有,但是基本上要耳朵贴近喇叭,用表测,还是有62mv的噪声,是什么情况呢??求大师解答下

楼主:
还有一点没说,就是负反馈没有加电阻,到底交流声音是在哪来的呢??

网友:
R1太大了。

楼主:
其实感觉R1的作用其实不是被电位器代替了吗??

网友A:
可能不是一两个元件,可能是整个系统布线所致。
    我的EL34推挽,元旦竣工,噪音在3-5mv,布线原则:重视地线,走线尊重电路规则,不追求整齐和漂亮!

网友B:
好帖,比看斗嘴帖强多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一两个元件,可能是整个系统布线所致。
    我的EL34推挽,元旦竣工,噪音在3-5mv,布线原则:重 ...

有没有电路图参考下??

网友C:
超线性接法对电源要求比较高,只有一个1000微法电容滤波不良,加一级L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帖,比看斗嘴帖强多了!支持

好贴先收藏,
不过斗咀贴偶也好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感觉R1的作用其实不是被电位器代替了吗??

r1好像是为了适应以前的黑胶唱头输入而存在的

网友D:
看手艺 斗胆问一下, 楼主是不是 顺德胆机发烧群的 师傅??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没说,就是负反馈没有加电阻,到底交流声音是在哪来的呢??

灯丝没接地,当然有交流声了。
其次,这电路中,滤波电容有1000μ,您真的用了这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丝没接地,当然有交流声了。
其次,这电路中,滤波电容有1000μ,您真的用了这么大吗?

灯丝前级中间抽头接地,后级100欧电阻中点接地,电容只用了450v300uf2个串联使用,估计是不是滤波电容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手艺 斗胆问一下, 楼主是不是 顺德胆机发烧群的 师傅??

很高兴遇到顺德的乡里,但我不是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线性接法对电源要求比较高,只有一个1000微法电容滤波不良,加一级LC。

就是主电源要加lc滤波?电感该怎么做呢?

网友:
推挽管阴极接线有点妖,想了一分钟才想明白,输出变压器0-4欧和4欧-16欧之间的匝数是一样的。固定栅负压最好找个合适的电位器接在输出端,可以调。交流声大也许和输入阻抗太高有关,R1换个470k的试一下。

网友:
交流声大我也遇到过,情况不同处理方法也不一样。参考“FU-50  分体机”一贴

补充内容 (2017-1-13 09:39):
这是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38391-1-6.html
在  34#

网友E:
引用 楼主:
灯丝前级中间抽头接地,后级100欧电阻中点接地,电容只用了450v300uf2个串联使用,估计是不是滤波电容问 ...

如此处理已经很不错了,还有这么大的残余噪声,基本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来,交流线路和直流线路太近且平行,产生的干扰;二来是地线形成循环,处置不当,三来是管子自身的本底噪声。

网友: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手艺 斗胆问一下, 楼主是不是 顺德胆机发烧群的 师傅??

搜我前几天发的帖子:1:《无拘无束做胆机……》,有电路图,,,
2:《胆机的葡萄串接法》是对布线的认识。本人不认可为整齐而安排布线的做法。自己玩,不是商品,追求电路性能,每个元件、每条线,都应以电气性能为重,,,

网友:
楼主你好,发现此作品的一些问题:此机从图片上看也没完工阿,再有此电路怎么没有音量控制电位器,另外从内部安装图上看有两个10W360欧的水泥电阻在图上也没有阿,还有次高压石整流后只有一个1000微法电容滤波是不够的(难怪有交流声),以上仅是个人观点。

补充内容 (2017-1-17 19:07):
请问楼主前面板那个旋扭是开关/电位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电路图参考下??

用手机,容易错,点成回复 烟版 了,重新回复下:
   电子管电路都是老电路,几十年前受条件限制,存在问题的情况较多。现在再动手做机,拿起每一个元件、布每一条线,一定要动脑、有自己的观点。
我前几天发了两帖子,希望对你有用:
    1:《无拘无束做胆机……》,有电路图,,,
    2:《胆机的葡萄串接法》是对布线的认识。自己玩,不是商品,每个元件、每条线的布放,都以电气性能最佳为原则,而不是好看!本人不认可为整齐而安排布线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此处理已经很不错了,还有这么大的残余噪声,基本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来,交流线路和直流线路太近且平行 ...

有个问题想问问老师,就是你们做的机器,机器里面的GND和机壳相连吗?这里的GND是指电源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想问问老师,就是你们做的机器,机器里面的GND和机壳相连吗?这里的GND是指电源负极

底盘肯定是要接“地”的,但注意不要利用底盘作接“地”的回路导线。

网友:
先插上后级的管子向前排--------一个一个的插,观查是哪级管子====哪个声到产声的杂音。你的4欧接地短的联线看有么虚焊。

网友:
那个红色的大电容真惹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想问问老师,就是你们做的机器,机器里面的GND和机壳相连吗?这里的GND是指电源负极

相连。而且连接的那个点,你得找几个试试,找不好也会有噪声。

网友:
漂亮,手艺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连。而且连接的那个点,你得找几个试试,找不好也会有噪声。

会老师,今晚找到了原因了!关键就是前级灯丝引来交流声,我把线圈中间点接了EL34阴极,故障解决,现在开最大声音也听不到交流声了,用示波器看4MV纹波电流,还有就是这个电路我改动过的,就是EL34阴极接法问题,因为我的输出变压器没有那么多绕组,所以直接一个360欧10W的阴极电阻接地,加上旁路电容,其他基本没改动,这个电路声音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