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V 165F超级电容改做启动电池用的问题

楼主(2017-01-12):
朋友收了一批车厂实验车拆的美国MAXWELL 超级电容 48V165F ,15年产的,成色很好。价格也不高。拿了一个过来想做我的IX35的启动电池用,替换原车蓄电池,不知道可不可行?原来的电池最近天冷感觉很没力。有没有哪位坛友有改过?我的车平常就上下班,宿舍距离公司5公里左右。一天一来回。上网看了别人基本都是和蓄电池并用的,但是这个基本和原车蓄电池一样大,要并要放在后备箱里占位子。还要看别人改都要拆解重新串并,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大功率的降压器直接可以减压的,这样就算搞不好也可以退货 ,望有经验的坛友指点!

网友A:
电容的放电电压是随着电流线性下降的,因为放电就是纯物理过程。电荷越来越少,电动势越来越低。

而化学电池放电电压有个台阶,电池的电极化反应主要在这个区间进行。电荷越来越少,极化平衡打破,有更多的化学能转换成电荷,理论上它的电动势是不变的。虽然有电池内阻影响,放电曲线不是平的台阶。但是也根电容有本质区别。

所以如果你用电容当电瓶的话,如果放电电流小充电电流大,电压会一直上升(到发电机电动势的极限),反之不断下降。到发电机过载保护的极限。

如果电容和铅酸电瓶并联的话。分为几个情况讨论

1、电容容量足够大而内阻大于铅酸电瓶内阻,启动大电流放电主要发生在电瓶上,电容基本不输出。

       因为启动前,电容端电压和电瓶端电压相等。虽然电容容量足够大(放电曲线斜率小)然而内阻大于电瓶。放电主要发生在电瓶上。

2、电容容量相对不足而内阻大于铅酸电瓶内阻,这就不用讨论了,基本上只是滤波作用。

3、电容容量足够大而内阻等于铅酸电瓶内阻。内阻等于也没用,一个是平台、一个线性下降。那个先放电很明显。

4、电容容量足够大而内阻小于铅酸电瓶内阻。当电容放电曲导数小于电池曲线(近似)导数的时候,这才是最理想状况。 然而汽车用铅酸内阻毫欧级的,法拉电容跟滤波电容不一样。

网友(2017-03-18):
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500F电容并在电池上,发动汽车,秒起!!!!节省电池寿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其他无!

网友(2017-01-12):
帮顶一个,谢谢,最好自己研究怎么装。

网友A:
没数据我也不好说。
你需要测一下它的内阻和自放电流。 原车上的电瓶也测一下理论电动势和内阻,再决定怎么用

网友B:
充到12V, 空载放置24小时后测量一下电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放电电压是随着电流线性下降的,因为放电就是纯物理过程。电荷越来越少,电动势越来越低。

而化 ...

感谢写了这么多,我现在是想原车电瓶不用,直接用电容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数据我也不好说。
你需要测一下它的内阻和自放电流。 原车上的电瓶也测一下理论电动势和内阻,再决定怎 ...

百度了一下,数据有了,你看看。按这个数据,我改成16V500F .接我车充满电应该在14V左右,这个大概几天没开会自然降到11V

以下百度来的:
特征:48.6伏工作电压;超低内阻;超过1百万个工作周期;单个单体平衡;模块间的平衡;内含电压和温度输出传感器;紧密、坚固耐用、全封闭和防溅设计。
应用: 混合动力车;工业;不间断电源;高质量能量/电力;电信;可再生能源。
型号:BMOD0165 P048
工作温度:-40℃~+65℃
储存温度:-40℃~+70℃
额定容量:165F
容量偏差:+20%/-5%
额定电压:48.6V
内阻:AC≤5.2mΩ DC≤6.1mΩ
漏电流:5.2mA
尺寸:416×190×160mm
重量:14.2kg

网友C:
这个电容容量太小,才53Wh,换算成12V的话,才4.4Ah,不适合直接替换蓄电池。但是可以和蓄电池并联,汽车蓄电池不是48V的话,要重新组装(看样子比较麻烦)。内阻的话这个牌子的超级电容应该是比较小的,在官网上可以查到。这个做电瓶车的启动电池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容量太小,才53Wh,换算成12V的话,才4.4Ah,不适合直接替换蓄电池。但是可以和蓄电池并联,汽车蓄 ...

4.4AH是有点小了,原车的蓄电池是60AH的,只是快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到12V, 空载放置24小时后测量一下电压再说.

这个还没改装是48v的,目前手头没有48V充电器,这个货从车上拆下来快1年了,目前空载测量8.6V

网友:
取掉电瓶直接用超级电容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超级电容器能储存的电荷实在有限,意外情况下,汽车没电是绝对不行 的。

楼主的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将超级电容器改造一下,只要16V即可(大约6串)。即使原来的电瓶不行了,其化学电动势也是12V,也能给超级电容器充上12V的电压,因其能大电流放电,完全能(象新电瓶那样)启动发动机。

网友D:
这活我以前干过
我用的是MAXWELL 的350F 2.7V超级电容(洋垃圾的)30个,5并6串,相当于291.7F 16V电容
车辆是一辆2000年左右的捷达王轿车,采用1.6L AHP发动机,功率74KW,蓄电池为12V 60Ah
车况不错,没啥毛病
不接蓄电池,30个电容充电至14.4V,极其轻松着车,和用蓄电池差别不大,似乎比用蓄电池快一点
但是有一点很明显,用蓄电池的时候,启动瞬间车内顶灯会暗一下
用电容的时候启动瞬间灯也会暗一下,但是仅仅是很轻微的暗一下
应该说,电容在容量上比不了蓄电池,但是在大电流放电上比蓄电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活我以前干过
我用的是MAXWELL 的350F 2.7V超级电容(洋垃圾的)30个,5并6串,相当于291.7F 16V电容
...

还真有这么干的,那后面用了多久?有出现什么问题没

网友A:
自己测量一下蓄电池内阻,对它的寿命也有个直观的理解。

补偿法测内阻,非常典型的高中物理题,简单易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有这么干的,那后面用了多久?有出现什么问题没

试验而已,超级电容虽然放电能力很强,但是容量和蓄电池相比,还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可以做应急启动电源

网友(2017-03-25):
引用 楼主:
感谢写了这么多,我现在是想原车电瓶不用,直接用电容不知道可不可行

拆解后找6节完好的串联,至少需要6节,由于单只法拉电容容量为3000F,串联后容量降为500F,启动你的X35完全没有问题!
前提是,1、停车后你的车不漏电!2、法拉电容品质如一,同样自漏电很小!很小!
做到的这两点,就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超级电容(法拉电容)完全取代蓄电池安装在汽车上使用,还要取决于你停车后听歌不听,哈哈,就是这个意思!
有了超级电容在车上,音响系统提升比较大,听着听着就入迷,没有蓄电池辅佐,单靠容量已经不足的超级电容,此时是不行的。注意下这个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充到12V, 空载放置24小时后测量一下电压再说.

这样保险点,先冲满电,放置3-5天看看电池容量再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写了这么多,我现在是想原车电瓶不用,直接用电容不知道可不可行

    无知不惧啊!  发动机电脑一般是16V过压保护 发动机立即熄火停机,这个是发动机电脑的应急机制,而蓄电池是发电机的稳压基准原,换而言之,发电机在没有蓄电池的基准下输出电压会忽高忽低,这样 只要发电机输出电压高于16V 电控系统将会立即熄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无知不惧啊!  发动机电脑一般是16V过压保护 发动机立即熄火停机,这个是发动机电脑的应急机制, ...

今晚我去骑我放了很久的塞驰110,电瓶应该报废了,怎么踩就是不着火,脚都登软了,后来不知怎么着把大灯开起了一脚就启动,就是灯有点闪烁,关了大灯马上就熄火,估计就是这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晚我去骑我放了很久的塞驰110,电瓶应该报废了,怎么踩就是不着火,脚都登软了,后来不知怎么着把大灯 ...

摩托车点火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AC-CDI  另一种是DC-CDI  ,   您这个车是DC-CDI点火系统, 也就是用12V直流电逆变成高压后 给电容充电 蓄能点火, 而摩托车的发电机属于短路稳压, 因此在没有负载或者轻负载 没有蓄电池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几乎被整流器短路, 因此点火系统没有电压 无法驱动点火系统而启动发动机。   不是因为控制系统有过压保护。  如果摩托车是AC-CDI系统 就会很方便 不管12V系统电压有没有电,都能启动点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无知不惧啊!  发动机电脑一般是16V过压保护 发动机立即熄火停机,这个是发动机电脑的应急机制, ...

现在发电机给电瓶充电的电路不是有稳压功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保险点,先冲满电,放置3-5天看看电池容量再说。

在另外一个帖子中有人实测16V500法拉的电容漏电电流约11mA. 如果这类电容普遍如此, 并且确实能单靠电容着车,  可以尝试一下.
不过在发动机舱内的那个温度下, 电容是否能长期保持这个状况, 真不知道. 还有就是价格问题, 16V500法拉要用6个3000法拉2.7V的电容串联而成.要买到漏电小于10mA的,放电电流可以达到数百安培的量级的电容, 价格恐怕不会很亲民了.

对了.6个电容串联后还需要考虑充电时的均压问题.如果漏电确实很小,并且性能一致性好, 这倒是不难,可以直接在每个电容上并联一个1k的电阻来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发电机给电瓶充电的电路不是有稳压功能的吗?

稳压的前提是蓄电池电压必须稳定      而蓄电池又是发电机稳压输出的基准原,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稳压的前提是蓄电池电压必须稳定      而蓄电池又是发电机稳压输出的基准原,

我想做个这样的实验, 请无版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风险.
由于手头没有大电流的超级电容, 就用电解电容先替代一下. 实验内容是这样的.
先在电瓶引出线上并联一个数千微法的电解电容, 然后启动发动机, 接着断开电瓶负极. 这时电解电容就取代了电瓶的位置. 这种情况下如果发动机正常运行, 并且电解电容两段电源也能稳定在14V左右. 能不能说明至少在我这个小车上不会出现电压失控的情况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想做个这样的实验, 请无版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风险.
由于手头没有大电流的超级电容, 就用电解电容先替代 ...

电池的电压限制作用是电容不可做到的,电容的两级电压取决于外部电动势, 当某个原因发电机电压提升后, 电容也就随之提高了,基准提高了 发电机输出进一步提高,这个循环几乎不可破

   你做的实验只能说是单一工况下的片面结论, 你把发动机给一脚油门,看看电压有没有很明显的变化??   怠速下没事,也许你一给油发动立马熄火了, 也有可能 发动机维持高转速几分钟后电压才缓慢飙升……

网友:
我也想弄个放到摩托车上。哪位有经验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的电压限制作用是电容不可做到的,电容的两级电压取决于外部电动势, 当某个原因发电机电压提升后 ...

如果只是熄火对车没什么伤害吧. 要是没有什么伤害的话我抽空还是做一下这个实验吧.
不同时期, 不同原理的发动机稳压性能可能不一样, 也许现在有一部分车的发电机充电部分的稳压精度能满足电容代替电池的需要呢?

网友:
实践出真知呀!还望吃螃蟹的来说说

网友H:
165F超级电容折合电池多少AH有哪位大神知道换算?

网友:
看楼主图,好像超级电容体积不算小的说,发动机仓内有地方放吗?

真要用的话,还是要改串并的,几百a的大功率的降压电路且不说价格如何高,仅体积就十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165F超级电容折合电池多少AH有哪位大神知道换算?

165F超级电容折合电池约1AH吧!!!

网友:
接上25平方的线扔后备箱吧,和原电瓶并联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自己测量一下蓄电池内阻,对它的寿命也有个直观的理解。

补偿法测内阻,非常典型的高中物理题,简单易 ...

补偿法测内阻,怎么测的,介绍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补偿法测内阻,怎么测的,介绍一下,学习学习。

这个,高中物理课本就讲了呀。

我们很多人对上学学的知识只是会应付考试,不能活学活用啊。

搜索一下就出现了。我这不能上传附件。

网友:
我有个疑问,电容不是同交流不通直流,汽车电瓶都是直流的啊,怎么能替代,除非还得增加逆变器吧

楼主:
拆了一个,分成三组各六个,应该是16V500F,充电到14V,放了25个小时左右测了一下还有13.39,再放两天试试,后面直接上车测试,再来报告

网友B:
25小时跌落0.61V的情况是个好消息. 如果10V还能完成启动, 不考虑机动车待机电流, 这样可以撑一周的时间.
为了避免麻烦最好还是用充电宝做个补足电源, 用以在熄火后补偿待机电流, 将电容电压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数值, 比如说 12V.

如果楼主的车主要是在市内行驶的话, 在做好充分的安全措施的前提下, 可以尝试用电容加充电宝的组合将铅酸蓄电池替换掉.

网友:
你们想把电容代替电池,有没有想过:汽车没油或起动机故障时,启动不正常,这电容可以打火多少次?当发电机出故障时,这电容能支撑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小时跌落0.61V的情况是个好消息. 如果10V还能完成启动, 不考虑机动车待机电流, 这样可以撑一周的时间.
...

今天把电容搭到车上试了启动,没接铅酸、启动完就熄火,过了一会再启动可以启动6次,由于电容有点大,不太好放置,决定过两天把铅酸卸了,把位置腾出来。刚才又淘了6个2.4v16AH的钛酸锂电池,看介绍说这货可以2万次、5C冲放,准备和电容并在一起替代铅酸电池,单独电容有点危险,像前面坛友说的没启动车多听一会歌怕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
我试过加了10F,(100F10串),在发动机成功发动后的几秒内,电压回升太慢,发电机在拼命给电容充电,大概是从11V升到14V,对发电机和发动机都是个压力,电池也没有办法尽快回到正常电压,火花塞得不到正常的电压,甚至出现喘气的症状,容易搞坏发动机,后来我拆掉了。加个500F估计更甚。

网友:
电容足够大了之后启动不会导致电压下降太多, 发电机的工作状态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2017-05-02):
朋友你好,你这边试了效果如何?比铅酸电池省油吗?车辆性能有没有提升呢?

网友:
自放电太快,天天用车没有问题,一星期不用,估计就起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小时跌落0.61V的情况是个好消息. 如果10V还能完成启动, 不考虑机动车待机电流, 这样可以撑一周的时间.
...

其实正常气温下,电瓶电压高于8V,一般就可以启动车辆。但是超级电容自耗电太快了。如果车辆电瓶老化,内阻增大但容量下降不太厉害,可以并联超级电容,相当于降低了电瓶内阻,提高瞬间放电能力。